史上最不靠谱的Jlink-SWD出现了……

楼主(2018-09-10):
线总被人拿跑,找回的不一定是什么接口,一使劲,把USB口都画上了。当然,除了USB-A公头
现在还有个问题,最常用的MicroUSB不能用,估计可能是D+,D-化画反了

楼主:
Lightning用的是深圳拓致的,立创商城的精拓金也是兼容的。不过精拓金的pdf引脚一团乱,不能看文档的。
母座芯片是奥普尚科技的AOPSUN0225,假货宝卖家很给力,赠送了10个。结果单价0.3元,到付快递15元……和直接拍一个价格
实验证实,0225在负载为Jlink-SWD仿真器,无需加P管,我直接用小阻值电阻把P管引脚短接了

网友:
这个牛逼,不服不行

网友:
不如多买10条线备着,,,

网友:
真心可以,T口都备上了

楼主: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下次让人拿USB线时,给我拿一根优盘扩展的线。
USB-A公头太大,实在不好加了,也许MicroUSB下面横着能加上?

网友:
要你命3000

楼主:
硬塞也能塞下,就是不规整,没法套热缩管了。恩,我下一版可以把口预留着

网友:
人间怎么又这么变态的产品。    吓人!!!

网友A:
你厉害,再修改修改是不是可以共筹一波了。。。

网友B:
果真是要你命三千!

网友:
电工就是爱折腾!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个是个常用usb接口开发板

网友:
直接把线焊上去

网友:
再做个各种母座互转板,普通type A公头下载器也能用了

网友:
不服不行啊

网友:
看着像mp3,世界上是个Jlink。

网友C:
好多年没有,这个冲劲再做这样的东西了。似乎以前有过
可能是变老了,不再想折腾了。。。。

网友:
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年没有,这个冲劲再做这样的东西了。似乎以前有过
可能是变老了,不再想折腾了。。。。 ...

同感,现在什么都不想折腾了。

网友:
确实丧心病狂啊,连耳机插口都用上了

网友:
果真是要你命三千!  +1

网友:
果然丧心病狂

网友:
此物只是人间有

网友:
果然丧心病狂系列。

网友:
我买武汉一家公司做的,比较小巧。
工具懒得自己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再修改修改是不是可以共筹一波了。。。

等着加上USB-A,还有调通MicroUSB的。我估计画错了
不过这东西没啥特殊的,是参考几年以前论坛上的帖子,我4年半前做了一个USB-B方口的,因为线现在不好配了,所以这次干脆多加几个口
还有个遗憾就是没加隔离,SWD的数据线双向传输,最高2M,不好弄。用ADI的USB隔离芯片太贵,比现在整个板子还贵。又不像JTAG单向传输可以用便宜的1400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真是要你命三千!

只顶这个。。。

楼主:
终于明白为何MicroUSB连不上了:我用的数据线是阉割版,只有VDD和GND连着,D+和D-没有连接……

网友:
这得是要你命5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明白为何MicroUSB连不上了:我用的数据线是阉割版,只有VDD和GND连着,D+和D-没有连接…… ...

这得是要你命10000

网友:
哇 全副武装!

网友:
这得是要你命20000

网友D:
还有USB3.0没画上去

网友:
丧心病狂~

网友E:
这稳定码;USB阻抗还能控制好吗

网友F: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把USB线焊在jlink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把USB线焊在jlink上呢?

人家就是想画块板而已。

网友:
要你命三千!

网友:
大兄弟,很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USB3.0没画上去

画上去没用,因为这东西速度才12M。
你是想让我加个USB3.0移动硬盘那种两个头并联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稳定码;USB阻抗还能控制好吗

开始我也怀疑MICROUSB是阻抗不对连不上的,后来检查发现其他口接线更恶心,也连上了。另外这是12M的,不控制也对付能用

网友:
强大,楼主是真秀啊

网友:
丧心病狂的电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把USB线焊在jlink上呢?

还有XDS100V3,usbblaster,platform……每样几十只,你想让我们柜子里放上多少线呢

网友:
直接把线焊上去,搞接口偶尔还tmd接触不良

网友:
厉害,不得不服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画上去没用,因为这东西速度才12M。
你是想让我加个USB3.0移动硬盘那种两个头并联的口? ...

对头~ 就是这个口。做戏做全套嘛

网友G:
强迫症,为什么不画大一点,放在同一面,底下不平不方便啊.

网友:
买个万能转换线

网友:
这么多接口 666666啊

网友:
就服你的评论。
昨天刚又重温了一下这个电影。

网友:
必须点赞  6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头~ 就是这个口。做戏做全套嘛

这个……没地方了。另外我不喜欢这个口,感觉是设计人员对付拼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迫症,为什么不画大一点,放在同一面,底下不平不方便啊.

在原来板子上改的。不加宽,还想为了套热缩管端子都在长轴引出的话,只能两面了。而加宽,板子布局还得改,否则浪费太多面积,我又懒得重新全画了

网友:
这都可以啊

楼主:
USB-A公头加上了,其他布线挪动了一点,不怕死的自己做吧,我不保证哦其他烧写工具和文件来自于论坛其他人,一并感谢!

网友:
欣赏楼主的杰作

网友:
拿着这种调试器,放手里很安心

楼主:
想起个事,直插电脑TypeC的公头还没有呢,需要延长线……

网友:
你成功应用了 吓人的技术

网友H:
你咋不用RJ45啊,,这种线更好找,比usb-a,-b,-d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咋不用RJ45啊,,这种线更好找,比usb-a,-b,-d的便宜。。。

然后呢?仿真器上加上网卡芯片,STM32F103里面写上TCP/IP协议,自己电脑一侧,再开发一个keil调用网卡做仿真的插件?你可太高看我了……

网友:
666 不得不扶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塞也能塞下,就是不规整,没法套热缩管了。恩,我下一版可以把口预留着 ...

像个手枪!

网友I:
还好是全速usb,要是高速的估计会不稳定,淘宝各种转接头买一些不就好了,几毛钱一个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好是全速usb,要是高速的估计会不稳定,淘宝各种转接头买一些不就好了,几毛钱一个转接头 ...

画这个也是因为我们设备上要留出USB口,正好当熟悉业务了。
转接头也是一样的,只要好用,时间长了都不知道被谁拿了私用了,比数据线、示波器探头帽和地线夹没的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把USB线焊在jlink上呢?

扶你上二楼!

网友:
时间久了,都不知当时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网友J:
简单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给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K:
感觉用 micro usb 及 type C 这两个常用的口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简单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给一个解决方案

按照现在宫斗剧最流行的套路说辞:你这么弄的东西在我们单位活不过3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用 micro usb 及 type C 这两个常用的口就够了,,,,,,

谁让我们单位一帮穷比,还都用iPhone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按照现在宫斗剧最流行的套路说辞:你这么弄的东西在我们单位活不过3个月 ...

请教下,为什么?还有哪些因素没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为什么?还有哪些因素没考虑到?

扯来扯去,折来折去……
开个玩笑。这么干尾端加固也行,我们批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般还是焊好了用这种线一片片在线写进去,操作工又比较暴力。还有就是需要弄的器件种类比较多,dsp,FPGA之类,如果每个都带着线,一大堆了。我们有时线短了又不好用,所以就更多了

网友:
强迫症的感觉  电工是不是都有点强迫症呢

网友L(2018-11-09):
Lightning接口接上去的意思是?

网友:
好多接口

网友:
沟link 要你命300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L:
Lightning接口接上去的意思是?

能用苹果的数据线啊

网友:
感觉的确不咋靠谱。不漂亮也不整齐。 不如多买几根线备着好用。

网友(2018-12-18):
这些接口让人佩服啊

网友(2019-04-30):
接口丰富啊!~~

网友M:
还有耳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耳机接口。。。

SWD接口,烧程序要把口露出来,为了看起来效果好,就用耳机插口,正好三节

网友:
预定一个

网友:
连苹果的接口都有,牛

网友N(2019-11-27):
楼主也太厉害了。lightning都能想到

楼主:
啥?空板子送你可以,快递到付,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也太厉害了。lightning都能想到

苹果的线太多了啊,我这个应该是支持TypeC转Lightning线的

网友O(2020-11-27):
引用 楼主:
谁让我们单位一帮穷比,还都用iPhone呢

Lighting插头不靠谱,容易坏,我家经常换苹果线,不知道原装正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O:
Lighting插头不靠谱,容易坏,我家经常换苹果线,不知道原装正品如何

凑合吧,用坏了2条,基本是在Lighting接头根部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