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16路+24V隔离输出电源,逆变用方波还是正弦波好?

楼主(2018-09-10):
项目需要,设计一个16路24V输出,1.5kV隔离电位的多路电源,拟采用全桥逆变-磁环升压-buck降压的结构(如下图),请问逆变电路采用方波和正弦波各有什么优缺点?频率为100kHz。

网友:
用方波简单快捷

网友A:
定做多绕组变压器不好吗,搞开关电源改嘛,高频变压器很麻烦的,布线够烦,你还要16组啊?

网友:
24V输出电流是多大?可以查下我发的飞飞电源部分的帖子,用方波简单高效,纹波也不高的。要是用反激式做因为有反激电压,对比整个波形来说很尖很高这种纹波就大的多了。像金升阳的隔离电源 1WR3系列已经用方波驱动了。我设计的飞飞电源本身就是傻瓜式设计,基本上驱动对了,变压器选对,24v输出10w是可以的。可以多路共用一个mos管半桥驱动。你要是每路只需要输出1w的话,估计整体成本在40左右就可以拿下16路输出,并且每路耐压4000ac。可以看看我的淘宝店和帖子。这么多路电源要隔离的话,用一个变压器,16组隔离绕不下的,你也要分多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做多绕组变压器不好吗,搞开关电源改嘛,高频变压器很麻烦的,布线够烦,你还要16组啊? ...

工况比较特殊,给16块不同电位的板子供电(差500V电位),有要求结构紧凑,现在方案是逆变单独一块板,把磁环和整流 buck集成在在需要供电的PCB上,通过线缆将高频方波\正弦波绕在16块板子的磁环上,所以用多绕组变压器不合适

网友B:
板子不错嘛,好有欧洲风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况比较特殊,给16块不同电位的板子供电(差500V电位),有要求结构紧凑,现在方案是逆变单独一块板,把 ...

这个方案有特色,不过磁回路这么开放对外辐射的干扰比较大

网友:
如何保证每路负载一致?初级串联如果负载不均衡没办法保证每路电压的。

网友A:
要做成电磁炉的节奏。还要紧凑,干扰更厉害,成本和复杂性留给后面的抗干扰的措施了。工况特殊就不要考虑成本啦,出问题成本更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成电磁炉的节奏。还要紧凑,干扰更厉害,成本和复杂性留给后面的抗干扰的措施了。工况特殊就 ...

我学校里的,做脉冲功率,基本不考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错嘛,好有欧洲风格

哈哈,在会议上看到的,瑞士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有特色,不过磁回路这么开放对外辐射的干扰比较大

学校里做样机开发的,辐射指标不需要遵从产品标准,能满足需求就行

网友:
这个高压开关应该会有些特殊技巧保证均衡,比如给负载恒流

如果是这样的话,次级就没那么简单了,但也复杂不了

网友:
16路,单个变压器不够绕,分开的话,1.5kw 100KHz 难度会比较大,各路负载不平衡还容易互绕
可以16个交流变压器,或者1个220转24再16个dcdc,会更容易一些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电源模块不就行了。
先用AC转DC 在用DCDC不行吗。功率不大的话,你这个空间没问题。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