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运放做电压跟随,输出纹波比参考纹波大很多

楼主(2018-09-10):
图8是原理图部分,通过分压电阻产生1.65V的参考电压,现在现象是V 1.65的纹波是7.8mV,频率是300kHZ,这个频率是48V转15V的DCDC产生的频率,按照现在电容和电阻焊接+1.65V的输出纹波有20多mV以上,后来把C80,C81,C11,C32,C82全部去掉以及C73去掉以后纹波差不多8mV左右但是波形上有1.2MHZ的尖刺,板子上没有这么高的频率器件,图9和图10都是一个原来只不过布局走线有区别,这个问题出在图9 上面,在图10里面按照原理图上焊接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遇到吗?
15V转5V在图9里面使用的是DCDC芯片是MP2359,在图10里面用的是LM7805,5V降3.3V使用LM1117-3.3,在图9中的3.3V纹波比图10的纹波大一点。
主要问题还是我这个电压跟随是不是用法不对还是我选择的电容电阻有问题?还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你是为了避免ADC芯片不能输入负电压,所以把A_IP抬升到1.6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了避免ADC芯片不能输入负电压,所以把A_IP抬升到1.65V?

嗯嗯 采样电压为1.65V 偏置电压

网友B:
这电路图画的,看起来脑壳疼
3.3V已经经过了两级线性稳压器,怎么会还有那么大的纹波
要么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要么是地线布得得有问题,功率地上面的回流电流经过了信号地
用一个外部的电压源或者电池,就近接到差分放大器的REF或者跟随器输入端,再测量看是哪里的问题

这是我用的VREF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C:
输出带了10欧和2.2uF的电容,已经工作不稳定了。运放输出通常带不动大的电容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图画的,看起来脑壳疼
3.3V已经经过了两级线性稳压器,怎么会还有那么大的纹波
要么是你的测量方法有 ...

信号地回路上没有功率器件,可能是测量的问题,但是测量的时候已经是回路最小了,在电容两端焊接了两根针然后示波器探头直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带了10欧和2.2uF的电容,已经工作不稳定了。运放输出通常带不动大的电容负载 ...

但是图10 中也是带这么多电容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
同一个原理图就是布局不一样

网友A:
C80那一排店龙没有用,反而文博会变大。R68上并10uf就可以了。运放输出直接接-IN组成跟随输出,又串电阻加you加电容纹波更大。2359你自举电容是10nf的吗?可以串个330r的电阻。之前我们做辐射实验的时候,2451的不串电阻对外辐射大布线不合理就超标了,650串的电阻以后的话,波形开关波形变差一点点吧,辐射就大大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0那一排店龙没有用,反而文博会变大。R68上并10uf就可以了。运放输出直接接-IN组成跟随输出,又串电阻加y ...

好的 谢谢,现在1.65上有300kHZ的尖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0那一排店龙没有用,反而文博会变大。R68上并10uf就可以了。运放输出直接接-IN组成跟随输出,又串电阻加y ...

2359自举电容是22nF的瓷片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2359自举电容是22nF的瓷片电容

手册里面是10nF,串个330R到680R的电阻后可以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面是10nF,串个330R到680R的电阻后可以对比下。

但是300kHZ是LM5017产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300kHZ是LM5017产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

5017有自举电容吗?有的话也可以串电阻看下效果,分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7有自举电容吗?有的话也可以串电阻看下效果,分分钟的事情

10nF自举电容 我看下能不能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7有自举电容吗?有的话也可以串电阻看下效果,分分钟的事情

串联电阻还是不能解决,感觉的我的滤波电容没有把这个300KHZ的纹波滤除,导致传到到我3.3V里面

网友(2019-08-20):
U19的OUTA接到+inA,是正反馈,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