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红包有偿,设计一个5V转±15输出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8-09-10):
微信红包有偿,设计一个5V转±15输出的电源模块

(1)设计 一个5V输入 正负15V输出,每路100mA输出的模块
(2)实用低成本芯片,芯片2块钱以内

网友A:
啥参数要求都不提,方案实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参数要求都不提,方案实在太多

(1)设计 一个5V输入 正负15V输出,每路100mA输出的模块
(2)实用低成本芯片,芯片2块钱以内

就这2个要求

网友B:
输出电流1mA也可以?

网友:
看着是驱动的吗

网友:
说说红包大小吧 我想楼下的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A:
ADP1111数据手册的第32个参考图,这样应该是最便宜的,芯片不一定用ADP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流1mA也可以?

我说了2个要求:你仔细看看

(1)设计 一个5V输入 正负15V输出,每路100mA输出的模块
(2)实用低成本芯片,芯片2块钱以内

网友:
电路拓扑大概就是这样,芯片可以用其他低成本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P1111数据手册的第32个参考图,这样应该是最便宜的,芯片不一定用ADP1111

谢谢 我看一下

网友C:
BOOST芯片输出接一路电荷泵,完事儿

TPS61040换成MT3608 2A的开关,输出±15V 100mA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ST芯片输出接一路电荷泵,完事儿

如果电荷泵方案 可以达到没路100mA的输出

那电荷泵 方案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是我已经使用的电路了。R31和R32你自己计算下就行。MT3608,含税0.3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已经使用的电路了。R31和R32你自己计算下就行。MT3608,含税0.34元 ...

输出电流
可以满足每路100mA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
可以满足每路100mA 吗

可以的。注意任何情况+15v输出的电流要大于等于-15v的,不然-15v电压会跌落。或者你在+15v加一个假负载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
可以满足每路100mA 吗

注意参考下11楼,他升压那用了两个二极管,是为了补偿我的电路里面-15v会比+15v多一个二极管压降的。你要求正负电压都是准的就加多一个二极管,不介意的话可以不管。

网友:
用三极管自己搭一个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荷泵方案 可以达到没路100mA的输出

那电荷泵 方案就没有问题了

TPS40201那个电路就是证明电荷泵可以输出超过100mA电流的
另外TPS61170规格书里面有这样一个电路,纯粹的电荷泵输出了2.4W功率。TPS61170是1.2A的开关,MT3608是4A开关,足够你的输出了

网友:
电荷泵可以输出超过100mA电流

网友E:
提楼上问 楼主对电路有指标 对红包貌似没提指标

网友:
使用我发的飞飞电源帖子的方案,驱动可以使用单片机输出互补驱动4MOS管,基于STM8S003的参考程序也放我的帖子里了,也可以买我的0.5元的驱动芯片。初级6T,次级2个19T全波整流后组成±15V输出.使用绿环。很简单的。我自己已经用在±10V输出1A的功放电路里面了。改动匝数就可以改输出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提楼上问 楼主对电路有指标 对红包貌似没提指标

人家说了是微信红包,所以上限是200(⊙o⊙)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人家说了是微信红包,所以上限是200(⊙o⊙)

人家又没说最大的红包个数是0x01,没准红包个数可以到0xffffffff个呢

网友:
想问下mt3608升压最高可以到几V。

网友:
上万能的34063

网友:
纹波都没要求。。。

网友:
拿开发板搭了下电路测试下:4MOS管方式,初级6T,次级2个19T。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已经使用的电路了。R31和R32你自己计算下就行。MT3608,含税0.34元 ...

有点意思lc上有个兼容的SE3608,兼容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意思lc上有个兼容的SE3608,兼容凑合

SE3608输出电压最大只有8V。我之前找过输入电压范围宽,输出电压高的升压DCDC,发现MT3608算神升压芯片了,性价比高,输入最低达到2V,最高达到24V。输出最大28V,其他所谓兼容的电压范围太小了。

网友H:
两路 34063,一路15V一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路 34063,一路15V一路-15v

这个芯片 输出电流达不到15V  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ST芯片输出接一路电荷泵,完事儿

谢谢你的解答  私聊 我给你发个微信红包

网友I:
你们的都复杂了,看看我在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的都复杂了,看看我在用的 :

你把价格说一下,免得楼主在设计中使用了这个型号,后面拿斧头去劈开你的门找你拼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已经使用的电路了。R31和R32你自己计算下就行。MT3608,含税0.34元 ...

负压的能负载100ma电流的原理是什么? 靠那个电容就可以过100ma?这个对电容是不是有点要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C:
BOOST芯片输出接一路电荷泵,完事儿

很奇怪的是,TPS61040在早前的规格书中,输出为-10V/15mA的地方,在新的规格书中已经改为-10V/15uA.
所以很怀疑这个电路的输出能力。
这是旧版本的

这个是新的,刚在官网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1)设计 一个5V输入 正负15V输出,每路100mA输出的模块
(2)实用低成本芯片,芯片2块钱以内

max232,一个新品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很奇怪的是,TPS61040在早前的规格书中,输出为-10V/15mA的地方,在新的规格书中已经改为-10V/15uA.
所以 ...

刚才看了最新版的规格书,确实改成了15uA
你的疑问是在于电荷泵能否输出100mA电流,或者电容能否通过1.5W功率,对吧
我下面那张图来源是TI的参考设计PMP10091,有实物和测试结果

http://www.ti.com.cn/tool/cn/PMP10091
这个电荷泵电路是个很常见的电路,不只是TPS61041这个芯片的规格书,TI的其它芯片或者其它厂家都有提供类似的电路,上面一个截图是TPS61170的,电荷泵输出了2.4W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最新版的规格书,确实改成了15uA
你的疑问是在于电荷泵能否输出100mA电流,或者电容能否通过1.5W ...

这个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最新版的规格书,确实改成了15uA
你的疑问是在于电荷泵能否输出100mA电流,或者电容能否通过1.5W ...

搭了一个负压电荷泵,发现效果很差,如图所示,随着+12v电压负载加重,-12V会上飘到20多V,负压加负载,正压负压都下降很厉害到8V,单独+12v200ma,电压下降到11V左右;不清楚问题来源,电感11uh、15uh都试过

网友:
成本要求好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的都复杂了,看看我在用的 :

dcp系列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太大,可以看看dcr系列,与dcp系列基本相同,电压稳定许多,这芯片成本1块钱应该下不来。

网友:
5V转±15输出的电源;ti on 有类似芯片电源选择

网友:
有专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