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办法windows 10系统 多用户的独享存储空间

楼主(2018-09-11):
现在有一台公用电脑,windows10系统。作为公用电脑,存储一下文档资料!每个用户有自己的独立用户名密码!
需求:用户之间要能做到隔离,就是用户a的数据不能被用户b查看!
目前是使用给盘符设置访问权限来实现的
目前问题:这样就造成有几个用户就要分出几个盘符,且用户a能看到用户b的盘符 只是提醒无法访问!后期增加用户也相当麻烦!

是否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实现这一需求?

网友A:
文件夹也可以吧?2008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夹也可以吧?2008就是这么干的。

啊  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B:
磁盘要是NTFS格式,给每个用户建立文件夹,然后文件夹属性-》安全,剩下的你就明白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盘要是NTFS格式,给每个用户建立文件夹,然后文件夹属性-》安全,剩下的你就明白了吧 ...

只要用户有权限,就能修改权限。所以干脆虚拟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用户有权限,就能修改权限。所以干脆虚拟机吧

当然不能给他们管理员权限啊,一般给他们放到 Users 用户组就行了,楼主自己使用管理员权限去管理他们

网友:
文件夹可以单独设置权限。

网友:
  就不能给人家每人配一台电脑吗

网友:
每个用户自己的文件夹其他用户打不开的

网友:
群晖做这个挺轻松,只不过win10,就不知道了

网友:
群辉很轻松

网友:
搞个双盘位的群晖吧

网友D:
楼主当 admin 然后创建一些普通用户 普通用户之间本来就不能访问 只有管理员有权限看别人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当 admin 然后创建一些普通用户 普通用户之间本来就不能访问 只有管理员有权限看别人的资料 ...
普通用户之间本来就不能访问

赞同,所以楼主的需求其实很简单。

网友:
但是普通用户(非管理员)权限使用系统是受限制的,有时候并不方便哦

网友:
上AD域控制器

网友:
user好像用打印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