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自定义机械层不是好主意,容易漏孔漏槽

楼主(2018-09-11):
上图客户自定义了几个机械层。
上图所示的圆孔放置在自定义的机械层1中。

客户下单上传的是PCB文件,我们市场审核人员审单的时候,正常审到了这个孔,但是在工程CAM处理转Gerber的时候又把这个孔给漏掉了。
我们之所以提倡下单上传Gerber文件,就是怕这样的问题出现。

这个问题目前我也不清楚pads的设计标准是什么,但是我们常见的做法是,将跟外型有关的数据(如:板框,槽,非金属化画的圆圈孔等)放置在Drill Drawing层的2D线中,或者指定板框属性,如下图
这样设计的孔槽,板厂处理CAM资料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漏掉的。

网友:
还是按照标准来,免得整出飞机。

网友:
Gerber在手,天下你有

网友A:
我最讨厌Pads就是这个原因,层定义完全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Pads就是这个原因,层定义完全不清晰

me2,我看我们公司遗留的老pads的文件,完全一脸蒙B,根本不知道怎么导gerber

网友:
导入一个CAM文件就行了,不用一个一个去勾选

网友(2018-11-04):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Pads就是这个原因,层定义完全不清晰

找本书看看不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讨厌Pads就是这个原因,层定义完全不清晰

那是因为你对层的定义理解还不够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