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封装不方便打红胶,过波峰焊如何固定

楼主(2018-09-11):
贴片和直插件不在同一面,这个物料是BOURNS的TBU-CA系列保护器件,但是焊盘间距太小,工厂不方便点红胶,请问有没有其他办法固定这个物料。

网友A:
这种能通过波峰焊焊接上?不如直插件焊接完成后用低温锡膏做回流焊。

网友:
挡片,做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能通过波峰焊焊接上?不如直插件焊接完成后用低温锡膏做回流焊。

这是回流焊,然后直插件波峰焊,但是这个会掉下来

网友:
要么中间焊盘不用,要么做个波峰焊治具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回流焊,然后直插件波峰焊,但是这个会掉下来

这个最后焊接

网友B:
回流先焊好,量少可以涂阻焊胶,比胶带省事,量多冶具,后再波峰。。。。

网友:
上治具吧。

网友C:
TBU-CA 中间引脚不是空的吗,直接点胶不就好了

网友:
按图中点器件两侧稍微拉开一点可以吗?中间有2.3mm的间隙,自动点胶机应该可以控制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D:
回流焊,做治具再过波峰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流焊,做治具再过波峰焊

11楼正解

网友:
插脚回流焊工艺啊,为啥要弄波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流先焊好,量少可以涂阻焊胶,比胶带省事,量多冶具,后再波峰。。。。 ...

贴片件在直插件背面,好做治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U-CA 中间引脚不是空的吗,直接点胶不就好了

数据手册上建议中间焊盘也要焊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建议中间焊盘也要焊接的

看了手册,建议焊接应该是从散热角度考虑的,把两边焊盘敷铜扩大应该可以缓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片件在直插件背面,好做治具吗?

有专门公司做这些东西的,测试架、工装等。
波峰焊治具就是一个托盘,把插件脚露出来,贴片件盖起来。注意贴片件距离插件脚距离稍远一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