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eil无法编译新唐003

楼主(2018-09-11):
提示:
C51 FATAL-ERROR -
  ACTION:  CREATING LIST-FILE
  FILE:    .\LST\ADC.lst
  ERROR:   CAN'T CREATE FILE

已经安装新塘的补丁包,编译的是官方例程
keil版本是5.14

楼主:
keil已经破解

楼主:
目前编译其他MCU的都是正常的,比如STC,松翰,STM32等等,唯独无法编译新塘,将芯片型号选型改为标准AT89C51之后可以编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看下usb设备识别了仿真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usb设备识别了仿真器没有

已经识别了,电脑设备管理器

网友:
Build target 'ADC'
compiling ADC.C...
compiling Common.c...
compiling Delay.c...
assembling STARTUP.A51...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58.2 xdata=0 code=2173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ADC_Simple"...
".\Output\ADC_Simple"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Build target 'GPIO'
compiling GPIO.C...
compiling Delay.c...
compiling Common.c...
assembling STARTUP.A51...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41.1 xdata=0 code=109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GPIO"...
".\Output\GPIO" - 0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N76E003_BSP_Keil_C51_V1.0.6
--> sampl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读目录???

几天没上论坛了,确实是工程文件夹只读属性的问题,复制文件之后重建工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网友:
哦,原来目录则为只读会出现这个问题阿?在windows上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
新塘插件做得很好啊,兼容KEIL 没发现一点问题,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