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10系统 鼠标总是感觉发飘没有win7好用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11):
新电脑是win10 家庭版 自己装了LTSB版本   感觉鼠标各种不好用 总是发飘 ,鼠标罗技M330,怎么调都感觉没有在win7下爽,请问各位有这个同病吗 怎么解决?

网友: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了。送你试下,我反正没啥感觉……或许因为我系统被优化过了。

网友:
有空试下

楼主:
谢谢 回头试试

网友:
换个鼠标可能比较好一点,win10我快一年了。感觉还可以。没碰到鼠标发飘的情况。

网友:
系统问题吧,普通5元的都没你说的问题。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主是不是双显卡的?

网友:
我这里好多台Windows10的电脑,没发现鼠标有啥问题,换个鼠标试一试吧。

网友:
用几天习惯了就好了,反正每次换新鼠标都要适应几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主是不是双显卡的?

对  hp工作站 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