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和MC34063类似芯片,有升压降压反转功能,2块钱以内

楼主(2018-09-11):
求推荐一个和MC34063类似的的芯片,有升压降压反转功能,2块钱以内

补充:替换的原因是 -15V 输出达不到输出100mA的电路

替换以下2个电路中芯片

网友A:
先说说为什么要替换
NCP3063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为什么要替换
NCP3063可以看看

替换的原因是 -15V 输出达不到输出100mA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替换的原因是 -15V 输出达不到输出100mA的电路

用NCP3063把开关频率再提一点,把电感量弄小一点,电感体积搞大一点,100mA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CP3063把开关频率再提一点,把电感量弄小一点,电感体积搞大一点,100mA是没有问题的 ...

NCP3063  这样芯片开关评论 比34063的频率高50Khz  确实好点

网友:
找个34063计算软件算一下参数试试

网友:
看出眉目没有?

楼主:
NCP3063  这个芯片的计算软件 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CP3063  这个芯片的计算软件 有吗

34063的计算软件网上一大堆          NCP3063没用过

楼主:
这个仅仅是buck芯片

网友:
很多buck芯片都可以接成负压输出

网友:
34063加个三极管,扩流

网友:
我有个2.4G无线通讯的板子,不知道电源部分用dcdc还是线性降压

网友:
可能看看芯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