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速摄像机能拍摄多远呀???

楼主(2018-09-11):
如果,本人以前是做单片机开发的,现在公司没啥事,整天整些跟行业不粘边的东东来拆腾。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需要选一款高速摄像机,用于拍摄一些运动目标,如航模之类的东西吧。
那么问题来了,我想知道一般的摄像机能拍多远呀?
还有就是这个拍摄的范围有多大,有没能自动跟踪目标的摄像机?

网友:
拍摄范围看镜头把,没用过,瞎猜的

网友:
感觉高速路上的拍照,应该是拍固定位置的车辆。

那种拍很大面积的,是视频监控,像素很高,可以拍很大一块区域。

网友:
楼上的,他说的是高速摄像机,不是高速公路上的摄像机。

网友:
跟镜头有关,跟踪远距离运动物体,要那种长焦自动实时变焦,动态捕捉,还有自动云台跟踪。。。。。。

就是完成其中一个功能就都牛逼的不行了

没做过,都是猜的

网友:
加个望远镜能拍到月球

网友A:
能拍多远主要看镜头,和摄像机没什么关系。

网友:
高铁线路上高速摄像机能够

网友:
500米左右

网友:
世界杯上的摄像机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拍多远主要看镜头,和摄像机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和感光芯片也有些关系的,感光芯片灵敏度低的话相同的镜头拉远就对比度太差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和感光芯片也有些关系的,感光芯片灵敏度低的话相同的镜头拉远就对比度太差看不清了~ ...

加大口径呗,做个韦伯望远镜那么大的反射镜,拍个几十光年还不是小意思……

网友:
追求高速拍摄,估计就是固定镜头了,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变焦或跟踪的机械速度就跟不上了

网友C:
高速相机主要是主要是速度快,军工实验用的多

网友D:
高速相机,是不是主要跟感光芯片有关系?

网友:
高速好像是快慢,远近可能是距离,不知道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速相机,是不是主要跟感光芯片有关系?

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相机主要是主要是速度快,军工实验用的多

对的,就是想拍下航模的运动轨迹。

网友:
看来航模也要隐身涂装了

网友:
现在最高技术可以拍30-40公里的,用于森林防火等,
市内交警监控有3-4公里的,高处拍摄违章

网友:
大口径的镜头想拍多远拍多远,就是价格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