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开源运动控制项目的源码笔记

楼主(2018-09-11):
编辑说明:标题添加[分享]字样

说明
几个月前发了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1704-1-1.html
是关于GRBL的源码阅读笔记的,看到还是有坛友回复感兴趣的,这几个月把其他几个我知道的开源运动控制器的源码看了下,
同样的也做了一些简单的笔记,也贴上来,如果有坛友觉得有些微帮助,或是感兴趣交流一番,也很好了。

涉及的开源运动控制项目有:
GRBL - 时间比较早,也可以算是下面3个其他项目的原型,目前也一直在更新,最大的优缺点是,简单
TinyG - 简单的cnc机床控制,机械手控制,S型加减速,最大支持6轴(非联动)
Smoothieware - 3D打印,激光切割,cnc磨床,C++编程风格,SD卡脱机
Marlin - 专攻3D打印,SD卡脱机,v2.0增加了S型加减速

注意
1.楼主自己写的文档都是用xmind软件写的,附件里面有个Marlin旧版本的PDF格式文档,是在网上找的
2.楼主看源码的顺序是:GRBL --> TinyG --> Smoothieware --> Marlin2.0
在看GRBL的时候花的时间比较长,也看的细一些,往后时间就越来越短的,对应项目的笔记也会越来越短,
原因是越看到后面越觉得框架差不多,只不过是功能上增删补漏而已
3.楼主做的笔记主要是针对项目的框架部分,即怎么去阅读整个项目的源码,同时也针对了运动控制部分
做了稍微多一些的笔记,很多细节是基本忽略掉的,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看代码探讨,哈哈
4.关于Marlin项目是直接看了2.0版本的,不是之前流传甚广的那个1.1版本,附件的PDF文档是写的1.1版本

文档截图
GRBL

TinyG

Smoothieware

Marlin_2.0

附件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

网友A:
花了挺多时间研究这个得啊,不错嘛

网友B:
这个感兴趣!!只是还没看过,不知难度如何?电机S曲线算法吗?多轴是否支持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兴趣!!只是还没看过,不知难度如何?电机S曲线算法吗?多轴是否支持插补 ...

都支持多轴插补,用的都是DDA插补,轨迹规划S型加减速是TinyG和Marlin2.0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挺多时间研究这个得啊,不错嘛

哈哈,谢谢捧场

网友C:
请问,你做的笔记里,有没有关于加减速的,比如:
1、从速度A上升到B速,半途中突然改成降速到C,半途中再突然改成上升速到D,即目标速度可能一直在变化。
2、从位置A向B位置运行,半途中突然修改为C位置,半途中再突然改成D位置,即目标位置,可能一直在变化。

在以上两种情况,均需要保持速度的平滑,即走S形曲线,尤其是情形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做的笔记里,有没有关于加减速的,比如:
1、从速度A上升到B速,半途中突然改成降速到C,半途中 ...

你说的这个可以算是应用要求吧,就是速度和位置允许无限叠加。。。

楼主位的笔记里面主要是针对那几个开源运动控制器软件框架的分析,
和运动控制部分的数据流和关键实现流程,工艺一般都是G代码解析器来解析,
然后系统通过前瞻、速度规划和DDA插补来实现电机运动。

你提的应用要求,笔记里面没有,但我觉得那几个开源运动控制器都可以实现这个应用需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可以算是应用要求吧,就是速度和位置允许无限叠加。。。

楼主位的笔记里面主要是针对那几个开 ...

可能是吧,我关注的是算法问题,你关注的是框架问题,哈哈。
这些代码,都是LINUX下的吗,还是单片机框架的?有对应的板子可以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吧,我关注的是算法问题,你关注的是框架问题,哈哈。
这些代码,都是LINUX下的吗,还是单片机框架 ...

单片机下的,最早是avr,现在基本都已经或正在往arm转

网友:
非常感谢,关注学习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对学习运动控制算法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mark 3D打印CNC电机控制

网友:
mark 开源运动控制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D:
支持闭环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闭环控制吗?

不支持,楼主位的几个项目都主要是步进开环控制模式,
有外接编码器的接口,但闭环控制还没有实现

网友E:
绝大部分的控制器均不支持闭环控制。
伺服驱动器通过接收编码器信号,完成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绝大部分的控制器均不支持闭环控制。
伺服驱动器通过接收编码器信号,完成闭环控制。 ...

哈哈,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为“半闭环”

网友E:
我用过很多广数、KND的数控系统,驱动电机的信号均为4个信号8根线。
号称2us一个翻转,250KHZ的频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很多广数、KND的数控系统,驱动电机的信号均为4个信号8根线。
号称2us一个翻转,250KHZ的频率输出。 ...

那些系统应该是配伺服电机的吧,而且他们一般的架构不是楼主位的那样的,纯单片机控制,
一般都是DSP+FPGA控制,脉冲频率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些系统应该是配伺服电机的吧,而且他们一般的架构不是楼主位的那样的,纯单片机控制,
一般都是DSP+FPG ...

广数、KND的数控系统均不区分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4个信号:脉冲,方向,使能,报警。

网友:
多谢楼主,先收藏一下,以后有空看

网友:
运动控制器 开源,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数、KND的数控系统均不区分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
4个信号:脉冲,方向,使能,报警。

这个楼主是知道的,脉冲型驱动器的接收端信号基本就这些,但步进电机控制的脉冲频率不能太高,特别是开环的,脉冲频率高了(转速高了)丢步严重,
所以一般这些面向机床和加工中心的数控系统偏向配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楼主是知道的,脉冲型驱动器的接收端信号基本就这些,但步进电机控制的脉冲频率不能太高,特别是开环 ...

你说的这些情况是数控机床编程时要考虑的事。实际上输出的脉冲频率很低。既使步进电机也运行的很好。

网友:
此处留名,后续细细研究下

网友:
回头有空了  好好看看

网友:
工作的内容就是运动控制卡,有空看看

网友F:
哪个速度最快,marlin2.0能跑200k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个速度最快,marlin2.0能跑200k了不

这个看用什么芯片吧,脉冲发生的机制大同小异,就看处理器的速度了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一下:mark ::几个开源运动控制项目的源码笔记

网友:
有空要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G:
硬件平台是什么?

网友:
下载看看,纯软件算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硬件平台是什么?

大多都支持arduino   8位机能写到这个水平 确实不得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多都支持arduino   8位机能写到这个水平 确实不得不佩服

现在也逐渐转向ARM的32位芯片了

网友(2018-11-10):
楼主用心了,感谢分享!正在玩光驱写字机,咱是菜鸟,看grbl一头雾水,学习了。

网友:
简直要膜拜了,很棒,感谢分享.

网友I(2019-10-05):
还没看代码,不知道移植到C8051上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没看代码,不知道移植到C8051上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

算法部分都通用的,底层改一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法部分都通用的,底层改一改吧

好的,谢谢,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GRBL,记号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必须的顶一下

网友:
这个厉害了,要学习一下了

网友J(2019-12-21):
请教楼主,tinyg的固定频率输出是怎么控制加减速的?类似于PWM的机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tinyg的固定频率输出是怎么控制加减速的?类似于PWM的机制吗?

固定频率就相当于时基,规划加减速的时候就把路径以时基为最小单位离散成运动段
速度快就一个时基发一个脉冲,速度慢就若干个时基发一个脉冲,误差为一个时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固定频率就相当于时基,规划加减速的时候就把路径以时基为最小单位离散成运动段
速度快就一个时基发一个 ...

感谢楼主,这么久的帖子还能回复我的问题。我现在的想法是最终能够每个周期(比如1ms)输出各个轴的位置信息,以便放在EC总线上,之前研究了很久GRBL,最后发现GRBL生成脉冲时定时器间隔会变,这样就无法在确定的周期时间点输出各个轴的位置。想利用tinyG的时基固定的特性,固定地在每个周期输出位置,但是现在还么研究透,不知道是否可行,想问问楼主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这么久的帖子还能回复我的问题。我现在的想法是最终能够每个周期(比如1ms)输出各个轴的位置 ...

总线式的就把stepper部分去掉就好了,然后速度规划部分如果还是在后台处理,那就另外在定时器里面取运动buffer出来,发给总线设备就好了,注意加减速计算的时基要和定时器周期对上
如果加减速换成了在定时器中处理,则参考一下时间分割的方法,算完直接发给总线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太好了

网友(2020-03-30):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控制小白(g码是啥都不懂)希望有对应的硬件来学习实操一下。

网友(2020-07-22):
很好的资料,非常有用。

网友:
正好需要 感谢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20-09-18):
留下脚印,时刻关注。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2020-11-02):
感谢分享。这些解读过程非常重要。

网友K:
在看LinuxCNC,有难度,先看看这几个怎么样,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看LinuxCNC,有难度,先看看这几个怎么样,感谢楼主

坛里倒是比较少人提LinuxCNC这个项目

其实在写这个帖子里的几个项目的源码笔记前,就写了LinuxCNC的运动控制部分的源码笔记,
只是LinuxCNC整个项目比较大,只读了运动控制部分的,而且也没有搞得很明白,就没有放上来

网友(2020-12-12):
最近学习时间分割法插补,发那科M7 CNC插补也是用的时间分割法插补。百度上只能找到一些原理性的说明,具体怎么实现的都没有介绍。有没有大牛知道哪个开源的运控用时间分割法做插补的,这样学习效率更高,先谢了

网友(2021-01-14):
有空试试

网友(2023-03-11):
这个是真心牛逼。
学习学习。

网友L:
请教楼主,我现在想做款刻字机,只有XY两轴,用哪个开源较好?选用的MCU是ESP32S3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我现在想做款刻字机,只有XY两轴,用哪个开源较好?选用的MCU是ESP32S3 ...

grbl吧,通用一点,GitHub上也有ESP32的开源版本

网友L(2023-04-13):
引用 楼主:
grbl吧,通用一点,GitHub上也有ESP32的开源版本

多谢楼主回复!现在已将GRBL_ESP32移植到ESP32S3上并加载成功。我最终要加入USB及U盘,除了解析GCODE,还要解析HPGL,所以代码还要花时间熟悉,不然无从下手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多谢楼主回复!现在已将GRBL_ESP32移植到ESP32S3上并加载成功。我最终要加入USB及U盘,除了解析GCODE,还 ...

再次请教楼主,最新的marlin已支持S曲线加减速,不知好不好移植到grbl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再次请教楼主,最新的marlin已支持S曲线加减速,不知好不好移植到grbl上来

marlin那个S型曲线挺简单的,跟grbl的速度规划器没有太大的冲突,移植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位的文档也有写一点分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marlin那个S型曲线挺简单的,跟grbl的速度规划器没有太大的冲突,移植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位的文档也有写 ...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1、我用grbl实现了插补联动运动。但是现在有一个需求是 我需要按照某一个方程来实现某个运动。比如按照sinx 方程  来进行运动。比如一个轴运动 x变量。另外一个轴按照sinx  来运动位置。
这样的改怎么实现了?
2、我看grbl的是迪卡坐标下的插补联动。没有那个旋转轴的  。我与一个疑问是  旋转轴怎么样和其他的普通轴做联动运动了?

3、grbl 他的联动 比较好理解 就是三个坐标轴 相互垂直。但是如果遇到其他的非垂直的轴  那该怎么样实现联动呢?

4、我看tinyg 插补方式好像和grbl不一样。他好像是固定的频率 下计算 需要输出多少个脉冲。而grbl是计算出每一个脉冲的频率。这两则 我感觉 tinyg这种的好像更好实现多轴联动,尤其那种非垂直轴的。不知道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

期待你的解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1、我用grbl实现了插补联动运动。但是现在有一个需求是 我 ...

1. 可以参考一下grbl里面怎么实现圆弧插补的,其实就是将圆弧离散化、小线段化,然后每个小线段都看作直线,然后让XY走,做好小线段之间的速度衔接就行了;
2. 旋转轴的插补,其实本质上跟直线轴的插补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旋转轴的姿态跟直线轴不一样而已,这个都是在运动学逆解中计算好(就是根据姿态末端目标位置反推各个轴的行程),
    网上有grbl的6轴还是9轴版本的,这个应该是加了旋转轴处理的,可以找来看一下;
3. 参考2;
4. tinyg是以一个固定的比较高的频率来计算脉冲的发送,grbl是为了省资源,把定时器设计成变长的,tinyg算是硬件升级后的改动,其实本质差不多,都是DDA的方式,
    在速度规划的模块中,都是取固定的频率来进行计算的,发脉冲这个只是一种方式,grbl设计成这样主要是以前在avr上跑的,硬件资源很紧张,现在用性能更高的硬件的话,可以改一下,
    论坛有用32位arm发脉冲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改一下也很简单,只要改发送脉冲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1. 可以参考一下grbl里面怎么实现圆弧插补的,其实就是将圆弧离散化、小线段化,然后每个小线段都看作直 ...

非常感谢。对于疑问2:目前公司要做一个类似螺旋的一个结构。也就是一个电机是水平运动,一个电机控制旋转。这样两者联动后 就是一个圆柱一样的运动。这样的方式也是必须要进行逆运算才可以实现的吗?
                                    因为有一个问题是:给出的运动方式不是目标的运动方式。而是单个轴的运动方式。比如水平按照一个速度运行。旋转那个电机按照另外一个速度运行。这样改怎么样实现了?

疑问1:如果按照sinx 来运动。我看过grbl的圆弧插补哈。需要输入 圆弧r,角度  这个sinx 或者其他的曲线我该怎么样确定这个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感谢。对于疑问2:目前公司要做一个类似螺旋的一个结构。也就是一个电机是水平运动,一个电机控制旋 ...
疑问1:如果按照sinx 来运动。我看过grbl的圆弧插补哈。需要输入 圆弧r,角度  这个sinx 或者其他的曲线我该怎么样确定这个r了?

这个不需要确定r,r是圆弧轨迹用的,你用sinx的轨迹,那么应该是确定的弦曲线轨迹,直接算就行了

对于疑问2:目前公司要做一个类似螺旋的一个结构。也就是一个电机是水平运动,一个电机控制旋转。这样两者联动后 就是一个圆柱一样的运动。这样的方式也是必须要进行逆运算才可以实现的吗?
                                    因为有一个问题是:给出的运动方式不是目标的运动方式。而是单个轴的运动方式。比如水平按照一个速度运行。旋转那个电机按照另外一个速度运行。这样改怎么样实现了?

grbl本身有螺旋插补,不过是3轴的,2轴圆弧+1轴直线,你这种情况就是把圆弧的省略成1个旋转轴,原理差不多,就是运动学要稍微改一下,圆弧的角度直接换算成旋转轴的角度,你看一下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需要确定r,r是圆弧轨迹用的,你用sinx的轨迹,那么应该是确定的弦曲线轨迹,直接算就行了

非常感谢。还是有点不明白。grbl本身有螺旋插补,不过是3轴的,2轴圆弧+1轴直线,你这种情况就是把圆弧的省略成1个旋转轴,原理差不多,就是运动学要稍微改一下,圆弧的角度直接换算成旋转轴的角度,你看一下吧

这个是grbl 1.1版本里面有这个吗?我好像没有找到耶。可能我代码看的还是不够仔细。

对于您说的sinx 直接计算。不需要进行圆弧插补吗?这个不也是曲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感谢。还是有点不明白。grbl本身有螺旋插补,不过是3轴的,2轴圆弧+1轴直线,你这种情况就是把圆弧的 ...

1.1版本有,在圆弧插补里面,有个第3辅助轴,能实现螺旋插补中的圆柱型螺旋插补场景

对于您说的sinx 直接计算。不需要进行圆弧插补吗?这个不也是曲线吗?

要用XY画出弦曲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y=Asin(ωx+φ)+k的公式来计算XY的位置值,而不是正常的通过轨迹来分解,
圆弧插补是针对圆弧轨迹通过内角α分解成XY来计算,如果弦曲线有标准的轨迹公式,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
但查了一下发现没有,只有最简单的XY关系式,可以在这个公式上面来实现,然后根据坐标偏移量和轨迹方向来对XY方向进行补偿,
不过这样就不好算合成速度和做线段衔接过渡;
另外的一种方法是,3轴的XY-Z圆柱型螺旋插补,在XZ或YZ平面的投影是一条弦曲线,可以通过把X或Y轴虚轴化来得到实际的曲线轨迹,
不过这样同样不好算合成速度和做线段衔接过渡;
不知道你们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弦曲线轨迹一般很少用到,也少有人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非常感谢。还是有点不明白。grbl本身有螺旋插补,不过是3轴的,2轴圆弧+1轴直线,你这种情况就是把圆弧的 ...

如果只是需要用XY画出一条正弦曲线,那么可以以X轴为主动轴,根据公式y=sinx来计算Y轴的对应位置,
然后根据固定时间周期来确定X轴每次的位置增量,用公式y=sinx来计算Y的位置增量,XY联动出来的就是正弦曲线轨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版本有,在圆弧插补里面,有个第3辅助轴,能实现螺旋插补中的圆柱型螺旋插补场景

非常感谢 您详细的解答。我们的一个需求就是 有两个电机。比如a电机、b电机、两个电机其实没有数学上的关系(比如垂直坐标系),简单来说就是两个电机分别 带动两个物体运动。然后a电机与b电机之间。运动有一个数学的关系。也就是sinx。就是b电机转动x距离。那么a电机需要转到sinx距离 。

我想的是直接用固定频率来简单做:已知b电机的速度。那么就知道 这个固定频率下他需要的脉冲数量。sinx  计算 那么耶知道a电机脉冲数量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就是参考 tinyg那样的dda

ps:其实我是需要做两个。一个就是我说的sinx。另外一个就是螺旋的那样插补是另外一个项目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需要用XY画出一条正弦曲线,那么可以以X轴为主动轴,根据公式y=sinx来计算Y轴的对应位置,
然后 ...

和我想的一块了。。那么最终还是需要通过dda算法来实现的吧?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关于dda直线插补的。当xy是相互垂直的情况下。比如我需要直线插补。那么类似逐次比较一样。每次计算各个轴是否需要输出脉冲。

当非垂直的情况下。这个时候 通过 dda来实现是不是就不对了?比如tinyg 有6轴  非联动的  但是最终都是一个dda定时器。这为啥可以了?这都用的同一个dda
最后 导致的结果是啥了?他的数学书的关系怎么样解释这个呢?这个一直困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M:
和我想的一块了。。那么最终还是需要通过dda算法来实现的吧?

你对定时器和DDA算法的作用混淆了
定时器的作用是提供稳定的时基,DDA算法是一种通用的直线插补算法,前者主要是服务于速度规划模块,DDA算法在轨迹进行了速度规划后,划分坐标系分量,然后通过时基来判断是否输出脉冲
至于为什么DDA能够应用在非垂直坐标系中,可以想象一下你上面回帖的旋转轴和直线轴的螺旋插补,假如把旋转轴当作直线轴,旋转角度换算成直线距离,那么就可以套入到DDA算法里面了
虽然物理上不是垂直坐标系,但只要通过换算后能符合垂直坐标系的特性,使用DDA进行插补就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定时器和DDA算法的作用混淆了
定时器的作用是提供稳定的时基,DDA算法是一种通用的直线插补算法,前 ...

   谢谢。明白了  。其实就需要转换成垂直的那种坐标系。比如机械臂 那么需要把轴映射到垂直坐标系下的关系   然后进行dda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对定时器和DDA算法的作用混淆了
定时器的作用是提供稳定的时基,DDA算法是一种通用的直线插补算法,前 ...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用tinyg的方式输出波形,与grbl的方式 哪种效果更好呢?不考虑mcu的处理能力的情况下。不知道marlin的方式是不是和tinyg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用tinyg的方式输出波形,与grbl的方式 哪种效果更好呢?不考虑mcu的处理能力的情 ...

如果你说的是输出的脉冲波形,其实都一样的,tinyg和marlin的脉冲机制都是跟grbl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这种DDA方式不好,可以自己写一个stepper替换掉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说的是输出的脉冲波形,其实都一样的,tinyg和marlin的脉冲机制都是跟grbl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这种DD ...

我指的是  tinyg 固定脉冲周期   然后 grbl 是变速脉冲周期。这两种方式。
感觉tinyg的 这种方式扩展性比较强 可以扩展很多轴。grbl 这种方式好像不是很好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指的是  tinyg 固定脉冲周期   然后 grbl 是变速脉冲周期。这两种方式。
感觉tinyg的 这种方式扩展性比 ...

如果你说的可以扩展到很多轴,是说的每个轴独立运动,而不是联动的话,tinyg的方式适合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说的可以扩展到很多轴,是说的每个轴独立运动,而不是联动的话,tinyg的方式适合一些 ...

是的哈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