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空气质量CO2数据采集+上传到云端

楼主(2018-09-11):
本次采集CO2使用盛思锐出品的CO2传感器-SCD30模块,模块同时带有温湿度数据测量,具有高稳定性,温度补偿。
一、本地CO2采集
此处我们使用的是I2C接口,供电3.3v,因此只需要模块接入3.3v电源,共地,再把传感器模块SCL接入零知标准板的A5,模块SDA脚接入零知标准板的A4,这样就完成了硬件的连接,非常简单。
接线如图:

二、云端设置
前面我们使用了SCD30模块采集到了室内空气质量-CO2的指标,为了更加的实用,我们将采集到的数据:CO2、温度、湿度数据上传到云端(这里以OneNet平台使用http协议上传做演示)。
1、首先我们在OneNet平台上建立好我们的设备。
我这里建立一个HTTP协议方式的设备、一个应用、三个数据流。
a、设备信息:
b、应用界面:
c、数据流:
2、上传数据测试:
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建立一个TCP client,发送如下HTTP包进行测试:
POST /devices/你的设备ID号/datapoints?type=3 HTTP/1.1
api-key:你自己的OneNet平台API KEY
Host:api.heclouds.com
Content-Length:49

{"SCD30_CO2":220;"SCD30_Humi":34;"SCD30_Temp":42}

注意上面的服务器IP填写对,还有Content-Length一定要填写正确,否则各种问题出现。发送后接受到{"errno":0,"error":"succ"}表示正确了,你再到OneNet查看数据,可以看到上传成功了一个数据点。

3、本地采集数据后联网上传到云
这里采用ESP8266模块连接到WIFI热点后与OneNet云端进行TCP通信,在前面使用ESP8266的帖子有详细讲解,这里就不再赘述。
4、源码:
代码展示:

核心代码如下,实际上是ESP8266的一个示例和一个CO2采集示例合起来的代码,由此也可以看出使用这个平台搭建自己的产品是非常简单方便的。
//获取传感器数据
        if (airSensor.dataAvailable())
  {
        value_co2 = airSensor.getCO2();
    serialDebug.print("CO2(ppm):");
    serialDebug.print(value_co2);//读取CO2

        value_temp = airSensor.getTemperature();
    serialDebug.print(" temp(C):");//读取温度
    serialDebug.print(value_temp, 1);

        value_humi = airSensor.getHumidity();
    serialDebug.print(" humidity(%):");//读取湿度
    serialDebug.print(value_humi, 1);

    serialDebug.println();

  //上传数据到OneNet平台
        int content_len = 49;//3位CO2,2位温度,2位湿度,如:{"SCD30_CO2":210;"SCD30_Humi":30;"SCD30_Temp":40} 一共49位
        //这里演示,就为了简单把数据到转为int类型
        int valueOfCO2 = (int)value_co2;
    int valueOfHumi = (int)value_humi;
    int valueOfTemp = (int)value_temp;

    sprintf(http_packet, packet_model,DEVICE_ID,API_KEY,oneNetHost,content_len,SENSOR_CO2,valueOfCO2,SENSOR_HUMI,valueOfHumi,SENSOR_TEMP,valueOfTemp);

        int state = wifi.getState();
        wifi.debugPrintln(String(state));
        switch (state) {
            case WIFI_NEW_MESSAGE:
                        wifi.debugPrintln(wifi.getMessage());
                        wifi.sendMessage(http_packet);//这里进行发送http包
              break;
            case WIFI_CLOSED :                                                        //reconnet to the TCP server
              wifi.debugPrintln("server is closed! and trying to reconnect it!");
              if (wifi.connectTCPServer(serverIP, serverPort)) {
                      wifi.debugPrintln("reconnect OK!");
                      wifi.setState(WIFI_IDLE);
              }
              else {
                      wifi.debugPrintln("reconnect fail");
                      wifi.setState(WIFI_CLOSED);
              }
              break;
            case WIFI_IDLE :
                    wifi.setState(wifi.checkMessage());

                    break;
                }

        }

完整工程请到零知官网中下载。

5、我们上传完成后,可以在OneNet平台看到我们的数据变化了,作为扩展,可以直接使用OneNet云平台提供的HTTP的GET方法获取数据,然后自己做APP或者公众号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我们的远程数据变化了,这样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设备+终端+云架构的原型物联网产品了。

模块在芯间有售

网友A:
挺好的,最近也想搭个物联网设备,想问下OneNet云平台怎么收费吗?平台开发的话是有专用控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最近也想搭个物联网设备,想问下OneNet云平台怎么收费吗?平台开发的话是有专用控件吗?

不收费,控件单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最近也想搭个物联网设备,想问下OneNet云平台怎么收费吗?平台开发的话是有专用控件吗?

目前个人使用是免费的,他也有SDK可以嵌入到自己的应用中的,上面是演示是他们自带的也没有精细加个,你自己也可以加个公众号啥的去远程手机查看数据的

网友B:
这个传感器多少钱?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个人使用是免费的,他也有SDK可以嵌入到自己的应用中的,上面是演示是他们自带的也没有精细加个,你 ...

必须要使用它们的模块上传数据到平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使用它们的模块上传数据到平台吗?

任意模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多少钱?淘宝上搜不到

淘宝上有的,搜SCD30。在芯间上面也有售

网友:
厉害了。标记下,回头自己也搞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使用它们的模块上传数据到平台吗?

这里就没有使用它们任何硬件模块啊,上面使用ESP8266模块通过TCP传输数据的,你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输的

网友C:
不熟悉,平台是使用哪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熟悉,平台是使用哪个呀?

零知板+ESP8266+SCD30二氧化碳传感器+OneNet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传感器多少钱?淘宝上搜不到

在芯间 有售  价格还挺好

网友D:
不错,不同于mqtt的http包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同于mqtt的http包上传

mqtt也可以的,只是这里没有做而已

网友:
赞一个   平台是考虑自建是否很麻烦?

网友:
这个物联网案例不错,收藏了

网友:
这个传感器价格淘宝上不便宜。

网友:
收藏了,参照一下

网友(2018-10-22):
这个Co2传感器不便宜啊。

网友:
这类传感器应该挺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