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刚过就见鬼系列:F429,外部有源晶振,跑不了180M

楼主(2018-09-11):
七月刚过就见鬼系列:STM32F429ZGT6,外部25M有源晶振,跑不了180M,程序卡死,进入hardfault_handler~~寻求大师指点破解下,如能成功,200微信红包奉上~~

背景介绍:
1、之前做过10套,MCU使用STM32F429ZGT6,外挂25M有源晶振,调试使用,可以跑到180M主频,没有任何问题;
2、遂再做20套,然后这20套就出事,同样的PCB,固件,和几乎一样的元器件(均为JLC或者在芯间),然后这次就跑不到180M了,程序单步调试,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原因不明;

已做过的验证:
1、新板和旧版,每个MCU的引脚,均做过电压和波形测试对比,未见明显差异(可以排除外围器件导致的MCU异常);
2、断开外部晶振的输入,使用内部RC震荡,可以跑程序,说明BOOT0,BOOT1也没啥问题;但是主频据软件的说,内部RC只能倍频到90M,配到180M也会出问题;
3、如果使用外部25M晶振,无论多慢,都会卡死,用示波器测量过25M的波形,幅度频率都OK,未见异常(新旧板一样);
4、怀疑过MCU的批次问题,换过旧版同批号的MCU,故障现象一样;
5、各工作电压点未见异常;

局部原理图和PCB:

纳闷点:
1、说PCB和电路设计有问题嘛,上一次做10块,没有任何问题:
2、说元器件有问题嘛,测量有源晶振OK(和上一批同款,购买自JLC),MCU也换过上一批次的MCU,故障依旧;
3、说软件有问题嘛,上一版的固件不也跑得好好的;

准备尝试的办法:
1、买了一些晶振(有源无源都有),明天换换看。。。。
2、软件的也再查查可能的代码问题。。。。

所以迷茫了,感觉见鬼了,请大师再帮忙分析下,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指点破解下,一经解决,200微信红包奉上(这个不用怀疑,翻我的帖子,微信红包落实情况杠杠的,呵呵)

-----------------------------------------------------------------------------------------------

最新进展:

“用内部时钟160M主频,能够跑,外围设备也正常”

“但是用外部时钟就跑不了”

网友A:
上次的10块有剩的没,换个这回的U、晶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的10块有剩的没,换个这回的U、晶振试试

有1块剩,还没舍得拆,万一把好的也拆坏了呢,呵呵~~

因为毕竟特殊,上次10块都行,这次20块都不行~~

网友B:
是我脑回路有问题吗?要是我肯定先查到hardfault的原因,再推测硬件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C:
几层板?检查内层是不是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脑回路有问题吗?要是我肯定先查到hardfault的原因,再推测硬件哪里有问题啊 ...

软件的查到是cannot access memory........

网友D:
有无外扩SRAM, 会不会是SRAM焊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无外扩SRAM, 会不会是SRAM焊接有问题?

没有外扩SRAM的

楼主:
最新进展:

“用内部时钟160M主频,能够跑,外围设备也正常”

“但是用外部时钟就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层板?检查内层是不是没做。

查看了JLC的订单,是做4层板的。。。。如何检验实物里面有没有做呢?

楼主:
所以我有点怀疑,会不会是主频太高了,flash读写时序太快,跟不上,导致程序跑飞了?很多时候初始化完成,就卡在那里了(比如程序是有闪灯的,然后灯常亮不闪了,所以有初始化的),但又不是100%,有时候还没初始化也卡死了

但是软件工程师,又说加了间隔,并且一样的固件在之前的10套板,的确都是OK的,又无解了。。。。

网友E:
加点电容滤波试试,例如加个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点电容滤波试试,例如加个钽电容

老大是指加在MCU,还是有源晶振那里呢?

网友B:
重点查查时钟部分的代码,有几个宏定义好仔细看看,防止是在超频状态下运行

网友F:
用cubemx配置成180M生成代码,对比下软件工程师的时钟配置那部分,看看是否有遗漏什么

网友:
我用8M晶振配置不了180,只能到168还是160,忘记了,明天看看

网友G:
看起来确实挺奇怪,新旧板使用的是同一次编译链接得到的固件吗?也许可以让软件的在新板上试试最简单的代码测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是指加在MCU,还是有源晶振那里呢?

MCU那加个钽电容,有源晶振那加个105吧

网友:
重新换台电脑编译烧写固件代码试试

网友H:
楼主意思就是能跑但是速度上不去,会宕机。检查电源是不是波纹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意思就是能跑但是速度上不去,会宕机。检查电源是不是波纹太大。

现在的情况,可以简述为:
用内部RC,是可以跑,可以高达160M;
用外部晶振,必挂;

电源纹波也看过,貌似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确实挺奇怪,新旧板使用的是同一次编译链接得到的固件吗?也许可以让软件的在新板上试试最简单的代码 ...

是的,同个固件,烧老板正常,烧新版不行~~

不会是MCU的体质问题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cubemx配置成180M生成代码,对比下软件工程师的时钟配置那部分,看看是否有遗漏什么 ...

嗯嗯,明天提醒下软件工程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查时钟部分的代码,有几个宏定义好仔细看看,防止是在超频状态下运行 ...

好的,明天提醒下软件工程师看看,谢谢!

网友:
我们刚好用过429,外部25MHz,我测试过,超频跑到200多兆都可以。我觉得硬件问题可能性较小,仔细查查软件,看看进去Hardfault后的内存情况,调用情况。

网友:
分析Hardfault要有耐心,仔细分析数据,如果不是时钟配置问题,多半是内存访问问题,例如缓冲溢出出,栈溢出等。时钟配置看看Flash等待延迟,ID缓冲,内核电压等配置。我没用过库,都是自己寄存器操作,目前产品运行还挺稳定的。不要觉得与上次固件一样就奇怪,也许是上次的固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触发到你现在的问题。

网友I:
正常的F4频率余量非常大,室温可以轻松超频到300M面不改色,180M就扑街基本上硬件有重大问题

把2个VCAP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值,这个实际上是mcu给内核电压的LDO的输出电容,如果焊错了比如弄成0.1uF是会死机的,有的过于古老的MLCC电容也会衰减而达不到ST要求的2.2uF。

另外量一下VCAP的电压,正常的电压是1.26V,若软件配置成节能模式会变成1.14V,支持的频率会降到144Mhz(常温下一般可以轻松继续跑),在手册/库代码里搜 VOS 可找到相关寄存器参考

网友:
我之前居然有个板子晶振电路画错了,和晶振引脚不对应,然后就变成了无晶振运行,做了几个都好的,能用,但是偶尔就有几块不好用,不知道你这个会不会也是晶振电路处理上的问题?而且你内部可用,外部不可用,感觉有点像这问题,要么虚焊要么不起振,是不是示波器看下

网友:
看看外部晶振引脚是否当了gpio,还接了其他电路

网友F:
只要打开usb的时钟48M,不管8M和25M都没法配到180M,是我哪里搞错了吗

网友:
先用最小代码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了JLC的订单,是做4层板的。。。。如何检验实物里面有没有做呢?

找个有内层走线的两个点,用万用表量一下通断即可。我之前遇到过一次,4层板,内部有1层没做。

网友:
先和好用的板子互换晶振,确认晶振在旧版是否工作正常;再和好板子下同样的程序,确认是否印制板有问题。

网友:
如果怀疑时钟问题:
1. 确认是否是配置为180MHz,方法将系统时钟读取出来!
2. 如果是180MHz,则尝试将时钟降低,降到100MHz在试试。
但是,hardfault_handler 多半是软件问题, 因为时钟问题的话:
1. 时钟低于系统时钟,运行速度偏慢,应该不会hardfault_handler
2. 时钟高于系统时钟,可能能超频运行,也很可能不能运行,调试都调不了,应该不会hardfault_handler

网友J:
我看你的电路晶振没有EN控制吧?四条腿的有EN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打开usb的时钟48M,不管8M和25M都没法配到180M,是我哪里搞错了吗

好好理解一下时钟树,不要全依赖配置软件。你要用USB,USB是48MHz时钟,这个是主时钟整数倍分频下来的,也就是说主时钟只能48的整数倍了。180下只有168MHz最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看你的电路晶振没有EN控制吧?四条腿的有EN功能呢.....

1脚是要接电源使能的

网友:
最简单办法,两批板子从最主要的元件开始互换,看结果就排除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看你的电路晶振没有EN控制吧?四条腿的有EN功能呢.....

你这个是有源的,无源的也有4个脚封装的,没有EN。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有源的,无源的也有4个脚封装的,没有EN。

楼主的图纸就是有源晶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图纸就是有源晶振啊

仔细看了看,好像确实是有源的,那应该要EN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脚是要接电源使能的

1脚悬空或接电源都可以使能,厂家都是按这个标准来的

网友:
楼主确定程序没有任何改动过?有意的或无意的

网友:
电容?电源?有问题可能

网友:
好的那块板子和不好的  所有元器件对调一下   可能是PCB问题

楼主:
看来问题找到,贴片时上错料导致,VCAP实际上料只有15pf

法师my12doom辨鬼给力,麻烦私信发微信号给我,我好发红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常的F4频率余量非常大,室温可以轻松超频到300M面不改色,180M就扑街基本上硬件有重大问题

把2个VCAP电 ...

法师my12doom辨鬼给力,麻烦私信发微信号给我,我好发红包,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只要打开usb的时钟48M,不管8M和25M都没法配到180M,是我哪里搞错了吗

M N P的值:
M=8;
N=180
P=2
这样HCLK就是180M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法师my12doom辨鬼给力,麻烦私信发微信号给我,我好发红包,谢谢!

VCAP是哪两个电容?LZ能不能截图看看,也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M N P的值:
M=8;
N=180

不对的,usb这边必须是48M,你这样配置不到48,而且HCLK只有90M

楼主:
引用 网友M:
VCAP是哪两个电容?LZ能不能截图看看,也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哦,原来这两个电容影响这么大!谢谢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法师my12doom辨鬼给力,麻烦私信发微信号给我,我好发红包,谢谢!

没有私信权限...微信号就是论坛id,my12do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私信权限...微信号就是论坛id,my12doom

已发申请~

网友:
已收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