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是如何实现按插头切换输出电...

楼主(2018-09-12):
一款通用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可以通过换插头来适应不同的笔记本电源插口,很神之处在于插不同的插头,电源输出电压就自动切换为相应的电压,比如hp一般是19.5V,联想的一般是20V。
请教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插头里有识别电阻?

网友:
很简单: 插头里有识别装置,主机可以判断目前使用等我插头类型,从而输出对应的电压。

网友:
电阻或者pin针一类非常好实现

网友:
笔记本电源有必要区分19.5v和20v吗?

网友:
话说为什么不做成24V的通用电压等级。要做成20V,19.5V这种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