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决高分屏字体模糊?

楼主(2018-09-12):
笔记本的分辨率是1920*1080。设置125缩放后会好看点,但是有一点应用程序的内部ui和字体是模糊的。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替代高DPI缩放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

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替代高DPI缩放行为

这个设置,再加上字体大小(如120%)就可以彻底解决屏幕分辨率高导致字体太小的问题?

网友:
非常简单,你设置成124%试试。125%有原罪。

网友:
win10 1803后修改了设个设置。见下图

网友:
没设置之前是这样的:

设置后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置,再加上字体大小(如120%)就可以彻底解决屏幕分辨率高导致字体太小的问题? ...

没错,我15寸的1920*1080的P50笔记本,显示设置125%,然后向上面那种模糊的就设置一下就不会模糊了。

网友:
这问题根源就是点阵放大后再用抗锯齿效果

网友:
高分屏应该用矢量字体,苹果系统这方面处理更好

网友:
设定为124%

楼主:
下周回公司试试,我目前是调到100%,看着清晰但是字体很小

楼主:
今天上班了,调缩放为124%,KEIL和其他一些开发工具不会模糊了,暂时还没使用“更改高DPI设置”的方法,不过124%某些图标好像感觉上有一丝丝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替代高DPI缩放行为

这三个选项选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选项选哪个

应用程序

楼主:
针对所设置的应用来说是比较完美了,但是还是有时候系统弹窗的字体会模糊。
很好奇这个功能基本解决了高分屏模糊的问题,为何系统不做上去而是要人为去设置,应用程序这么多设置起来多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所设置的应用来说是比较完美了,但是还是有时候系统弹窗的字体会模糊。
很好奇这个功能基本解决了高 ...

应该是一些老的程序没有兼容win10的缩放机制导致的。win强制缩放导致字体模糊。可选DPI缩放行为包括应用程序(实际就是不缩放了,清晰但是字体变小了),系统,系统增强,这2个缩放了,但是也不是很好。
真正能完全解决的只能等软件升级解决吧。
早些版本的网易云音乐就是缩放也不行,只能改DPI选项,最近升级的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8-10-17):
不错正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2018-12-30):
终于完美解决我的问题,多谢楼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下次有用

网友(2019-11-18):
引用 网友A:
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替代高DPI缩放行为

厉害哇,老哥,成功解决,简直完美!!!

网友:
试了,WIN10可用,谢谢

网友(2020-02-28):
试了一下 确实管用

网友(2020-09-21):
改成124%就好了,,,

网友:
mactype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