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21驱动LCD,LCD出现黑屏的情况

楼主(2018-09-12):
请问下在论坛的各位前辈在使用LCD的时候有遇到过LCD黑屏的情况吗?LCD的程序和屏幕显示在常温下都是正常的,但是在持续加热到70-80度保持1-2小时的时候,LCD运行的时候有时候就黑屏了,使用的驱动是TM1621,我看了它的DATASHEET,温度限制是最高到75度,液晶屏的温度最高也是75度,这样该如何判定是液晶屏的问题还是1621的驱动问题呢?因为这款LCD是放在户外的,在夏季高温暴晒的时候温度可能在这个温度。

网友A:
这是屏的温度特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的温度特性引起的。

谢谢解答,如果是屏幕的温度特性引起的,如果我升高它的电压或者是更换大电流的驱动IC会不会对这个现象有一定的优化呢?

网友B:
驱动管脚COM和seg接两根线出来用示波器监控,看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波形就知道是屏还是芯片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管脚COM和seg接两根线出来用示波器监控,看黑屏的时候有没有波形就知道是屏还是芯片的问题了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楼主:
结帖一下,这边在LCD黑屏以后,示波器测了下COM和SEG没有波形发生,是TM1621出现的问题,长时间在临界温度附近会出现死机的情况,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导致它挂掉,目前还不知道,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帖一下,这边在LCD黑屏以后,示波器测了下COM和SEG没有波形发生,是TM1621出现的问题,长时间在临界温度 ...

先别急,你黑屏后,你有没有继续刷新1621的显存?刷新数据,开屏显示,如果com和seg还是没有波形,那就是确定1621死机

网友C:
超温了,液晶特性啊,,,没办法,,以前也遇到一次,后来是隔开加强散热就解决了

网友D:
液晶问题,加温度补偿电路可以解决(温度升高时调低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急,你黑屏后,你有没有继续刷新1621的显存?刷新数据,开屏显示,如果com和seg还是没有波形,那就是 ...

你好,我这边后来测试以后,黑屏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当前遇到的1621死机的情况,在示波器观察的情况下,COM和SEG都没有信号输出的;还有一种就是我做温度测试,用烤箱加热到高温的情况下,在1621输出的情况下黑屏,但是在温度在逐渐降低的过程中,显示会恢复正常,这个应该就是液晶的温度特性影响的吧。非常感谢!目前我做的处理是在1621的VCC和GND的这两个脚之间增加220UF的电解电容,目前测试下来,效果还可以,没有出现死机的情况,之前的死机可能是在受热情况下1621收到干扰不稳定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温了,液晶特性啊,,,没办法,,以前也遇到一次,后来是隔开加强散热就解决了 ...

感谢回复,目前原因基本算查到了,和液晶特性确实也是有些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问题,加温度补偿电路可以解决(温度升高时调低驱动电压)。

温度补偿电路的话,是降低VLCD这个电压吗?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度补偿电路的话,是降低VLCD这个电压吗?非常感谢回复

是的,调低(高温)调高(低温)VL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调低(高温)调高(低温)VLCD。

好的,接下来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