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水盒密封办法

楼主(2018-09-12):
圆形变送器,放入防水盒里。我用环氧树脂浇灌。密封效果杠杠的。
但是太费料了。有没有其他好办法,既密封还能节省环氧树脂的办法。
有小型设备也可

网友:
盒子缩小点

网友:
环氧树脂添加填充料

网友:
开模啊,体积大小适合你内部的东西,当然灌胶料就省了

网友:
不能只浇灌封口的地方吗?

网友:
封口处加玻璃胶应该就可以了吧,不过和封灌不具有可比性

网友:
看你要达到的防水效果了,普通情况下接口处环氧封下就可以,要求高,就填充料、膨胀填充料再加环氧

网友:
温度不高的话,玻璃胶。

网友:
灌满玻璃胶

网友:
有合适的模块外壳。

楼主:
小号防水盒,不要变送器外壳了。直接pcb焊接上探头及外接线直接灌封

网友:
省不了了吧,可以考虑黑色结构胶,软软的,耐候性很好。五金店子可以买到10元一发管这个可以密封20个的样子。

网友:
不需要胶的空白处用其他东西先占位,然后再灌就好了,

网友:
环氧树脂加石英砂,或改用电子灌封黑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