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可以装两套win10吗?

楼主(2018-09-12):
家里换了台 台式机,我基本不用,但偶尔需要做个测试,因为卖家已说明,不支持win7,因此想装两套win10,

机器有两个独立的硬盘,

请有经验的网友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可以,双系统

网友:
虚拟机不可以?

网友:
bios每次启动的时候可以选择从哪个硬盘开始启动的,所以是可以的,具体怎么做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可以一个硬盘一个系统,开机选择启动哪个系统。我是一个硬盘UBUNTU(装来看看),一个WIN10,开机可以选择。

网友:
一个硬盘都可以,两个更没问题了

网友:
可以,一个安装版,一个g版,做个开机引导,就可以开机后选择进入的系统了。一般pe工具箱里都带这个工具

网友:
原版的ISO在WIN10下直接安装,选择不同分区就是双系统;之后 可以隐藏部分分区,简单的保密

网友A:
虚拟机随便装什么系统都没问题,还能保存快照一键还原,最适合做测试了。

网友:
推荐虚拟机的方式,用这个做测试是最方便的

网友:
两块硬盘,完美装

网友:
除了常规双系统,还有一个叫做VHD装系统,其中一个系统是正常的系统,另一个是装在VHD虚拟硬盘的,VHD系统开机和正常那个的没有区别,卸载的时候删除VHD文件,再修改启动就变成单系统了

网友:
如果电脑和硬盘速度可以,可以虚拟机上,如果电脑不是特别快,可以在两个分区装2套windows,一个硬盘最多支持3个主分区,也就是装3套系统,你有2个硬盘,理论最多可以装6套系统,至于启动,简单些的,就是在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右键要启动的分区-------将分区标记为活动分区,重启就可以了,如果不同硬盘记得要改bios设置,还有个方法就是用easy bcd做启动菜单,更方便些。

我的所有硬盘上都有2个以上系统,其中至少1个是备用系统,万一主系统崩溃了,通过U盘PE修改启动盘,还能继续撑一撑,要不然重头装系统的时间很容易耽误事情。

网友:
一个硬盘分2个主分区, 分别装2个 win10

网友:
双硬盘,没问题,一直这样用,提前设置从哪块硬盘启动。

网友:
测试还是虚拟机方便

网友:
还是虚拟机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随便装什么系统都没问题,还能保存快照一键还原,最适合做测试了。 ...

大师 Android x86 安装的是哪个版本?我每次尝试都失败,卡在某个步骤了。

网友:
一个硬盘装一个系统,开机选择哪个盘启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 Android x86 安装的是哪个版本?我每次尝试都失败,卡在某个步骤了。

就是android-x86.org的版本,再装上ARM Translation和Google全家桶对于我来说基本上就够用了。
如果想可用性好一点可以试试Genymotion,其实也是基于VirtualBox的,不过做了很多优化,例如鼠标滚轮模拟两指缩放,横竖屏转换等,图形驱动感觉也好一些。

网友:
>Google全家桶
what is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