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霍尔检测直流有刷电机的速度啊

楼主(2018-09-12):
看了别人写的论文,但不知道如何下手,
我现在的问题是,重载时不准确,

网友:
怎么个不准确?偏高偏低还是时高时低?

网友:
附件论文是 检电流法,折腾自己啊。。。。还不如加个鼠标上的光电检测速度。。。。当然,霍尔是最优方案了

楼主:
关键是我的电机太小,不能装霍尔啊

网友:
1、你就是按照论文里面说的,取出来正弦信号,然后结果偏高?
2、偏高多少?

楼主:
偏高的比例和负载的大小有关啊

网友:
直流电机有换相器,会产生电流波动吧。还有转动时磁力也是在一直变化的,可以测量电流变化。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加传感器,进行自测速吗?一般电机功率大了,可以进行测电流的波动频率,

网友:
我以为是测量发动机转速所使用的DG信号方式呢

网友:
这种不是PWM调制的,还好搞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加传感器,进行自测速吗?一般电机功率大了,可以进行测电流的波动频率, ...

你好,我就是测电流的波动频率啊,但是负载变大时,就测的不准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测电流的波动频率啊,但是负载变大时,就测的不准确了,

是的,负载变大后,速度就降下来了,低速的时候不准确,所以这个方法只能是大改的估算速度,准确的话,必须加编码器测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负载变大后,速度就降下来了,低速的时候不准确,所以这个方法只能是大改的估算速度,准确的话,必 ...

但是我看了一个老外做的产品,也是用的这个原因,他的在轻负载和重负载时测的的速度都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电机都能测量到电流脉动,我试了两个空心杯电机,都是无法测到的,其他几个有铁芯的电机可以测到,所以LZ有条件的话最好先测试确认一下

这是测量一个减速电机的波形,上面是驱动电压,调速用的,下面是电流脉动,交流耦合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变化,可以用来做速度反馈
还有一种测量反电动势的方式,LZ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感觉不用传感器直流有刷测速做稳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电机都能测量到电流脉动,我试了两个空心杯电机,都是无法测到的,其他几个有铁芯的电机可以测到 ...

1,我现在也可以得到完整的正弦波形,
2,我的电机是直流推杆电机(就是有行程限制的哪种电机),我的应用主要是用来测量电机伸出去的长度,(如图中电机沿红色箭头伸出去的长度)
3,我把正弦变成了方波
4,现在的重点是每次测得的距离都不一样

网友:
抄老外的

别说你已经在抄了{: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我现在也可以得到完整的正弦波形,
2,我的电机是直流推杆电机(就是有行程限制的哪种电机),我的应 ...

以前买过一个电动推杆玩,也准备用这种方法简易定位用,后来不了了之了
测的不准,你的方波频率稳定吗,是不是整形电路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电动推杆玩,也准备用这种方法简易定位用,后来不了了之了
测的不准,你的方波频率稳定吗, ...

我看还要在软件上想办法

网友C:
有那种轴上放磁铁,用芯片检测位置的方案

网友:
霍尔方案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轴上放磁铁,用芯片检测位置的方案

老师,什么意思,没看懂啊,轴上放磁铁啥意思啊,是霍尔方案吗

网友D:
重载时转速与测得的正弦波频率各是多少?
空载时的对应值又各是多少?

网友:
1 轻重载 电流变化量太大  在重载时用开关并入分流电阻
2 重载干扰大,在检流电路中加入合适LC,在采样端加入RC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载时转速与测得的正弦波频率各是多少?
空载时的对应值又各是多少?

老师,我上图啊,求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什么意思,没看懂啊,轴上放磁铁啥意思啊,是霍尔方案吗

allegro,ams都有这方面的解决方案

网友:
电动推杆检测别人不是做出来了吗,就是用霍尔检测,很准啊,你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论文都是坑啊

网友(2021-01-15):
论文只是一个设想。。;

网友:
现在可以肯定,绝大部分论文都是些没有卵用的废话。

网友:
国内论文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具体关键内容和参数还要自己领悟的,别人也要摸索很久的。
电动推杆的有刷直流电机采用无霍尔等传感器测速时,一般是采用反电动势检测或电流脉动变化检测方式,如果成本不太敏感的话,还可以在丝杆伸缩轴外侧增加直线电位器方式,如果精确稳定测量,建议还是增加传感器。
也可以把电动推杆后端盖拆开,内部改装等方式。以前我们搞过,量大也可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