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下载器 Digilent JTAG-HS3 所有资料

楼主(2018-09-12):
有网友发布了原理图,另外有网友发布了bin文件,但是都不是很齐全。
我整合一下,发一个全面的。
包括ad9的原理图,pcb,烧写的bin文件
以及驱动程序和EEPROM写入工具,以及写入工具的C#原代码。

按附件的PCB制作好硬件后,安装驱动程序,插入硬件到电脑,应该能够发现新硬件并安装好驱动,
然后运行 eeprom_tools\bin\debug\EEPROM.exe 就可以写入了,如果需要更换写入eeprom的bin文件,用文件替换eep.bin就行

网友A:
Xilinx工具价格又要下来了,哈哈

网友:
^_^,Xilinx仿真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工具价格又要下来了,哈哈

X宝的还好吧,¥130,这个硬件bom成本也要¥30+,还没有包括线材,包装

网友B:
好像有高速和低速的区分,这个属于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高速和低速的区分,这个属于什么版本?

usb芯片是高速(480M)的,bin文件是否有限制就不知道了,我用起来感觉还好,比 Platform Cable USB 快

网友C:
我刚用STM32F042实现了一个xilinx virtual cable。看到LZ的资料我这个就可以不做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xilinx福利啊

网友D:
谢谢分享,xilinx刚出了个smartlynq挺快的不知有资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xilinx刚出了个smartlynq挺快的不知有资料么

别想了,那个里边有Zynq,跑系统的,有个专门的hw_server跑里边。

网友:
感谢楼主~~
Xilinx下载器又要降价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X宝的还好吧,¥130,这个硬件bom成本也要¥30+,还没有包括线材,包装

我还是惦念你的 XLINK V9,可惜不卖了。。

网友F:
Altera USB Blaster二三十块钱,不知便宜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Altera USB Blaster二三十块钱,不知便宜在哪里?

用c8051仿ft232的,usb速度是12Mhz的

网友:
这个好啊,谢谢lz!

网友G:
smartlynq 貌似可以做个类似的 xilinx有官方资料的 zynq实现的 https://china.xilinx.com/products/intellectual-property/xvc.html

网友:
这个必须顶,收藏了,赶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smartlynq 貌似可以做个类似的 xilinx有官方资料的 zynq实现的 https://china.xilinx.com/products/intelle ...

可以看一下SmartLynq的手册,印象中这个是内置了hw_server的。。。所以基本没得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刚用STM32F042实现了一个xilinx virtual cable。看到LZ的资料我这个就可以不做了。 ...

这个怎么实现的啊?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怎么实现的啊?分享一下经验呗

看xilinx virtual cable协议,实现一个TCP server,然后就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处理这些数据(TMS,TDI序列)了。把它发给你想用的硬件设备去处理,USB, 以太网甚至pcie(有的Xilinx FPGA带pcie设备端点)都可以。

网友I:
验证成功,下载速度好快。谢谢楼主分享!
但EEPROM.exe在某些机子(都是Win7 64bits,都没安装VS2015)上无法运行。不知道缺啥?

网友:
谢谢lz整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验证成功,下载速度好快。谢谢楼主分享!
但EEPROM.exe在某些机子(都是Win7 64bits,都没安装VS2015)上无 ...

可以不用vs2015,但是需要 .net 4.0框架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下载备用,多谢LZ!

网友:
digilent的这个东东还是很好用的,好多开发板板载的都是这个下载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JTAG-SMT2应该是支持写efuse的

网友:
可以做一个备用的,xilinx 仿真器价格较高

网友:
谢谢!记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惦念你的 XLINK V9,可惜不卖了。。

也是从楼主这买的

网友:
按照楼主的原理图重新做了几块pcb,等过两天芯片到了焊几片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主淘宝店被封了?

网友J(2018-10-15):
楼主你好,我按照提示将eep.bin烧录后还是提示"USB SERIAL CONVERTER",请问下你碰到过这个现象吗?(电脑系统是win7 x64)

网友J:
已调试成功(手头没有xilinx的fpga开发板,只通过ise确认能够找到),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我按照提示将eep.bin烧录后还是提示"USB SERIAL CONVERTER",请问下你碰到过这个现象吗?(电脑系 ...

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J:
感谢楼主,目前已调试好了。
目前还剩3个空白pcb和2个焊好的板子,有谁需要空白pcb的,可免费赠送(到付邮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目前已调试好了。
目前还剩3个空白pcb和2个焊好的板子,有谁需要空白pcb的,可免费赠送(到付 ...

您好,不知道兄弟手上还有空PCB吗?我想要一张。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您好,不知道兄弟手上还有空PCB吗?我想要一张。

你提供下收件方式吧,我发1pcs给你,不过物料要自己买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你提供下收件方式吧,我发1pcs给你,不过物料要自己买

attach://433351.jpg
做好的pcb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提供下收件方式吧,我发1pcs给你,不过物料要自己买

兄弟 我这不能私信您,您改一下私信权限可以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attach://433351.jpg
做好的pcb图片

您好还有空的JTAG-HS3的PCB么 我可以买一张么?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您好还有空的JTAG-HS3的PCB么 我可以买一张么?谢谢

空PCB还有,你留个地址到付邮费就行了

网友:
先收藏备用,感谢楼主。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空PCB还有,你留个地址到付邮费就行了

哦 谢谢 我无法给您私信 方便其他方式联系么 我的QQ:824590827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可否分享下你的stm32方案

先不发了,性能和USB2.0高速的JTAG-HS3没法比的。而且Xilinx对XVC没有支持,只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可用的协议而已,出了问题都没地方查。
现在就卡在一个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哦 谢谢 我无法给您私信 方便其他方式联系么 我的QQ:824590827

早上加你qq了,通过一下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先不发了,性能和USB2.0高速的JTAG-HS3没法比的。而且Xilinx对XVC没有支持,只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可用的协 ...

XVC Xilinx有官方的Ref Design,有什么问题可以论坛讨论,协议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XVC在ISE上的支持可能略麻烦(14.7应该是能支持的,至少应该是有PlugIn的);新版Vivado是标准支持选项,很方便。

注意一点,Vivado的话,XVC协议不能边写边调试,一定要把所有的功能都实现了才行,哪怕你抓回来的TDO始终都写1都行;否则hw-server会挂死。

要想做急速的调试器,可能是国产ARM跑Linux的双核Pi了吧。。。

网友:
保存留用。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N:
XVC Xilinx有官方的Ref Design,有什么问题可以论坛讨论,协议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XVC在ISE上的支持可能 ...

Xilinx描述的很好,但是里面有很多坑(ISE14.7对XVC的支持不会更新了,有问题也就那样了,不会改了,目前已知的一个问题就是XVC JTAG链只能连接一个device,连接多个会识别失败)
当然,Vivado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它只支持7系及以上的FPGA(都用7系了还会在乎下载线那点小钱吗?),想用Spartan-3,6等等只能用回ISE。
还有,如果想实现高速下载,必须使用带USB2.0高速接口的芯片,这样一来硬件的复杂度和成本可能比JTAG-SMT2还高了。。。
总之,事情没有Xilinx文档里说的那样简单容易。。。

网友N:
引用 网友C:
Xilinx描述的很好,但是里面有很多坑(ISE14.7对XVC的支持不会更新了,有问题也就那样了,不会改了,目前 ...

XVC的初始目的,我认为,是以太网调试,注意,是调试。

因此,XVC不支持eFuse之类需要严格时序/量产的东西很正常,有需求的还是要乖乖买Cable。
而且,在Vivado早期/ISE不支持很多功能也很正常,Vivado也是2017还是2018才有比较正式的支持的。

XVC目前看最大的应用是数据机房,走PCIe的Debug HUB,调试机器上的板卡,不需要额外的USB Cable了,

一般用户的话,主要是起软核多个人分别调试,走以太网;ILA因为Debug HUB自动插入的原因,分多个基本不可能。

网友(2018-11-21):
很棒的资料,回去可以试试我的FT2232小板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N:
XVC的初始目的,我认为,是以太网调试,注意,是调试。

因此,XVC不支持eFuse之类需要严格时序/量产的东 ...

有基于以太网的调试器推荐么,zynq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有基于以太网的调试器推荐么,zynq

你要调试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N:
你要调试什么?

主要是ps,有时候也通过内置逻辑分析仪测测pl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要调试什么?

主要是设备离电脑比较远,usb的经常出故障。非常不好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ps,有时候也通过内置逻辑分析仪测测pl的时序

既然有Zynq了,可以用一个Zynq的板子启XVC调别的板子啊,FPGA写JTAG接口的话,速度可以很快的。。。
要便宜,随便买个派,什么荔枝橙子树莓之类的,都行。

调PL的话就简单了,2018.1和之后有AXI的Debug Hub,直接就可以在PS里启动XVC调试PL的东西,如果PS里有Linux或者跑了系统。

PS没办法XVC调试自己……除非跑AMP,只调试一个内核……

Xilinx的器件现在解决方法挺多的,看哪种情形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既然有Zynq了,可以用一个Zynq的板子启XVC调别的板子啊,FPGA写JTAG接口的话,速度可以很快的。。。
要便 ...

你说这些是不是都是需要一定的diy能力的?我是希望能够像jlink一样,简单的上面一插,驱动安上,ide设置设置就可以用了。有没有这种?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些是不是都是需要一定的diy能力的?我是希望能够像jlink一样,简单的上面一插,驱动安上,ide设置 ...

有,死贵,有公司出钱就行。SmartLynq,插上网线,配个IP就能用。

剩下的都要自己做点什么事情才行。当然,成本就很低了,百十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有,死贵,有公司出钱就行。SmartLynq,插上网线,配个IP就能用。

剩下的都要自己做点什么事情才行。当 ...

看了下XAPP1251,是不是说,我现在手里的zynq开发板(zedboard,或者MicroZed),
经过简单的改造(比如使用适当的PL的IO,下载适当的程序),就能当个基于以太网的调试器使用?跟usb那个实现类似的功能。
而这个程序的design,貌似xilinx是开放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XAPP1251,是不是说,我现在手里的zynq开发板(zedboard,或者MicroZed),
经过简单的改造(比如 ...

理解的基本没错。

由于你的需求是支持XVC的以太网调试,所以最小需求是这样的:
1、支持TCP协议:Zynq或者派,运行完整Linux;单片机,运行LwIP;等等,都可以。
2、有GPIO能和被调试的Xilinx FPGA/Zynq的JTAG引脚连接。(是不是要隔离看你的需求了)
3、根据Xiilnx GitHub的XVC Repo改造的Host程序。

完成。

说白了,XVC就是一个TCP连接,别人给你发命令,你按照要求一个一个BitBang,然后把数据返回去就完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理解的基本没错。

由于你的需求是支持XVC的以太网调试,所以最小需求是这样的: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这两天研究了下xapp1251,确实如上所述。
不过目前卡在xvc没法检测到目标芯片。
不知道您有没有建议?谢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900-1-1.html

网友O(2018-12-28):
引用 网友J:
空PCB还有,你留个地址到付邮费就行了

你好,这个JTAG-HS3,能支持ChipScope吗
还有空板吗

网友:
我有一个 FT4232HL的开发板。不知这个 EEPROM的东东可不可以烧录进去,当作 JTAG-HS3 用呢?
有没有人用这个EEPROM烧录过FT4232HL啊。有经验的人请说一下。

网友(2019-02-25):
谢谢分享,但是这个到底是SMT2还是HS3呢?

网友:
刚刚淘宝买了一个。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
谢楼主干货,弱弱地请教一个,这个EEPROM可以换成大路货24C02吗?
查了价格,发现这种2Kb的EEPROM比2kB的还贵三倍。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好,这个JTAG-HS3,能支持ChipScope吗
还有空板吗

我也想知道它只是个烧录器呢还是调试器支持chipscope?

网友P:
打开看原理图了,是HS2的,不是HS3。

HS3应该会有一个srst信号,但楼主顶楼的设计文件中没有srst信号。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打开看原理图了,是HS2的,不是HS3。

HS3应该会有一个srst信号,但楼主顶楼的设计文件中没有srst信号。 ...

这个是阉割版,我的会有这个RESET信号。
仔细看了DS才知道,这货只能用16BIT的EEPROM,BOM成本好高,坑人。

网友(2019-03-29):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阉割版,我的会有这个RESET信号。
仔细看了DS才知道,这货只能用16BIT的EEPROM,BOM成本好高,坑人 ...

期待大神的产品 早日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打开看原理图了,是HS2的,不是HS3。

HS3应该会有一个srst信号,但楼主顶楼的设计文件中没有srst信号。 ...

的确是JTAG-HS2。HS3和HS2的硬件基本一致吗?

网友:
这个资料确实很管用,必须点个赞!

网友(2019-06-13):
还有板吗?求一片。。请pm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
有没有lattice usb 下载器的EEPROM文件,我测试楼主提供的EEPROM程序时直接把我lattice的EEPROM冲掉了;

网友R(2019-07-18):
Number of FTDI devices: 1

Device Index: 0
Flags: 2
Type: FT_DEVICE_232H
ID: 4036014
Location ID: 113
Serial Number:
Description: Single RS232-HS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
0001 0403 6014 0900 0080 0008 0000 12A0 28B2 1ADA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56
0001 92C7 356A 0154 3100 744A 6761 6D53 3274 0000 0000 0000 0000 4400 6769 6C69
6E65 2074 544A 4741 532D 544D 003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312 0044 0069 0067 0069 006C 0065 006E 0074 0328 0044 0069 0067 0069 006C 0065
006E 0074 0020 0055 0053 0042 0020 0044 0065 0076 0069 0063 0065 031A 0032 0031
0030 0032 0035 0031 0041 0030 0038 0038 0037 0030 0302 0000 0000 0000 0000 8798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求看看,用楼主资源运行后板子每次都是这样子,看了VS代码发现全FF是eeprom中的数据,也就是说eeprom数据并未写进去,应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R:
Number of FTDI devices: 1

Device Index: 0

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J:
已调试成功(手头没有xilinx的fpga开发板,只通过ise确认能够找到),感谢楼主

能分享一下你的调试方法么,
我按楼主的说明运行工具后,还是显示“USB SERIAL CONVERTER”,在impack里面找不到下载器
调试发现E2PROM的数据并没有发生变化,用逻辑分析仪观察命令发现写入的命令过程中间CS线中途拉低(低为无效)了造成数据没进去。
然后我用烧录器单独烧写了E2PROM再焊上去,插上电脑,现象没有发生变化
是不是我的FT232HL是假货?
有遇到类似情况么,请教一下,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R:
Number of FTDI devices: 1

Device Index: 0

win10好像写不进去,不知道是驱动的原因还是动态库的原因,我自己编程序调用动态库也是写不进去,后来放虚拟机(winXP)就一切正常,楼主的程序和自己编的程序都正常

目前唯一发现的就是EEPROM在Win10下写不进去, 但是其它功能在win10下使用都是正常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S:
能分享一下你的调试方法么,
我按楼主的说明运行工具后,还是显示“USB SERIAL CONVERTER”,在impack里 ...

我是win7系统,直接用楼主的文件加载就能用
目前做了5个,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是win7系统,直接用楼主的文件加载就能用
目前做了5个,功能都是正常的 ...

感谢回复。
重新检查了器件,感觉可能和我这边的E2PROM有关系,买成了93C56,应该用93LC56的低电压版,C的电压要求要高一点,怀疑是这个问题
另外用FTDI的官方工具FT-Prog也是提示找不到E2PROM
已经下单买了93LC56的片子了,打算换掉再试试看

网友:
已制作成功

网友:
支持ise13.4吗?

网友(2020-02-21):
很好的东西,可以自己动手试试了。

网友:
有人有这个jtag的资料么,主要是用Ft2232芯片,一个usb口可以同时使用jtag和串口
http://zedboard.org/product/ultra96-usb-jtaguart-pod

网友(2020-03-24):
体积太大了. 已改成 16*35mm 的迷你版。 准备拿来玩矿机。

网友:
mark下,感觉很不错

网友T:
还在吗?这个是HS2还是HS3呀

网友T:
引用 网友J:
attach://433351.jpg
做好的pcb图片

这个FPGA下载器是JTAG-HS3的吗,怎么和官方的引脚不太对的上呀,使用起来功能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T:
emmmmm,我还是自己把JTAG SMT3破解了吧,尝试下最新的,原理应该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T:
emmmmm,我还是自己把JTAG SMT3破解了吧,尝试下最新的,原理应该差不多

期待大神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在吗?这个是HS2还是HS3呀

感觉是2,不太清楚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期待大神的资料……

现在已经把原理图和BOM表弄出来了,EEPROM中的程序已经提取出来了,而且已经知道了他序列号的原理,可以进行批量生产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期待大神的资料……

但还是emmm,就自己做着用吧,你要是需要的话,到时候可以发你,不想让那些x宝的无良商家用这些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T:
但还是emmm,就自己做着用吧,你要是需要的话,到时候可以发你,不想让那些x宝的无良商家用这些资料 ...

要不就把原理图和bom发一下吧 程序就别发了 我看看跟stm2硬件上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把原理图和bom发一下吧 程序就别发了 我看看跟stm2硬件上有啥不一样的 ...

支持uart,不再支持spi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把原理图和bom发一下吧 程序就别发了 我看看跟stm2硬件上有啥不一样的 ...

这是官方的说明,现在做的是按照官方的版本去做,没有做任何功能上的阉割

网友J:
引用 网友T:
这个FPGA下载器是JTAG-HS3的吗,怎么和官方的引脚不太对的上呀,使用起来功能没有什么区别吧 ...

引脚是自定义的,功能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引脚是自定义的,功能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现在已经把原理图和BOM表弄出来了,EEPROM中的程序已经提取出来了,而且已经知道了他序列号的原理,可以 ...

能搭车share一块成品吗?

网友:
这个必须顶 收藏

网友T:
引用 网友U:
能搭车share一块成品吗?

可以呀,目前进展已经设计出PC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可以呀,目前进展已经设计出PCB了

多谢,私信你了

网友V:
有没有成品可以买的哇,想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没有成品可以买的哇,想试试效果

日后会开源的

网友(2020-06-06):
路璐,你好 怎么改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T:
现在已经把原理图和BOM表弄出来了,EEPROM中的程序已经提取出来了,而且已经知道了他序列号的原理,可以 ...

他序列号的原理是什么 怎么修改  我在EEPROM里边改了下 不成功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说是最后两位是校验,不知道是什么校验 CRC16  吗

网友:
请教这个能不能烧写XC9536XL ?

网友(2020-08-08):
留置个记号 下次找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C:
我刚用STM32F042实现了一个xilinx virtual cable。看到LZ的资料我这个就可以不做了。 ...

楼主的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啊!有资料吗

网友:
看Xilinx的XVC文档,实现一个xvc server程序,通过它去处理ISE或Vivado与JTAG硬件接口之间的各种数据传输即可。

网友:
我新增加一个SMT2的bin文件吧,还没有搞明白他序列号产生的原理,只能复制一个新的。另外也增加了ps_rst信号的原理图

网友(2021-03-24):
序列号的原理是什么 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