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想做一块xc7k325 核心板,采用DDR3内存条还是颗粒?

楼主(2018-09-13):
如用内存条,可以方便地选用 1GB 2GB  4GB 内存条,但是面积比较大,还担心松动问题
如用内存颗粒,容量要小不少,少量购买比用内存条还要贵

请大家谈谈吧

网友:
你又不是要天天扒插内存条,,,,

网友A:
高大上,价格不便宜吧,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价格不便宜吧,玩不起

最近在看 vivado HLS   看到老外能把整个TCP/IP  C 协议用HLS综合,很是激动,打算用xc7k325做个学习板
以后软硬件编程越来越融合了

网友:
核心板还想用内存条?那还叫核心板吗
就这个问题还用纠结

网友:
HLS是纯软件的事情,输出Verilog。这个要不要上板子其实无所谓。

核心板要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体积小?内存大?方便更换东西?etc。

要是爽的话,还是Zynq系列的爽,XVC+TFTP,下载调试刷刷的。

楼主:
如HLS 做大点的应用,需要资源比较多,初步选用xc7k325,
用zynq芯片,如逻辑单元用的多话,价格比较高了

如把内存条做放在 FPGA后面,不知道可行不,这样小很多

网友B:
核心板,肯定是小更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板,肯定是小更重要啊

IO连接器省不了面积,骚年。

楼主:
欢迎大家发言啊

网友:
选颗粒。你还可以用7K410

网友:
建议:自己玩用内存条。做产品用颗粒。

网友:
内存條  開發比較自由,根據自己應用的特徵可以增加減少内存

网友:
板载内存,另加个座子扩展,更灵活。

网友:
水平达不到,只能看看。

楼主:
我自己觉得DDR3内存条要方便些,容量可以很大

网友C:
用颗粒和条子,控制是一样的么?还是说用条子会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颗粒和条子,控制是一样的么?还是说用条子会麻烦点?

差不多,没什幺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没什幺区别

是不是说,如果用64b宽度,那么条子和颗粒,基本可以做到代码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如果用64b宽度,那么条子和颗粒,基本可以做到代码都不用改? ...

我做好后,把测试代码传到论坛去

网友:
感觉条子布线简单又便宜,买芯片比内存条贵

网友:
推荐内存条,感觉比颗粒也省不了多少空间。

网友:
内存条,你啥时候见笔记本内存条松动过

网友:
推荐内存条,接口简单,容量大,便宜

网友:
内存条,建议用xc7z100。 7k325的dsp slice 太少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大多数网友建议用内存条,我折衷了下,用一条内存条,外加一片2Gb的颗粒。
这样可以做 可以跑一个软核,增加灵活性,在github.com 里 有个 RISC V 开源项目,
在xc7k325 上 可以跑到 400Mhz ,占用的资源也很小

网友:
歪个楼: xc7k325 和xc7k410 FFG900 全新的芯片市场参考价大概的什么价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大多数网友建议用内存条,我折衷了下,用一条内存条,外加一片2Gb的颗粒。
这样可以做 可 ...

期待胡工大作!

网友(2018-11-22):
做了吗?芯片去哪里采购?

网友:
刚看到ALINX的FPGA板,好高大,弄不请需求有多大。像这种通讯上用,一般高速通讯像华为、中兴应该都自己造板了吧

楼主:
已经发兴森快捷做pcb了

网友:
支持胡工,出来后肯定要入一块玩玩

网友:
强烈支持出325板子

网友:
片子大概多钱?资源怎么样?

网友:
成品板子多少钱一块?

网友:
xc7k325t选的是哪个封装啊,成品准备多少钱卖呢

楼主:
我选的是676封装 ,一个内存条插槽,一片内存颗粒,引出了所有加载模式的引脚和GTX引脚,
除DDR3使用的引脚外,剩余的引脚基本都引出了,用BTB插座,核心板带全部电源,可以独立
工作,内核最大电流30A

网友:
顶一顶,高上大的。

网友:
30a,?真大啊,电源用的啥型号?

网友:
没消息了

楼主:
电源用的是TI的TPS544C20RVFR  样板还没有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大多数网友建议用内存条,我折衷了下,用一条内存条,外加一片2Gb的颗粒。
这样可以做 可 ...

请问GitHub上是哪个?

网友:
什么时候能出来?

网友D:
这么小一个板子,散热不好,会导致温升很大。
需要考虑散热方法吧。

网友:
歪个楼,我有DDR3的芯片样品,Hynix/Samsung/Nanya各200pcs,需要的找我。

网友:
验证用条子,正式用颗粒

网友E(2019-01-16):
没消息了,这个核心板的长宽是多少?

网友:
如果我自己做会选择用内存条

网友(2019-02-18):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一个板子,散热不好,会导致温升很大。
需要考虑散热方法吧。

按电脑CPU方式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消息了,这个核心板的长宽是多少?

消息来了

带内存条的板子还没有贴片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消息了,这个核心板的长宽是多少?

LZ,签名链接失效了
而且好像没看到内存条的插口?第三张是底板的话,又看不到核心板的那个接插件的引脚……

网友:
一看就是高级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签名链接失效了
而且好像没看到内存条的插口?第三张是底板的话,又看不到核心板的那个接插件的引脚 ...

有二种板 第三张图 板子上是带内存条的  还没有贴片好

网友(2021-07-12):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676封装 ,一个内存条插槽,一片内存颗粒,引出了所有加载模式的引脚和GTX引脚,
除DDR3使用的引脚 ...

这是某字母软件?话说,这软件没法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