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惠普笔记本电脑CMOS密码破解及蓝屏解决方案

楼主(2018-09-13):
一、配置:

1、型号:惠普笔记本电脑 2740p
2、操作系统:windows7 杀毒软件:原来是腾讯安全管家后来改成火绒

二、现象:

1、电脑为二手买来 会间些性启动是蓝屏 如图 差不多开机6次会出现一次  出现是在电脑windows7 启动到4个色块要合拢时
2、有在网上查询,得知此现象是磁盘驱动模式不对引起的,联系买家要寄回去才能解决 不想寄回去 起码现在将就还能用

三、求以下帮助:
1、帮忙判断此蓝屏网上查询的说法对?
2、如对需进入CMOS进行设计 但是此机有密码 查询网上好像要联系惠普售后才能清掉 但由于是二手机怕得不到服务,希望有
    自己能解决的办法 (这个是本次求助的中心目的,不过能不进CMOS解决蓝屏也是OK 或实在不行二手机怎么得到惠普售后可以
   有少少的花费0-150元,机器买来800元 再多就不弄了)

网友A:
1、硬盘ACHI或兼容模式设置不对会出现这个蓝屏,但是是不能进入系统的,你这个偶尔才出问题,可能是机子不稳定的问题。
2、清BIOS密码,只能用编程器刷BIOS解决。

网友:
这个蓝屏你可以重装系统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硬盘也扫描一下,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B:
有时候能进系统,说明不是AHCI或IDE模式设置的问题。
不乐观。重装系统及驱动试试

网友C:
这老机器还买,我的2760P主板已经烧掉了,换个主板两百多,都懒得修。

网友:
这个通常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机拔主板电池是可以清bios密码的,不行就2楼的方法了

蓝屏问题,bios恢复默认,重装个系统试试 ...

台式机放电BIOS电池是可以清BIOS密码的,但是笔记本不一样。多数的笔记本BIOS密码是存在BIOS程序的FLASH芯片中的,有一部份保密级别更高如ThinkPad系列的,是存在专用的EEPROM芯片中的,还有一些,直接存在EC的FLASH中,丢失要换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盘ACHI或兼容模式设置不对会出现这个蓝屏,但是是不能进入系统的,你这个偶尔才出问题,可能是机子不 ...

怎么刷BIOS?有教程?谢谢  出现蓝屏不是偶尔  好像是间断  固定启动7-8次 就会出现1次  出现后就不能进系统  要先机器自带的修复程序修复一次 就可以进入  一开始收到时 系统有滕讯安全管家 出现更频繁3-4次启动出现一次 后卸掉改火绒杀毒就好点像现在的7-8次启动出现一次  成功进入系统后机器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硬盘ACHI或兼容模式设置不对会出现这个蓝屏,但是是不能进入系统的,你这个偶尔才出问题,可能是机子不 ...

惠普笔记本说BIOS里有个ID  重刷会掉  怎么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老机器还买,我的2760P主板已经烧掉了,换个主板两百多,都懒得修。

这个机器很老?好像也是I系列的处理器 就是用起来不是很爽  机器配的是电子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能进系统,说明不是AHCI或IDE模式设置的问题。
不乐观。重装系统及驱动试试 ...

现在BIOS进不了 开始拿到本来就想改XP 但是现在也不想了 windows7已经熟悉 再改XP感觉很落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很老?好像也是I系列的处理器 就是用起来不是很爽  机器配的是电子盘 ...

很老了,I系列处理器现在都到第八代了,那个还是第一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刷BIOS?有教程?谢谢  出现蓝屏不是偶尔  好像是间断  固定启动7-8次 就会出现1次  出现后就不能进 ...

你重装系统,扫描硬盘试试吧,你这种情况是不稳定,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老了,I系列处理器现在都到第八代了,那个还是第一代的。

这样啊 跟不上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装系统,扫描硬盘试试吧,你这种情况是不稳定,很麻烦的。

但是前提得知道BIOS  要不连引导都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惠普笔记本说BIOS里有个ID  重刷会掉  怎么备份?

用编程器刷。网上找一个人家备份的BIOS,里面有ID,但是肯定不是你原来的ID。那个ID没什么用,主要是跟你机子上的系列号之类对应,保修用的。那个ID也有软件写的,但是要在纯DOS下,并且要找到HP对应的软件才能重写。

网友:
固态硬盘不行了吧,换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网上找一个人家备份的BIOS,里面有ID,但是肯定不是你原来的ID。那个ID没什么用,主要是跟你 ...

如果别人的ID能用 这个不要紧  这个机器早就不期望保修这样的说法了

网友:
用pe启动10次,不蓝屏的话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E:
用debug大法去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放电BIOS电池是可以清BIOS密码的,但是笔记本不一样。多数的笔记本BIOS密码是存在BIOS程序的FLASH ...

是的,台式可以放电,笔记本就麻烦了!建议楼主先排除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前提得知道BIOS  要不连引导都做不到

这个不一定哦。不进BIOS也能装系统的。
方案1: 硬盘拆下,装在其他机器上装win7系统,第一次重新启动时插回原来的机器。
方案2:彻底咔嚓掉原有的系统,让其无法启动。然后BIOS一般会自动尝试其他启动方式,比如USB 。
这两个方案都是有风险的,搞不好会老系统也没有了。建议找其他空白的硬盘先做试验。免得小三没转正,原配的老婆还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哦。不进BIOS也能装系统的。
方案1: 硬盘拆下,装在其他机器上装win7系统,第一次重新启动时 ...

嗯倒是新方法 有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ebug大法去密码

debug  是那个输出几个数字70 10  71 11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debug  是那个输出几个数字70 10  71 11那个?

正确,原理是 计算机bios的参数保存有校验,破坏它的校验,下次启动就调用默认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