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电子产品或软件或代码达到了精美艺术品的高度?

楼主(2018-09-13):
作为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一直向往写出漂亮的代码,虽然自己暂时写不出但可以先欣赏一些大师级作品。在这里我先打个样:软件我喜欢chrome,也是我每天最常用的软件,喜欢他的简洁’快速;电子产品:索尼的psp,它的设计堪称经典,每次看到它的就是喜欢,说不出的喜欢,就像欣赏一幅优美的画卷;开源代码:没读过太大的开源代码,不知道艺术级代码是什麽样。

不要再说hello world了,我想的是那种优美的代码或软件,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值得你反复研读和欣赏的杰作,代码不是越短越好,也不是代码性能很好但可读性很差的,我认为这都不是杰作。是那种设计合理,可读性强,模块划分清晰,代码看起来朴实无华,但从代码可以看出设计者思维清晰高屋建瓴,看完后令人拍案叫绝。我们大多数程序员只是为了工作写代码,能够完成工作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从来没有也没时间没兴趣反思“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成了码农,我觉得程序员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职位,是和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同等高度的艺术家。如果你只把写代码看作是一种挣钱的工具,那你只会对工作越来越没有激情,也不会挣到钱;写代码应该是艺术创作一样,优美的代码是我们每个电工追求的目标。 阅读优秀的源码就像欣赏一幅名画,你要了解画的创作背景、作者的时代背景,分析作者的创作动力,然后你才能发现藏在画像背后的美;我想阅读优秀的代码也要有深厚编码功底,欣赏至美的作品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行,你没达到那个高度是根本不可能懂得欣赏的。

网友A:
chrome可一点都不简洁,它快是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个线程并发请求。最简洁的代码莫过于helloworld,其它任何代码都不可能有它简洁。

网友B:
说到chrome我就想起来最新的chrome的UI设计和opera是一家啊

网友:
刚学写代码时,都能写出简洁优雅的代码。然并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chrome我就想起来最新的chrome的UI设计和opera是一家啊

现在的opera用的是chromium内核。

网友C:
我认为的精美代码并非行数少
而是一看名字就知道怎么用,拿来就可用,用了没有bug,像拼积木一样一扣一个准

网友:
来来来,读读Linux内核代码,有人说挺好的

网友D:
哈哈哈 建议看下 nrf52832的examples。然后你就会放弃你的想法继续撸代码。

网友:
我的流水灯行不行?

网友:
来,Linux核心代码欢迎您

网友:
开源的很多大师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rome可一点都不简洁,它快是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个线程并发请求。最简洁的代码莫过于helloworld,其它 ...

哈哈,太搞笑了。

网友:
arduino 的库,很多代码都很精美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freebsd内核代码。

楼主:
不要再说hello world了,我想的是那种优美的代码或软件,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值得你反复研读和欣赏的杰作,代码不是越短越好,也不是代码性能很好但可读性很差的,我认为这都不是杰作。是那种设计合理,可读性强,模块划分清晰,代码看起来朴实无华,但从代码可以看出设计者思维清晰高屋建瓴,看完后令人拍案叫绝。我们大多数程序员只是为了工作写代码,能够完成工作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从来没有也没时间没兴趣反思“这真的是我要的吗?”。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真的成了码农,我觉得程序员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职位,是和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同等高度的艺术家。如果你只把写代码看作是一种挣钱的工具,那你只会对工作越来越没有激情,也不会挣到钱;写代码应该是艺术创作一样,优美的代码是我们每个电工追求的目标。 阅读优秀的源码就像欣赏一幅名画,你要了解画的创作背景、作者的时代背景,分析作者的创作动力,然后你才能发现藏在画像背后的美;我想阅读优秀的代码也要有深厚编码功底,欣赏至美的作品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行,你没达到那个高度是根本不可能懂得欣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ello world

好吧,开心就好

网友:
openssl里有些实现非常强,都是经过深度优化的,但是这种代码一般可读性都超级差
"优美", 好理解很多时候和性能优秀是不能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的精美代码并非行数少
而是一看名字就知道怎么用,拿来就可用,用了没有bug,像拼积木一样一扣一个准 ...

并且放心大胆的用,从来不用担心出问题,就比如不用在某帝国买到假货一样,对不对。。

网友F:
王珢:
编程的智慧

    编程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是一门艺术。精通任何一门艺术,都需要很多的练习和领悟,所以这里提出的“智慧”,并不是号称一天瘦十斤的减肥药,它并不能代替你自己的勤奋。然而由于软件行业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我希望这些文字能给迷惑中的人们指出一些正确的方向,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基本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反复推敲代码

    有些人喜欢炫耀自己写了多少多少万行的代码,仿佛代码的数量是衡量编程水平的标准。然而,如果你总是匆匆写出代码,却从来不回头去推敲,修改和提炼,其实是不可能提高编程水平的。你会制造出越来越多平庸甚至糟糕的代码。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人所谓的“工作经验”,跟他代码的质量其实不一定成正比。如果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却从来不回头去提炼和反思自己的代码,那么他也许还不如一个只有一两年经验,却喜欢反复推敲,仔细领悟的人。
    有位文豪说得好:“看一个作家的水平,不是看他发表了多少文字,而要看他的废纸篓里扔掉了多少。” 我觉得同样的理论适用于编程。好的程序员,他们删掉的代码,比留下来的还要多很多。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写了很多代码,却没有删掉多少,那他的代码一定有很多垃圾。
    就像文学作品一样,代码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灵感似乎总是零零星星,陆陆续续到来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一笔呵成,就算再厉害的程序员,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最简单优雅的写法。有时候你反复提炼一段代码,觉得到了顶峰,没法再改进了,可是过了几个月再回头来看,又发现好多可以改进和简化的地方。这跟写文章一模一样,回头看几个月或者几年前写的东西,你总能发现一些改进。
    所以如果反复提炼代码已经不再有进展,那么你可以暂时把它放下。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再回头来看,也许就有焕然一新的灵感。这样反反复复很多次之后,你就积累起了灵感和智慧,从而能够在遇到新问题的时候直接朝正确,或者接近正确的方向前进。

写优雅的代码

    人们都讨厌“面条代码”(spaghetti code),因为它就像面条一样绕来绕去,没法理清头绪。那么优雅的代码一般是什么形状的呢?经过多年的观察,我发现优雅的代码,在形状上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如果我们忽略具体的内容,从大体结构上来看,优雅的代码看起来就像是一些整整齐齐,套在一起的盒子。如果跟整理房间做一个类比,就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把所有物品都丢在一个很大的抽屉里,那么它们就会全都混在一起。你就很难整理,很难迅速的找到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在抽屉里再放几个小盒子,把物品分门别类放进去,那么它们就不会到处乱跑,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和管理它们。
    优雅的代码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逻辑大体上看起来,是枝丫分明的树状结构(tree)。这是因为程序所做的几乎一切事情,都是信息的传递和分支。你可以把代码看成是一个电路,电流经过导线,分流或者汇合。如果你是这样思考的,你的代码里就会比较少出现只有一个分支的if语句,它看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
if (...)
{
  if (...)
  {
  }
  else
  {
  }
}
else if (...)
{
}
else
{
}
    注意到了吗?在我的代码里面,if语句几乎总是有两个分支。它们有可能嵌套,有多层的缩进,而且else分支里面有可能出现少量重复的代码。然而这样的结构,逻辑却非常严密和清晰。在后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if语句最好有两个分支。

写模块化的代码

    有些人吵着闹着要让程序“模块化”,结果他们的做法是把代码分部到多个文件和目录里面,然后把这些目录或者文件叫做“module”。他们甚至把这些目录分放在不同的VCS repo里面。结果这样的作法并没有带来合作的流畅,而是带来了许多的麻烦。这是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理解什么叫做“模块”,肤浅的把代码切割开来,分放在不同的位置,其实非但不能达到模块化的目的,而且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
    真正的模块化,并不是文本意义上的,而是逻辑意义上的。一个模块应该像一个电路芯片,它有定义良好的输入和输出。实际上一种很好的模块化方法早已经存在,它的名字叫做“函数”。每一个函数都有明确的输入(参数)和输出(返回值),同一个文件里可以包含多个函数,所以你其实根本不需要把代码分开在多个文件或者目录里面,同样可以完成代码的模块化。我可以把代码全都写在同一个文件里,却仍然是非常模块化的代码。
    想要达到很好的模块化,你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避免写太长的函数。如果发现函数太大了,就应该把它拆分成几个更小的。通常我写的函数长度都不超过40行。对比一下,一般笔记本电脑屏幕所能容纳的代码行数是50行。我可以一目了然的看见一个40行的函数,而不需要滚屏。只有40行而不是50行的原因是,我的眼球不转的话,最大的视角只看得到40行代码。
    如果我看代码不转眼球的话,我就能把整片代码完整的映射到我的视觉神经里,这样就算忽然闭上眼睛,我也能看得见这段代码。我发现闭上眼睛的时候,大脑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代码,你能想象这段代码可以变成什么其它的形状。40行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因为函数里面比较复杂的部分,往往早就被我提取出去,做成了更小的函数,然后从原来的函数里面调用。
    制造小的工具函数。如果你仔细观察代码,就会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重复。这些常用的代码,不管它有多短,提取出去做成函数,都可能是会有好处的。有些帮助函数也许就只有两行,然而它们却能大大简化主要函数里面的逻辑。
    有些人不喜欢使用小的函数,因为他们想避免函数调用的开销,结果他们写出几百行之大的函数。这是一种过时的观念。现代的编译器都能自动的把小的函数内联(inline)到调用它的地方,所以根本不产生函数调用,也就不会产生任何多余的开销。
    同样的一些人,也爱使用宏(macro)来代替小函数,这也是一种过时的观念。在早期的C语言编译器里,只有宏是静态“内联”的,所以他们使用宏,其实是为了达到内联的目的。然而能否内联,其实并不是宏与函数的根本区别。宏与函数有着巨大的区别(这个我以后再讲),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宏。为了内联而使用宏,其实是滥用了宏,这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麻烦,比如使程序难以理解,难以调试,容易出错等等。
    每个函数只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人喜欢制造一些“通用”的函数,既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它的内部依据某些变量和条件,来“选择”这个函数所要做的事情。比如,你也许写出这样的函数:
void foo()
{
  if (getOS().equals("MacOS"))
  {
    a();
  }
  else
  {
    b();
  }
  c();
  if (getOS().equals("MacOS"))
  {
    d();
  }
  else
  {
    e();
  }
}
    写这个函数的人,根据系统是否为“MacOS”来做不同的事情。你可以看出这个函数里,其实只有c()是两种系统共有的,而其它的a(), b(), d(), e()都属于不同的分支。
    这种“复用”其实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函数可能做两种事情,它们之间共同点少于它们的不同点,那你最好就写两个不同的函数,否则这个函数的逻辑就不会很清晰,容易出现错误。其实,上面这个函数可以改写成两个函数:
void fooMacOS()
{
  a();
  c();
  d();
}

void fooOther()
{
  b();
  c();
  e();
}
    如果你发现两件事情大部分内容相同,只有少数不同,多半时候你可以把相同的部分提取出去,做成一个辅助函数。比如,如果你有个函数是这样:
void foo()
{
  a();
  b()
  c();
  if (getOS().equals("MacOS"))
  {
    d();
  }
  else
  {
    e();
  }
}
其中a(),b(),c()都是一样的,只有d()和e()根据系统有所不同。那么你可以把a(),b(),c()提取出去:
void preFoo()
{
  a();
  b()
  c();
}
然后制造两个函数:
void fooMacOS()
{
  preFoo();
  d();
}

void fooOther()
{
  preFoo();
  e();
}
    这样一来,我们既共享了代码,又做到了每个函数只做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样的代码,逻辑就更加清晰。
避免使用全局变量和类成员(class member)来传递信息,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和参数。有些人写代码,经常用类成员来传递信息,就像这样:
class A
{
   String x;

   void findX()
   {
      x = ...;
   }

   void foo()
   {
     findX();
     print(x);
   }
}
    首先,他使用findX(),把一个值写入成员x。然后,使用x的值。这样,x就变成了findX和print之间的数据通道。由于x属于class A,这样程序就失去了模块化的结构。由于这两个函数依赖于成员x,它们不再有明确的输入和输出,而是依赖全局的数据。findX和foo不再能够离开class A而存在,而且由于类成员还有可能被其他代码改变,代码变得难以理解,难以确保正确性。
    如果你使用局部变量而不是类成员来传递信息,那么这两个函数就不需要依赖于某一个class,而且更加容易理解,不易出错:
String findX()
{
    x = ...;
    return x;
}
void foo()
{
   String x = findX();
   print(x);
}

写可读的代码

    有些人以为写很多注释就可以让代码更加可读,然而却发现事与愿违。注释不但没能让代码变得可读,反而由于大量的注释充斥在代码中间,让程序变得障眼难读。而且代码的逻辑一旦修改,就会有很多的注释变得过时,需要更新。修改注释是相当大的负担,所以大量的注释,反而成为了妨碍改进代码的绊脚石。
    实际上,真正优雅可读的代码,是几乎不需要注释的。如果你发现需要写很多注释,那么你的代码肯定是含混晦涩,逻辑不清晰的。其实,程序语言相比自然语言,是更加强大而严谨的,它其实具有自然语言最主要的元素: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如果,那么,否则,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充分利用了程序语言的表达能力,你完全可以用程序本身来表达它到底在干什么,而不需要自然语言的辅助。
    有少数的时候,你也许会为了绕过其他一些代码的设计问题,采用一些违反直觉的作法。这时候你可以使用很短注释,说明为什么要写成那奇怪的样子。这样的情况应该少出现,否则这意味着整个代码的设计都有问题。
    如果没能合理利用程序语言提供的优势,你会发现程序还是很难懂,以至于需要写注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一些要点,也许可以帮助你大大减少写注释的必要:
   1.使用有意义的函数和变量名字。如果你的函数和变量的名字,能够切实的描述它们的逻辑,那么你就不需要写注释来解释它在干什么。比如:
// put elephant1 into fridge2
put(elephant1, fridge2);
    由于我的函数名put,加上两个有意义的变量名elephant1和fridge2,已经说明了这是在干什么(把大象放进冰箱),所以上面那句注释完全没有必要。
   2.局部变量应该尽量接近使用它的地方。有些人喜欢在函数最开头定义很多局部变量,然后在下面很远的地方使用它,就像这个样子:
void foo()
{
  int index = ...;
  bar(index);
}
    由于这中间都没有使用过index,也没有改变过它所依赖的数据,所以这个变量定义,其实可以挪到接近使用它的地方:
void foo()
{
  int index = ...;
  bar(index);
}
    这样读者看到bar(index),不需要向上看很远就能发现index是如何算出来的。而且这种短距离,可以加强读者对于这里的“计算顺序”的理解。否则如果index在顶上,读者可能会怀疑,它其实保存了某种会变化的数据,或者它后来又被修改过。如果index放在下面,读者就清楚的知道,index并不是保存了什么可变的值,而且它算出来之后就没变过。
    如果你看透了局部变量的本质——它们就是电路里的导线,那你就能更好的理解近距离的好处。变量定义离用的地方越近,导线的长度就越短。你不需要摸着一根导线,绕来绕去找很远,就能发现接收它的端口,这样的电路就更容易理解。
   3.局部变量名字应该简短。这貌似跟第一点相冲突,简短的变量名怎么可能有意义呢?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局部变量,因为它们处于局部,再加上第2点已经把它放到离使用位置尽量近的地方,所以根据上下文你就会容易知道它的意思:
    比如,你有一个局部变量,表示一个操作是否成功:
boolean successInDeleteFile = deleteFile("foo.txt");
if (successInDeleteFile)
{
}
else
{
}
    这个局部变量successInDeleteFile大可不必这么啰嗦。因为它只用过一次,而且用它的地方就在下面一行,所以读者可以轻松发现它是deleteFile返回的结果。如果你把它改名为success,其实读者根据一点上下文,也知道它表示”success in deleteFile”。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这样:
boolean success = deleteFile("foo.txt");
if (success)
{
}
else
{
}
    这样的写法不但没漏掉任何有用的语义信息,而且更加易读。successInDeleteFile这种“camelCase”,如果超过了三个单词连在一起,其实是很碍眼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能用一个单词表示同样的意义,那当然更好。
   4.不要重用局部变量。很多人写代码不喜欢定义新的局部变量,而喜欢“重用”同一个局部变量,通过反复对它们进行赋值,来表示完全不同意思。比如这样写:
String msg;
if (...)
{
  msg = "succeed";
  log.info(msg);
}
else
{
  msg = "failed";
  log.info(msg);
}
    虽然这样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却不易理解,容易混淆。变量msg两次被赋值,表示完全不同的两个值。它们立即被log.info使用,没有传递到其它地方去。这种赋值的做法,把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不必要的增大,让人以为它可能在将来改变,也许会在其它地方被使用。更好的做法,其实是定义两个变量:
if (...)
{
  String msg = "succeed";
  log.info(msg);
}
else
{
  String msg = "failed";
  log.info(msg);
}
    由于这两个msg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它们所处的if语句分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msg被使用的范围,而且知道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5.把复杂的逻辑提取出去,做成“帮助函数”。有些人写的函数很长,以至于看不清楚里面的语句在干什么,所以他们误以为需要写注释。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代码,就会发现不清晰的那片代码,往往可以被提取出去,做成一个函数,然后在原来的地方调用。由于函数有一个名字,这样你就可以使用有意义的函数名来代替注释。举一个例子:
// put elephant1 into fridge2
openDoor(fridge2);
if (elephant1.alive())
{
}
else
{
}
closeDoor(fridge2);
    如果你把这片代码提出去定义成一个函数:
void put(Elephant elephant, Fridge fridge)
{
  openDoor(fridge);
  if (elephant.alive())
  {
  }
  else
  {
  }
  closeDoor(fridge);
}
    这样原来的代码就可以改成:
put(elephant1, fridge2);
更加清晰,而且注释也没必要了。
   6.把复杂的表达式提取出去,做成中间变量。有些人听说“函数式编程”是个好东西,也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就在代码里大量使用嵌套的函数。像这样:
Pizza pizza = makePizza(crust(salt(), butter()),
   topping(onion(), tomato(), sausage()));
    这样的代码一行太长,而且嵌套太多,不容易看清楚。其实训练有素的函数式程序员,都知道中间变量的好处,不会盲目的使用嵌套的函数。他们会把这代码变成这样:
Crust crust = crust(salt(), butter());
Topping topping = topping(onion(), tomato(), sausage());
Pizza pizza = makePizza(crust, topping);
    这样写,不但有效地控制了单行代码的长度,而且由于引入的中间变量具有“意义”,步骤清晰,变得很容易理解。
   7,在合理的地方换行。对于绝大部分的程序语言,代码的逻辑是和空白字符无关的,所以你可以在几乎任何地方换行,你也可以不换行。这样的语言设计是个好东西,因为它给了程序员自由控制自己代码格式的能力。然而,它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合理的换行。

    有些人喜欢利用IDE的自动换行机制,编辑之后用一个热键把整个代码重新格式化一遍,IDE就会把超过行宽限制的代码自动折行。可是这种自动这行,往往没有根据代码的逻辑来进行,不能帮助理解代码。自动换行之后可能产生这样的代码:
   if (someLongCondition1() && someLongCondition2() && someLongCondition3() &&
     someLongCondition4()) {
   }
    由于someLongCondition4()超过了行宽限制,被编辑器自动换到了下面一行。虽然满足了行宽限制,换行的位置却是相当任意的,它并不能帮助人理解这代码的逻辑。这几个boolean表达式,全都用&&连接,所以它们其实处于平等的地位。为了表达这一点,当需要折行的时候,你应该把每一个表达式都放到新的一行,就像这个样子:
   if (someLongCondition1() &&
       someLongCondition2() &&
       someLongCondition3() &&
       someLongCondition4())
           {
                }
    这样每一个条件都对齐,里面的逻辑就很清楚了。再举个例子:
   log.info("failed to find file {} for command {}, with exception {}", file, command,
     exception);
    这行因为太长,被自动折行成这个样子。file,command和exception本来是同一类东西,却有两个留在了第一行,最后一个被折到第二行。它就不如手动换行成这个样子:
   log.info("failed to find file {} for command {}, with exception {}",
     file, command, exception);
    把格式字符串单独放在一行,而把它的参数一并放在另外一行,这样逻辑就更加清晰。
    为了避免IDE把这些手动调整好的换行弄乱,很多IDE(比如IntelliJ)的自动格式化设定里都有“保留原来的换行符”的设定。如果你发现IDE的换行不符合逻辑,你可以修改这些设定,然后在某些地方保留你自己的手动换行。
    说到这里,我必须警告你,这里所说的“不需注释,让代码自己解释自己”,并不是说要让代码看起来像某种自然语言。有个叫Chai的JavaScript测试工具,可以让你这样写代码:
expect(foo).to.be.a('string');
expect(foo).to.equal('bar');
expect(foo).to.have.length(3);
expect(tea).to.have.property('flavors').with.length(3);
    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程序语言本来就比自然语言简单清晰,这种写法让它看起来像自然语言的样子,反而变得复杂难懂了。

写简单的代码

    程序语言都喜欢标新立异,提供这样那样的“特性”,然而有些特性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很多特性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后带来的麻烦,比解决的问题还多。很多人盲目的追求“短小”和“精悍”,或者为了显示自己头脑聪明,学得快,所以喜欢利用语言里的一些特殊构造,写出过于“聪明”,难以理解的代码。
    并不是语言提供什么,你就一定要把它用上的。实际上你只需要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功能,就能写出优秀的代码。我一向反对“充分利用”程序语言里的所有特性。实际上,我心目中有一套最好的构造。不管语言提供了多么“神奇”的,“新”的特性,我基本都只用经过千锤百炼,我觉得值得信赖的那一套。
现在针对一些有问题的语言特性,我介绍一些我自己使用的代码规范,并且讲解一下为什么它们能让代码更简单。
    避免使用自增减表达式(i++,++i,i–,–i)。这种自增减操作表达式其实是历史遗留的设计失误。它们含义蹊跷,非常容易弄错。它们把读和写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操作,混淆缠绕在一起,把语义搞得乌七八糟。含有它们的表达式,结果可能取决于求值顺序,所以它可能在某种编译器下能正确运行,换一个编译器就出现离奇的错误。
    其实这两个表达式完全可以分解成两步,把读和写分开:一步更新i的值,另外一步使用i的值。比如,如果你想写foo(i++),你完全可以把它拆成int t = i; i += 1; foo(t);。如果你想写foo(++i),可以拆成i += 1; foo(i); 拆开之后的代码,含义完全一致,却清晰很多。到底更新是在取值之前还是之后,一目了然。
    有人也许以为i++或者++i的效率比拆开之后要高,这只是一种错觉。这些代码经过基本的编译器优化之后,生成的机器代码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自增减表达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安全的使用。一种是在for循环的update部分,比如for(int i = 0; i < 5; i++)。另一种情况是写成单独的一行,比如i++;。这两种情况是完全没有歧义的。你需要避免其它的情况,比如用在复杂的表达式里面,比如foo(i++),foo(++i) + foo(i),…… 没有人应该知道,或者去追究这些是什么意思。
    永远不要省略花括号。很多语言允许你在某种情况下省略掉花括号,比如C,Java都允许你在if语句里面只有一句话的时候省略掉花括号:
if (...)
  action1();
    咋一看少打了两个字,多好。可是这其实经常引起奇怪的问题。比如,你后来想要加一句话action2()到这个if里面,于是你就把代码改成:
if (...)
  action1();
  action2();
    为了美观,你很小心的使用了action1()的缩进。咋一看它们是在一起的,所以你下意识里以为它们只会在if的条件为真的时候执行,然而action2()却其实在if外面,它会被无条件的执行。我把这种现象叫做“光学幻觉”(optical illusion),理论上每个程序员都应该发现这个错误,然而实际上却容易被忽视。
    那么你问,谁会这么傻,我在加入action2()的时候加上花括号不就行了?可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样其实并不是合理的作法。首先,也许你以后又想把action2()去掉,这样你为了样式一致,又得把花括号拿掉,烦不烦啊?其次,这使得代码样式不一致,有的if有花括号,有的又没有。况且,你为什么需要记住这个规则?如果你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要是if-else语句,把花括号全都打上,就可以想都不用想了,就当C和Java没提供给你这个特殊写法。这样就可以保持完全的一致性,减少不必要的思考。
    有人可能会说,全都打上花括号,只有一句话也打上,多碍眼啊?然而经过实行这种编码规范几年之后,我并没有发现这种写法更加碍眼,反而由于花括号的存在,使得代码界限明确,让我的眼睛负担更小了。
    合理使用括号,不要盲目依赖操作符优先级。利用操作符的优先级来减少括号,对于1 + 2 * 3这样常见的算数表达式,是没问题的。然而有些人如此的仇恨括号,以至于他们会写出2 << 7 - 2 * 3这样的表达式,而完全不用括号。
    这里的问题,在于移位操作<<的优先级,是很多人不熟悉,而且是违反常理的。由于x << 1相当于把x乘以2,很多人误以为这个表达式相当于(2 << 7) - (2 * 3),所以等于250。然而实际上<<的优先级比加法+还要低,所以这表达式其实相当于2 << (7 - 2 * 3),所以等于4!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要每个人去把操作符优先级表给硬背下来,而是合理的加入括号。比如上面的例子,最好直接加上括号写成2 << (7 - 2 * 3)。虽然没有括号也表示同样的意思,但是加上括号就更加清晰,读者不再需要死记<<的优先级就能理解代码。
    避免使用continue和break。循环语句(for,while)里面出现return是没问题的,然而如果你使用了continue或者break,就会让循环的逻辑和终止条件变得复杂,难以确保正确。
出现continue或者break的原因,往往是对循环的逻辑没有想清楚。如果你考虑周全了,应该是几乎不需要continue或者break的。如果你的循环里出现了continue或者break,你就应该考虑改写这个循环。改写循环的办法有多种:
  1.如果出现了continue,你往往只需要把continue的条件反向,就可以消除continue。
  2.如果出现了break,你往往可以把break的条件,合并到循环头部的终止条件里,从而去掉break。
  3.有时候你可以把break替换成return,从而去掉break。
  4.如果以上都失败了,你也许可以把循环里面复杂的部分提取出来,做成函数调用,之后continue或者break就可以去掉了。

    下面我对这些情况举一些例子。
    情况1:下面这段代码里面有一个continue:
List<String> goodNames = new ArrayList<>();
for (String name: names)
{
  if (name.contains("bad"))
  {
    continue;
  }
  goodNames.add(name);
}
    它说:“如果name含有’bad’这个词,跳过后面的循环代码……” 注意,这是一种“负面”的描述,它不是在告诉你什么时候“做”一件事,而是在告诉你什么时候“不做”一件事。为了知道它到底在干什么,你必须搞清楚continue会导致哪些语句被跳过了,然后脑子里把逻辑反个向,你才能知道它到底想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含有continue和break的循环不容易理解,它们依靠“控制流”来描述“不做什么”,“跳过什么”,结果到最后你也没搞清楚它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continue的条件反向,这段代码就可以很容易的被转换成等价的,不含continue的代码:
List<String> goodNames = new ArrayList<>();
for (String name: names)
{
  if (!name.contains("bad"))
  {
    goodNames.add(name);
  }
}
    goodNames.add(name);和它之后的代码全部被放到了if里面,多了一层缩进,然而continue却没有了。你再读这段代码,就会发现更加清晰。因为它是一种更加“正面”地描述。它说:“在name不含有’bad’这个词的时候,把它加到goodNames的链表里面……”
    情况2:for和while头部都有一个循环的“终止条件”,那本来应该是这个循环唯一的退出条件。如果你在循环中间有break,它其实给这个循环增加了一个退出条件。你往往只需要把这个条件合并到循环头部,就可以去掉break。
    比如下面这段代码:
while (condition1)
{
  if (condition2)
  {
    break;
  }
}
    当condition成立的时候,break会退出循环。其实你只需要把condition2反转之后,放到while头部的终止条件,就可以去掉这种break语句。改写后的代码如下:
while (condition1 && !condition2)
{
}
    这种情况表面上貌似只适用于break出现在循环开头或者末尾的时候,然而其实大部分时候,break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移动到循环的开头或者末尾。具体的例子我暂时没有,等出现的时候再加进来。
    情况3:很多break退出循环之后,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个return。这种break往往可以直接换成return。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public boolean hasBadName(List<String> names)
{
    boolean result = false;

    for (String name: names)
        {
        if (name.contains("bad"))
                {
            result = true;
            break;
        }
    }
    return result;
}
    这个函数检查names链表里是否存在一个名字,包含“bad”这个词。它的循环里包含一个break语句。这个函数可以被改写成:
public boolean hasBadName(List<String> names)
{
    for (String name: names)
        {
        if (name.contains("bad"))
                {
            return true;
        }
    }
    return false;
}
    改进后的代码,在name里面含有“bad”的时候,直接用return true返回,而不是对result变量赋值,break出去,最后才返回。如果循环结束了还没有return,那就返回false,表示没有找到这样的名字。使用return来代替break,这样break语句和result这个变量,都一并被消除掉了。
    我曾经见过很多其他使用continue和break的例子,几乎无一例外的可以被消除掉,变换后的代码变得清晰很多。我的经验是,99%的break和continue,都可以通过替换成return语句,或者翻转if条件的方式来消除掉。剩下的1%含有复杂的逻辑,但也可以通过提取一个帮助函数来消除掉。修改之后的代码变得容易理解,容易确保正确。

写直观的代码

    我写代码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有更加直接,更加清晰的写法,就选择它,即使它看起来更长,更笨,也一样选择它。比如,Unix命令行有一种“巧妙”的写法是这样:
command1 && command2 && command3
    由于Shell语言的逻辑操作a && b具有“短路”的特性,如果a等于false,那么b就没必要执行了。这就是为什么当command1成功,才会执行command2,当command2成功,才会执行command3。同样,
command1 || command2 || command3
    操作符||也有类似的特性。上面这个命令行,如果command1成功,那么command2和command3都不会被执行。如果command1失败,command2成功,那么command3就不会被执行。
    这比起用if语句来判断失败,似乎更加巧妙和简洁,所以有人就借鉴了这种方式,在程序的代码里也使用这种方式。比如他们可能会写这样的代码:
if (action1() || action2() && action3()) {
}
    你看得出来这代码是想干什么吗?action2和action3什么条件下执行,什么条件下不执行?也许稍微想一下,你知道它在干什么:“如果action1失败了,执行action2,如果action2成功了,执行action3”。然而那种语义,并不是直接的“映射”在这代码上面的。比如“失败”这个词,对应了代码里的哪一个字呢?你找不出来,因为它包含在了||的语义里面,你需要知道||的短路特性,以及逻辑或的语义才能知道这里面在说“如果action1失败……”。每一次看到这行代码,你都需要思考一下,这样积累起来的负荷,就会让人很累。
    其实,这种写法是滥用了逻辑操作&&和||的短路特性。这两个操作符可能不执行右边的表达式,原因是为了机器的执行效率,而不是为了给人提供这种“巧妙”的用法。这两个操作符的本意,只是作为逻辑操作,它们并不是拿来给你代替if语句的。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碰巧可以达到某些if语句的效果,但你不应该因此就用它来代替if语句。如果你这样做了,就会让代码晦涩难懂。
    上面的代码写成笨一点的办法,就会清晰很多:
if (!action1())
{
  if (action2())
  {
    action3();
  }
}
    这里我很明显的看出这代码在说什么,想都不用想:如果action1()失败了,那么执行action2(),如果action2()成功了,执行action3()。你发现这里面的一一对应关系吗?if=如果,!=失败,…… 你不需要利用逻辑学知识,就知道它在说什么。

写无懈可击的代码

    在之前一节里,我提到了自己写的代码里面很少出现只有一个分支的if语句。我写出的if语句,大部分都有两个分支,所以我的代码很多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if (...)
{
  if (...)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else if (...)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使用这种方式,其实是为了无懈可击的处理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避免漏掉corner case。每个if语句都有两个分支的理由是:如果if的条件成立,你做某件事情;但是如果if的条件不成立,你应该知道要做什么另外的事情。不管你的if有没有else,你终究是逃不掉,必须得思考这个问题的。
    很多人写if语句喜欢省略else的分支,因为他们觉得有些else分支的代码重复了。比如我的代码里,两个else分支都是return true。为了避免重复,他们省略掉那两个else分支,只在最后使用一个return true。这样,缺了else分支的if语句,控制流自动“掉下去”,到达最后的return true。他们的代码看起来像这个样子:
if (...) {
  if (...) {
    return false;
  }
} else if (...)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这种写法看似更加简洁,避免了重复,然而却很容易出现疏忽和漏洞。嵌套的if语句省略了一些else,依靠语句的“控制流”来处理else的情况,是很难正确的分析和推理的。如果你的if条件里使用了&&和||之类的逻辑运算,就更难看出是否涵盖了所有的情况。
    由于疏忽而漏掉的分支,全都会自动“掉下去”,最后返回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你看一遍之后确信是正确的,每次读这段代码,你都不能确信它照顾了所有的情况,又得重新推理一遍。这简洁的写法,带来的是反复的,沉重的头脑开销。这就是所谓“面条代码”,因为程序的逻辑分支,不是像一棵枝叶分明的树,而是像面条一样绕来绕去。
    另外一种省略else分支的情况是这样:
String s = "";
if (x < 5) {
  s = "ok";
}
    写这段代码的人,脑子里喜欢使用一种“缺省值”的做法。s缺省为null,如果x<5,那么把它改变(mutate)成“ok”。这种写法的缺点是,当x<5不成立的时候,你需要往上面看,才能知道s的值是什么。这还是你运气好的时候,因为s就在上面不远。很多人写这种代码的时候,s的初始值离判断语句有一定的距离,中间还有可能插入一些其它的逻辑和赋值操作。这样的代码,把变量改来改去的,看得人眼花,就容易出错。
    现在比较一下我的写法:
String s;
if (x < 5) {
  s = "ok";
} else {
  s = "";
}
    这种写法貌似多打了一两个字,然而它却更加清晰。这是因为我们明确的指出了x<5不成立的时候,s的值是什么。它就摆在那里,它是""(空字符串)。注意,虽然我也使用了赋值操作,然而我并没有“改变”s的值。s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值,被赋值之后就再也没有变过。我的这种写法,通常被叫做更加“函数式”,因为我只赋值一次。
    如果我漏写了else分支,Java编译器是不会放过我的。它会抱怨:“在某个分支,s没有被初始化。”这就强迫我清清楚楚的设定各种条件下s的值,不漏掉任何一种情况。
    当然,由于这个情况比较简单,你还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String s = x < 5 ? "ok" : "";
    对于更加复杂的情况,我建议还是写成if语句为好。

正确处理错误

    使用有两个分支的if语句,只是我的代码可以达到无懈可击的其中一个原因。这样写if语句的思路,其实包含了使代码可靠的一种通用思想:穷举所有的情况,不漏掉任何一个。
    程序的绝大部分功能,是进行信息处理。从一堆纷繁复杂,模棱两可的信息中,排除掉绝大部分“干扰信息”,找到自己需要的那一个。正确地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推理,就是写出无懈可击代码的核心思想。这一节我来讲一讲,如何把这种思想用在错误处理上。
    错误处理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可是经过了几十年,还是很多人没搞明白。Unix的系统API手册,一般都会告诉你可能出现的返回值和错误信息。比如,Linux的read系统调用手册里面有如下内容:
RETURN VALUE?
On success, the number of bytes read is returned...

On error, -1 is returned, and errno is set appropriately.

ERRORS

EAGAIN, EBADF, EFAULT, EINTR, EINVAL, ...
    很多初学者,都会忘记检查read的返回值是否为-1,觉得每次调用read都得检查返回值真繁琐,不检查貌似也相安无事。这种想法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函数的返回值告诉你,要么返回一个正数,表示读到的数据长度,要么返回-1,那么你就必须要对这个-1作出相应的,有意义的处理。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忽视这个特殊的返回值,因为它是一种“可能性”。代码漏掉任何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结果。
    对于Java来说,这相对方便一些。Java的函数如果出现问题,一般通过异常(exception)来表示。你可以把异常加上函数本来的返回值,看成是一个“union类型”。比如:
String foo() throws MyException {
}
    这里MyException是一个错误返回。你可以认为这个函数返回一个union类型:{String, MyException}。任何调用foo的代码,必须对MyException作出合理的处理,才有可能确保程序的正确运行。Union类型是一种相当先进的类型,目前只有极少数语言(比如Typed Racket)具有这种类型,我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方便解释概念。掌握了概念之后,你其实可以在头脑里实现一个union类型系统,这样使用普通的语言也能写出可靠的代码。
    由于Java的类型系统强制要求函数在类型里面声明可能出现的异常,而且强制调用者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由于疏忽而漏掉的情况。但有些Java程序员有一种恶习,使得这种安全机制几乎完全失效。每当编译器报错,说“你没有catch这个foo函数可能出现的异常”时,有些人想都不想,直接把代码改成这样:
try {
  foo();
} catch (Exception e) {}
    或者最多在里面放个log,或者干脆把自己的函数类型上加上throws Exception,这样编译器就不再抱怨。这些做法貌似很省事,然而都是错误的,你终究会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你把异常catch了,忽略掉,那么你就不知道foo其实失败了。这就像开车时看到路口写着“前方施工,道路关闭”,还继续往前开。这当然迟早会出问题,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catch异常的时候,你不应该使用Exception这么宽泛的类型。你应该正好catch可能发生的那种异常A。使用宽泛的异常类型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会不经意的catch住另外的异常(比如B)。你的代码逻辑是基于判断A是否出现,可你却catch所有的异常(Exception类),所以当其它的异常B出现的时候,你的代码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因为你以为A出现了,而其实它没有。这种bug,有时候甚至使用debugger都难以发现。
    如果你在自己函数的类型加上throws Exception,那么你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在调用它的地方处理这个异常,如果调用它的函数也写着throws Exception,这毛病就传得更远。我的经验是,尽量在异常出现的当时就作出处理。否则如果你把它返回给你的调用者,它也许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另外,try { … } catch里面,应该包含尽量少的代码。比如,如果foo和bar都可能产生异常A,你的代码应该尽可能写成:
try {
  foo();
} catch (A e) {...}

try {
  bar();
} catch (A e) {...}
而不是
try {
  foo();
  bar();
} catch (A e) {...}
    第一种写法能明确的分辨是哪一个函数出了问题,而第二种写法全都混在一起。明确的分辨是哪一个函数出了问题,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如果你的catch代码里面包含log,它可以提供给你更加精确的错误信息,这样会大大地加速你的调试过程。

正确处理null指针

    穷举的思想是如此的有用,依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推出一些基本原则,它们可以让你无懈可击的处理null指针。
    首先你应该知道,许多语言(C,C++,Java,C#,……)的类型系统对于null的处理,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源自于Tony Hoare最早的设计,Hoare把这个错误称为自己的“billion dollar mistake”,因为由于它所产生的财产和人力损失,远远超过十亿美元。
    这些语言的类型系统允许null出现在任何对象(指针)类型可以出现的地方,然而null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合法的对象。它不是一个String,不是一个Integer,也不是一个自定义的类。null的类型本来应该是NULL,也就是null自己。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我们推导出以下原则:
    尽量不要产生null指针。尽量不要用null来初始化变量,函数尽量不要返回null。如果你的函数要返回“没有”,“出错了”之类的结果,尽量使用Java的异常机制。虽然写法上有点别扭,然而Java的异常,和函数的返回值合并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当成union类型来用。比如,如果你有一个函数find,可以帮你找到一个String,也有可能什么也找不到,你可以这样写:
public String find() throws NotFoundException {
  if (...) {
    return ...;
  } else {
    throw new NotFoundException();
  }
}
    Java的类型系统会强制你catch这个NotFoundException,所以你不可能像漏掉检查null一样,漏掉这种情况。Java的异常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滥用的东西,不过我已经在上一节告诉你如何正确的使用异常。
    Java的try…catch语法相当的繁琐和蹩脚,所以如果你足够小心的话,像find这类函数,也可以返回null来表示“没找到”。这样稍微好看一些,因为你调用的时候不必用try…catch。很多人写的函数,返回null来表示“出错了”,这其实是对null的误用。“出错了”和“没有”,其实完全是两码事。“没有”是一种很常见,正常的情况,比如查哈希表没找到,很正常。“出错了”则表示罕见的情况,本来正常情况下都应该存在有意义的值,偶然出了问题。如果你的函数要表示“出错了”,应该使用异常,而不是null。
    不要catch NullPointerException。有些人写代码很nice,他们喜欢“容错”。首先他们写一些函数,这些函数里面不大小心,没检查null指针:
void foo() {
  String found = find();
  int len = found.length();
}
当foo调用产生了异常,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调用的地方改成这样:
try {
  foo();
} catch (Exception e) {
}
    这样当found是null的时候,NullPointerException就会被捕获并且得到处理。这其实是很错误的作法。首先,上一节已经提到了,catch (Exception e)这种写法是要绝对避免的,因为它捕获所有的异常,包括NullPointerException。这会让你意外地捕获try语句里面出现的NullPointerException,从而把代码的逻辑搅得一塌糊涂。
    另外就算你写成catch (NullPointerException e)也是不可以的。由于foo的内部缺少了null检查,才出现了NullPointerException。现在你不对症下药,倒把每个调用它的地方加上catch,以后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苦。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改动foo,而不改调用它的代码。foo应该被改成这样:
void foo()
{
  String found = find();
  if (found != null)
  {
    int len = found.length();
  }
  else
  {
  }
}
    在null可能出现的当时就检查它是否是null,然后进行相应的处理。
    不要把null放进“容器数据结构”里面。所谓容器(collection),是指一些对象以某种方式集合在一起,所以null不应该被放进Array,List,Set等结构,不应该出现在Map的key或者value里面。把null放进容器里面,是一些莫名其妙错误的来源。因为对象在容器里的位置一般是动态决定的,所以一旦null从某个入口跑进去了,你就很难再搞明白它去了哪里,你就得被迫在所有从这个容器里取值的位置检查null。你也很难知道到底是谁把它放进去的,代码多了就导致调试极其困难。
    解决方案是:如果你真要表示“没有”,那你就干脆不要把它放进去(Array,List,Set没有元素,Map根本没那个entry),或者你可以指定一个特殊的,真正合法的对象,用来表示“没有”。
    需要指出的是,类对象并不属于容器。所以null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对象成员的值,表示它不存在。比如:
class A {
  String name = null;
}
    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null只可能在A对象的name成员里出现,你不用怀疑其它的成员因此成为null。所以你每次访问name成员时,检查它是否是null就可以了,不需要对其他成员也做同样的检查。
    函数调用者:明确理解null所表示的意义,尽早检查和处理null返回值,减少它的传播。null很讨厌的一个地方,在于它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表示不同的意义。有时候它表示“没有”,“没找到”。有时候它表示“出错了”,“失败了”。有时候它甚至可以表示“成功了”,…… 这其中有很多误用之处,不过无论如何,你必须理解每一个null的意义,不能给混淆起来。
    如果你调用的函数有可能返回null,那么你应该在第一时间对null做出“有意义”的处理。比如,上述的函数find,返回null表示“没找到”,那么调用find的代码就应该在它返回的第一时间,检查返回值是否是null,并且对“没找到”这种情况,作出有意义的处理。
    “有意义”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使用这函数的人,应该明确的知道在拿到null的情况下该怎么做,承担起责任来。他不应该只是“向上级汇报”,把责任踢给自己的调用者。如果你违反了这一点,就有可能采用一种不负责任,危险的写法:
public String foo() {
  String found = find();
  if (found == null) {
    return null;
  }
}
    当看到find()返回了null,foo自己也返回null。这样null就从一个地方,游走到了另一个地方,而且它表示另外一个意思。如果你不假思索就写出这样的代码,最后的结果就是代码里面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null。到后来为了保护自己,你的每个函数都会写成这样:
public void foo(A a, B b, C c) {
  if (a == null) { ... }
  if (b == null) { ... }
  if (c == null) { ... }
}
    函数作者:明确声明不接受null参数,当参数是null时立即崩溃。不要试图对null进行“容错”,不要让程序继续往下执行。如果调用者使用了null作为参数,那么调用者(而不是函数作者)应该对程序的崩溃负全责。
    上面的例子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人们对于null的“容忍态度”。这种“保护式”的写法,试图“容错”,试图“优雅的处理null”,其结果是让调用者更加肆无忌惮的传递null给你的函数。到后来,你的代码里出现一堆堆nonsense的情况,null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产生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出现了null是什么意思,该做什么,所有人都把null踢给其他人。最后这null像疫情一样蔓延开来,到处都是,成为一场噩梦。
    正确的做法,其实是强硬的态度。你要告诉函数的使用者,我的参数全都不能是null,如果你给我null,程序崩溃了该你自己负责。至于调用者代码里有null怎么办,他自己该知道怎么处理(参考以上几条),不应该由函数作者来操心。
    采用强硬态度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是使用Objects.requireNonNull()。它的定义很简单:
public static <T> T requireNonNull(T obj) {
  if (obj == null) {
    throw new NullPointerException();
  } else {
    return obj;
  }
}
    你可以用这个函数来检查不想接受null的每一个参数,只要传进来的参数是null,就会立即触发NullPointerException崩溃掉,这样你就可以有效地防止null指针不知不觉传递到其它地方去。
    使用@NotNull和@Nullable标记。IntelliJ提供了@NotNull和@Nullable两种标记,加在类型前面,这样可以比较简洁可靠地防止null指针的出现。IntelliJ本身会对含有这种标记的代码进行静态分析,指出运行时可能出现NullPointerException的地方。在运行时,会在null指针不该出现的地方产生IllegalArgumentException,即使那个null指针你从来没有deference。这样你可以在尽量早期发现并且防止null指针的出现。
    使用Optional类型。Java 8和Swift之类的语言,提供了一种叫Optional的类型。正确的使用这种类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null的问题。null指针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可以在没有“检查”null的情况下,“访问”对象的成员。
    Optional类型的设计原理,就是把“检查”和“访问”这两个操作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原子操作”。这样你没法只访问,而不进行检查。这种做法其实是ML,Haskell等语言里的模式匹配(pattern matching)的一个特例。模式匹配使得类型判断和访问成员这两种操作合二为一,所以你没法犯错。
    比如,在Swift里面,你可以这样写:
let found = find()
if let content = found {
  print("found: " + content)
}
    你从find()函数得到一个Optional类型的值found。假设它的类型是String?,那个问号表示它可能包含一个String,也可能是nil。然后你就可以用一种特殊的if语句,同时进行null检查和访问其中的内容。这个if语句跟普通的if语句不一样,它的条件不是一个Bool,而是一个变量绑定let content = found。
    我不是很喜欢这语法,不过这整个语句的含义是:如果found是nil,那么整个if语句被略过。如果它不是nil,那么变量content被绑定到found里面的值(unwrap操作),然后执行print("found: " + content)。由于这种写法把检查和访问合并在了一起,你没法只进行访问而不检查。
    Java 8的做法比较蹩脚一些。如果你得到一个Optional类型的值found,你必须使用“函数式编程”的方式,来写这之后的代码:
Optional<String> found = find();
found.ifPresent(content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content));
    这段Java代码跟上面的Swift代码等价,它包含一个“判断”和一个“取值”操作。ifPresent先判断found是否有值(相当于判断是不是null)。如果有,那么将其内容“绑定”到lambda表达式的content参数(unwrap操作),然后执行lambda里面的内容,否则如果found没有内容,那么ifPresent里面的lambda不执行。
    Java的这种设计有个问题。判断null之后分支里的内容,全都得写在lambda里面。在函数式编程里,这个lambda叫做“continuation”,Java把它叫做 “Consumer”,它表示“如果found不是null,拿到它的值,然后应该做什么”。由于lambda是个函数,你不能在里面写return语句返回出外层的函数。比如,如果你要改写下面这个函数(含有null):
public static String foo() {
  String found = find();
  if (found != null) {
    return found;
  } else {
    return "";
  }
}
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如果你写成这样:
public static String foo() {
  Optional<String> found = find();
  found.ifPresent(content -> {
    return content;    // can't return from foo here
  });
  return "";
}
    里面的return a,并不能从函数foo返回出去。它只会从lambda返回,而且由于那个lambda(Consumer.accept)的返回类型必须是void,编译器会报错,说你返回了String。由于Java里closure的自由变量是只读的,你没法对lambda外面的变量进行赋值,所以你也不能采用这种写法:
public static String foo() {
  Optional<String> found = find();
  String result = "";
  found.ifPresent(content -> {
    result = content;    // can't assign to result
  });
  return result;
}
    所以,虽然你在lambda里面得到了found的内容,如何使用这个值,如何返回一个值,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你平时的那些Java编程手法,在这里几乎完全废掉了。实际上,判断null之后,你必须使用Java 8提供的一系列古怪的函数式编程操作:map, flatMap, orElse之类,想法把它们组合起来,才能表达出原来代码的意思。比如之前的代码,只能改写成这样:
public static String foo() {
  Optional<String> found = find();
  return found.orElse("");
}
    这简单的情况还好。复杂一点的代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怀疑Java 8的Optional类型的方法,到底有没有提供足够的表达力。那里面少数几个东西表达能力不咋的,论工作原理,却可以扯到functor,continuation,甚至monad等高深的理论…… 仿佛用了Optional之后,这语言就不再是Java了一样。
    所以Java虽然提供了Optional,但我觉得可用性其实比较低,难以被人接受。相比之下,Swift的设计更加简单直观,接近普通的过程式编程。你只需要记住一个特殊的语法if let content = found {...},里面的代码写法,跟普通的过程式语言没有任何差别。
    总之你只要记住,使用Optional类型,要点在于“原子操作”,使得null检查与取值合二为一。这要求你必须使用我刚才介绍的特殊写法。如果你违反了这一原则,把检查和取值分成两步做,还是有可能犯错误。比如在Java 8里面,你可以使用found.get()这样的方式直接访问found里面的内容。在Swift里你也可以使用found!来直接访问而不进行检查。
    你可以写这样的Java代码来使用Optional类型:
Option<String> found = find();
if (found.isPresent()) {
  System.out.println("found: " + found.get());
}
    如果你使用这种方式,把检查和取值分成两步做,就可能会出现运行时错误。if (found.isPresent())本质上跟普通的null检查,其实没什么两样。如果你忘记判断found.isPresent(),直接进行found.get(),就会出现NoSuchElementException。这跟NullPointerException本质上是一回事。所以这种写法,比起普通的null的用法,其实换汤不换药。如果你要用Optional类型而得到它的益处,请务必遵循我之前介绍的“原子操作”写法。

防止过度工程

    人的脑子真是奇妙的东西。虽然大家都知道过度工程(over-engineering)不好,在实际的工程中却经常不由自主的出现过度工程。我自己也犯过好多次这种错误,所以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过度工程出现的信号和兆头,这样可以在初期的时候就及时发现并且避免。
    过度工程即将出现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当你过度的思考“将来”,考虑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出现的需求。比如,“如果我们将来有了上百万行代码,有了几千号人,这样的工具就支持不了了”,“将来我可能需要这个功能,所以我现在就把代码写来放在那里”,“将来很多人要扩充这片代码,所以现在我们就让它变得可重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软件项目如此复杂。实际上没做多少事情,却为了所谓的“将来”,加入了很多不必要的复杂性。眼前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就被“将来”给拖垮了。人们都不喜欢目光短浅的人,然而在现实的工程中,有时候你就是得看近一点,把手头的问题先搞定了,再谈以后扩展的问题。
    另外一种过度工程的来源,是过度的关心“代码重用”。很多人“可用”的代码还没写出来呢,就在关心“重用”。为了让代码可以重用,最后被自己搞出来的各种框架捆住手脚,最后连可用的代码就没写好。如果可用的代码都写不好,又何谈重用呢?很多一开头就考虑太多重用的工程,到后来被人完全抛弃,没人用了,因为别人发现这些代码太难懂了,自己从头开始写一个,反而省好多事。
    过度地关心“测试”,也会引起过度工程。有些人为了测试,把本来很简单的代码改成“方便测试”的形式,结果引入很多复杂性,以至于本来一下就能写对的代码,最后复杂不堪,出现很多bug。
    世界上有两种“没有bug”的代码。一种是“没有明显的bug的代码”,另一种是“明显没有bug的代码”。第一种情况,由于代码复杂不堪,加上很多测试,各种coverage,貌似测试都通过了,所以就认为代码是正确的。第二种情况,由于代码简单直接,就算没写很多测试,你一眼看去就知道它不可能有bug。你喜欢哪一种“没有bug”的代码呢?
    根据这些,我总结出来的防止过度工程的原则如下:
1.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掉,解决好,再考虑将来的扩展问题。
2.先写出可用的代码,反复推敲,再考虑是否需要重用的问题。
3.先写出可用,简单,明显没有bug的代码,再考虑测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王珢:
编程的智慧

网友:
就是自己写的最新最熟悉的代码

网友G:
一开始撸代码画板子那肯定是各种强迫症各种注释,一个mil一个空格对不齐都难受~~
老板一催~
爱它咋咋滴,直接油门到底~飞起啊~

网友:
代码的话,还真是建议看看Linux内核的源码。

网友:
对我来说以下三种,任天堂红白机,crt sony 电视机,iphone6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建议看下 nrf52832的examples。然后你就会放弃你的想法继续撸代码。

搞了一个多月nrf51822,好多宏,跳来跳去,看得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开始撸代码画板子那肯定是各种强迫症各种注释,一个mil一个空格对不齐都难受~~
老板一催~
爱它咋咋滴,直 ...

哈哈,代码后面不能有多余的空格,换行一定要用tab填充,不能有空格,强迫症

网友:
现在都是VS编写代码,按默认格式,MDK编译调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6890-1-1.html

网友:
我认为最好的代码是Vxworks的源代码,应该是层次和框架、编码等都是一流的,而且尤其是认证过的,就更厉害了......不妨看看!

网友H(2018-10-18):
引用 网友A:
chrome可一点都不简洁,它快是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个线程并发请求。最简洁的代码莫过于helloworld,其它 ...

你看过chrome源码么

网友:
程序员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职位,是和音乐家、画家同等高度的艺术家。

这点还真不认同!

艺术是不能复制的! 有唯一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看过chrome源码么

我尝试过编译chromium,花了十多个小时才编译好。
对比Linux内核40分钟就编译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王珢:
编程的智慧

这个不错,我做个记号先!

另外我觉得pcb画图软件kicad的源代码,是个不错的学习c++的方法,使用了开源的vxwideget GUI库 以及其他很多技术,
最终实现了完美的跨平台  windows,linux,macos 等等

网友:
写汇编十多年,一直优雅不起来

网友:
深夜静读,多有所得。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尝试过编译chromium,花了十多个小时才编译好。
对比Linux内核40分钟就编译好了。 ...

你的chromium是windows下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错,我做个记号先!

另外我觉得pcb画图软件kicad的源代码,是个不错的学习c++的方法,使用了开源的 ...

vxwideget没Qt好?

网友:
linux内核挺好,看起来很舒服,层次感强。当然你也可以看看st的固件库,各个外设封装得很好。
所以。。。。
我还是比较喜欢傻孩子的状态机

网友:
AVR USB的代码,精品,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