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10Ah铅酸电池容量检测方法请教

楼主(2018-09-13):
给客户定做一个小的UPS,应用场合特殊,必须用铅酸电池,之前没用过铅酸电池,
我搜了一下铅酸电池容量检测基本都是用BQ2013H,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的吗?给大概说一下这个芯片好用吗 检测容量准确吗?

而且这个片子比较老了,我看TI都不推荐使用了,但是TI好像也没有其他可以检测铅酸电池容量的芯片,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好的检测铅酸电池容量的方案?

网友A:
铅酸电池我记得都是检测电压的好像。

网友B:
一说检测容量就是骗人的,能够检测电压和内阻,但是容量没有在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我记得都是检测电压的好像。

检测电压 判断容量好像不太靠谱吧?
好像是说恒流放电的话比较准,不是恒流的话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说检测容量就是骗人的,能够检测电压和内阻,但是容量没有在线的。

嗯  电池容量好像是没办法特别准确的检测,复杂的容量检测芯片我看还得做充放电校准,
我这个项目有个大概的电池容量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电压 判断容量好像不太靠谱吧?
好像是说恒流放电的话比较准,不是恒流的话不准

铅酸电池大家都这么干的。

网友:
测内阻方式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电池容量好像是没办法特别准确的检测,复杂的容量检测芯片我看还得做充放电校准,
我这个项目有个大 ...

大概容量多半只是检测电压的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测电压 判断容量好像不太靠谱吧?
好像是说恒流放电的话比较准,不是恒流的话不准

铅酸的放电平台没有锂电那么平,用一般的放电检测电压法还是可以用的,用不着恒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