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线缆屏蔽层单端接地和双端接地的区别

楼主(2018-09-13):
一直不明白屏蔽层单端接地和双端接地对信号的影响,请懂的坛友说说什么时候用单端接地,什么时候用双端接地?

网友A:
高频用双端吧?普通的信号一般是单端接地,两端接地,在地电位不平衡时,两地之间和屏蔽层内部形成严重的环电流。

网友B:
两楼正解,在两个较远的设备如果两端参考地有电势差(或接地不良),如果采用双端接地,会有环流干扰通讯。一般推荐用单端方式接地

网友C:
如果485,两端地不同会有问题,这时要双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485,两端地不同会有问题,这时要双端接地

这个是的,技术领导为这事和公司项目组专门用万用表量地电平,交流档和直流档都能量出来电平不一致
所以必须加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用双端吧?普通的信号一般是单端接地,两端接地,在地电位不平衡时,两地之间和屏蔽层内部形成严重的环 ...

谢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楼正解,在两个较远的设备如果两端参考地有电势差(或接地不良),如果采用双端接地,会有环流干扰通讯。 ...

谢谢回复

网友:
有疑问,楼上说的高速信号只能用单端接吧,要不然变多点接地了。

网友:
高速信号一般都多点接地,实在不行加个电容进去

网友:
一般单端接地就行了。各自系统流回各自的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双方接地要保证双方地电压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才能用

网友(2018-10-17):
一般都是单端接地,减小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