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老了。同样价格的平头耳机,音质不及铁三角的十分一

楼主(2018-09-13):
前几天买了2个传统塞耳式(平头)耳机,用来手机看电影。现在基本是入耳耳机的天下,塞耳的已经很少选择了。

我买的是:

铁三角C550, 价格69元。
索尼 E9LP,价格59元。

收到货,一试音,真的天和地的区别。

索尼的音色暗淡、低音无力,高音浑浊,并且整体声音小。感觉跟赛格3元的耳机差不多。

而铁三角的音色靓丽、高音清晰、低音雄厚,音量大。完全是超值的感觉。

网友A:
平头选苹果啊。

网友:
Sony 看来只剩下信仰了

网友B:
入耳式的耳塞一点都不好用,搞得耳朵很不舒服,不明白为啥变主流了?

网友C:
e9lp我在国内官方旗舰店买过
然后我在澳大利亚也买了两个

结果声音完全不一样,线材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种钱喂狗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头选苹果啊。

苹果没有这个铁三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e9lp我在国内官方旗舰店买过
然后我在澳大利亚也买了两个

我的是在京东自营买的。肯定是正品。

网友:
长短线的都消失了

网友D:
主流应该都是蓝牙连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入耳式的耳塞一点都不好用,搞得耳朵很不舒服,不明白为啥变主流了?

你只是说戴着不舒服而已~~这个我也认同

但是入耳的,可以很好屏蔽外部声音,专注欣赏耳机的音乐;并且和耳道紧密相连,低频振动起来也蛮带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流应该都是蓝牙连接的!

低价的有线耳机音质都一坨屎了,还指望无线出奇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只是说戴着不舒服而已~~这个我也认同

但是入耳的,可以很好屏蔽外部声音,专注欣赏耳机的音乐;并且和 ...

你需要的是,主动降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是,主动降噪

不是啊,两码事啊~

只是想要尽量安静的听音环境,不一定就要主动降噪的环境啊

网友F:
原来坛子里推荐的森海塞尔 MX365 感觉音质不错啊,不过刚看了眼居然都涨到 ¥189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只是说戴着不舒服而已~~这个我也认同

但是入耳的,可以很好屏蔽外部声音,专注欣赏耳机的音乐;并且和 ...

但是,耳机线碰到衣服什么的声音直接传入耳,普通耳机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坛子里推荐的森海塞尔 MX365 感觉音质不错啊,不过刚看了眼居然都涨到 ¥189 了

千万不要买森海塞尔的低端东西。

这款耳机我买过,用了一个月就坏了。故障是: 一边耳机破音。其他坛友也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G:
森海的365还好吧,用过一个,但平头的总是往外滑落,隔音不好,用了快一年,有一个耳机不响了,估计插头线内部线端了,前天在网易音乐买了个JBL的,128,用了一下还好吧,耳机入耳式的,形状是带拐弯的,往耳朵里面塞很容易,还不易掉。插头部分也是带弯的。

网友H:
入了索尼Zx300a n3ap加金宝线 也没听出和苹果手机多大差别来 是我耳朵分辨率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森海的365还好吧,用过一个,但平头的总是往外滑落,隔音不好,用了快一年,有一个耳机不响了,估计插头线 ...

我都说森海的365活不到多长时间的。

我从来没有用坏过铁三角。

网友I:
老大试试旗舰款N3AP,个人觉得比我手上的JVC FW002强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大试试旗舰款N3AP,个人觉得比我手上的JVC FW002强百倍

手机看电影而已。半夜不会吵着别人。音质差不多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看电影而已。半夜不会吵着别人。音质差不多就行。

推荐 c100si 69包邮,典型美国音

网友:
那个550戴起来也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e9lp我在国内官方旗舰店买过
然后我在澳大利亚也买了两个

难道国人的钱太好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入了索尼Zx300a n3ap加金宝线 也没听出和苹果手机多大差别来 是我耳朵分辨率不够吗 ...

你耳朵是8位AD?

网友:
SONY确实没落了。日本公司最近几年整体都在沉沦

网友:
SONY有它核心的东西,现在在抛弃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只是说戴着不舒服而已~~这个我也认同

但是入耳的,可以很好屏蔽外部声音,专注欣赏耳机的音乐;并且和 ...

走在大街上,这种入耳式耳机最好不要使用,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是很危险的。

网友:
耳机和耳机特色不一样,同样的牌子和价位,习惯重低音的,换了不一样风格的,简直无法忍受。

网友J:
非常不喜欢入耳式,平头的目前感觉还是苹果的好点,口水airpods

网友:
看电影就用平头的,入耳式的带时间长耳朵痛

网友K:
受不了入耳的,感觉挤的耳朵疼

网友:
哈哈哈,我在办公室也是买了个C550,很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目前用的是菊花am115的耳机(换办公桌同事不要的),音质个人感觉比坛友htc,note4原装,c9原装的那个好, ...

不得自称使用、或向他人推荐无良公司的产品。

给你个机会自我检讨。

不理会、或检讨敷衍,将最高被我封锁ID。

网友:
平头重现低音太难了,入耳优势明显
我也不习惯入耳,塞得不舒服,但对坛子里买得onkyo越来越满意,入耳方式和大部分不同。
按说头戴耳机对听力损伤小,可惜压眼镜腿进而压迫血管,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不喜欢入耳式,平头的目前感觉还是苹果的好点,口水airpods

+1,入耳式感觉对耳朵损伤比平头的大,可能以后负面效果会显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几十块钱的耳机对比性不大,而且真的不实用,能勉强听进去的,起码要150左右价位
前几年买过森海的,大概12 ...

骚年,你听完铁三角C550后,再评论吧。

骚年你开什么车?土豪说,低于1000万元的车都是垃圾。

网友:
我听三星手机盒子里的耳机,觉得音质已经不错了

网友N:
森海的低端千万不要买,买了准后悔。
看了莫大的评论,倒想试试铁三角

网友:
同系列的C770,第一条用了2年丢了,第二条用了两年多还在用,用手机有点推不动音质平平,用P3推起来效果可以

网友O:
入耳的用了几天受不了耳朵太难受,平头的效果差了点用了几天放弃了,后来弄了一个大的套住耳朵的好了世界清净了效果也有了就是有点热。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入耳的用了几天受不了耳朵太难受,平头的效果差了点用了几天放弃了,后来弄了一个大的套住耳朵的好了世界清 ...

都有缺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森海的低端千万不要买,买了准后悔。
看了莫大的评论,倒想试试铁三角

森海的低端是代工,连单元都不是自己的。

要到sys10, sys8 单元才有可听性。比如ie40 pro...但是全是入耳。

网友:
前些天149入手MX365,后悔没看到这个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在京东自营买的。肯定是正品。

带上海绵套塞紧一点,音质很好的如果是正品的话

网友:
这算是低端耳机,低端最好不要买Sony的,要么假货多,就算不是假货也是很菜的。

网友:
生活所迫,现在各种爱好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也是用阿莫同款,现在那么便宜了?!

网友:
老sony8字头的平头还是不错的,原装的psp,psv原装耳机,像过去888的样式,声音绝对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价的有线耳机音质都一坨屎了,还指望无线出奇迹呀?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接触到比较多的耳机厂家,很多都是参照苹果的airpods,或者那些运动耳机(两个耳机一根线连在一起)。基本上都是无线的。

网友:
还好我不用耳机

网友:
买了sony 1000mx2 充值信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耳式的耳塞一点都不好用,搞得耳朵很不舒服,不明白为啥变主流了?

因为大家平时坐地铁时很吵,入耳式相对来说隔躁要好很多。

网友P:
最坑爹的是现在好多手机取消了耳机孔,学苹果学到半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坑爹的是现在好多手机取消了耳机孔,学苹果学到半吊子

现在也没有日光灯,没有节能灯,只有LED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说森海的365活不到多长时间的。

我从来没有用坏过铁三角。

森海的M365还好,我现在用了一年多了。

网友Q:
手机取消3.5MM 耳机孔未必不是好事。后面全部是TYPE-C接口出来都是数字音频信号。

网友:
一直在用森海的MX470,比较满意,能一耳朵听出和手机自带耳机的差别

网友:
今天收到C550 听了下确实不错,重低音效果如楼主所说。M365果断送人了。

网友:
只有十分之一的效果,这差异也太大了吧。回头也整对三角试试

网友(2018-10-25):
楼主,请问青少年能用的耳机推荐用铁三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是,主动降噪

主动降噪耳机能降低人的说话声吗?看到好多耳机都是说降低人声以外的频率的噪音,还能听到人说话。而我需要的是听不到人声。现在只能靠防噪音耳塞和3M的防噪音耳罩了,就是那种长得像头戴式耳机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受不了入耳的,感觉挤的耳朵疼

我也有同感,带就了,耳朵疼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手机取消3.5MM 耳机孔未必不是好事。后面全部是TYPE-C接口出来都是数字音频信号。 ...

现在的Type C耳机就是一个用OTG功能外接的USB声卡,由于体积限制,声音很多还不如内置的,并且容易产生噪音。

网友:
还是没熬不住去入了一条......
和手头的MX360以及据说复刻的MX500比,解析度稍逊,听女声的感觉确实还不错,但是音量确实大
耳塞带了不累,不像MX360,带一会耳朵疼,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不要买森海塞尔的低端东西。

这款耳机我买过,用了一个月就坏了。故障是: 一边耳机破音。其他坛友 ...

我的当年买的那个mx360现在听和苹果耳机根本没法比

网友:
铁三角耳机不错,价格从几十到上千都有。我用的耳机基本上都是这个牌子的,森海低端的耳塞很差劲,以前买过,再也不买了。

网友:
三星note9配的AKG的耳机,觉得没有苹果的好,可能是我不太喜欢入耳式的原因,苹果的半入耳式佩戴舒服一点。

网友:
有一条20年前的老SONY耳塞,好象叫SONY 808,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8-12-11):
也去买条铁三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R:
老大,这是推荐么?我只想说明,我听不出来耳机啥好啥坏而已,更何况,本人根本不知道你和这个所谓的耳机 ...

论坛里的大事儿,和阿莫结仇了,给阿莫恨坏了

网友:
潜39, 潜69, 和尚 这些平头也是几十元/条,音质还可以。

网友:
今天我也买了条平头耳机,是diy的,主要追求人声清晰,一百多块钱不知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