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输出电压电容的影响---个人调试心得教训!

楼主(2018-09-14):
TL431大家用的肯定很多,是一款廉价的基准电压芯片。
电路也很简单,我也用了蛮长时间,近一年都是用国内的CJ431,都是一样的,精度还不错。

如上图,输出电压2.5V处有时一般都会并接电容
一般由于输出负载较大,我会并接一个10-47uf的钽电容,或者10-47uf的钽电容+0.1uf的陶瓷电容
有时候会直接只用一个0.1uf的电容
但是问题来了,之前都是用电笔测量,发现这个2.5v的电压还是蛮稳定的比如显示:2.495v。
昨天调试中无意用示波器看一下,发现纹波非常大(抱歉,没有拍下照片,呈规则的正弦曲线似的)。
非常纳闷,但是怀疑是自激现象,以为是后级的运放导致,一番折腾,拆了电路板,发现还是没有解决。
于是上网查TL431的原理,找到下面的文章

原文地址如下: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3/144/2017/20171107576298.html
于是拆掉了并接在2.5v边的0.1uf,问题解决了。
特此将此汇报于各位,希望给遇到类似问题的网友提个醒!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一下就知道 无数人都干过类似的事情。哈哈。

网友A:
我靠,竟然还真有稳压跟mlcc谐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竟然还真有稳压跟mlcc谐振的。。。

LDO的MLCC震荡好像和这个有区别
请大师解释一下啊

这个是刚刚在网上搜的LDO的MLCC震荡!

网友:
这么多年,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看PDF太不仔细,太自以为是了(说的是我!)

网友B:
直觉上会振荡,用的时候,都是先通过一个120R电阻在接电容

网友C:
TL431对负载电容有一定要求的,不合适的容值会导致不稳定,手册里有电流与容值的稳定关系曲线。

网友:
涨经验了,谢谢

网友:
是CJ431这个型号还是大部分都是?

网友:
在此位置从来没接过电容,反馈环路问题

网友D:
TL431输出没必要并电容,输出并电容搞不好就会震荡,有些震荡还是非常非常缓慢的,用示波器根本测不出来,震荡周期可能1小时以上,但把电容去掉就没有了

网友:
这种应用,手册上都写了,有容性负载稳定区域图

网友:
TI的手册讲的很清楚

网友:
老生常谈了。包括反馈脚更不能并电容

网友:
擦,这么干用一年居然还说稳定。楼主做什么产品呀

网友:
同样遇到过,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觉上会振荡,用的时候,都是先通过一个120R电阻在接电容

那么这是个低通滤波,具体的效果还要测试!

网友:
这个以前确实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对负载电容有一定要求的,不合适的容值会导致不稳定,手册里有电流与容值的稳定关系曲线。 ...

请问是不是这张图:

网友:
一直没注意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的MLCC震荡好像和这个有区别
请大师解释一下啊

LDO看型号,标注了可以Low ESR电容的才是可以的。没标注的不好说,电解电容体积又太大,所以我一般串电阻。
包括TL431,容量超了3uF我也不放心,和LDO输出一样也电容串电阻,不伦不类的,但不用担心了。
IK大于10mA,只可能用在稳压管一样的地方,开关电源没见过谁家有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不是这张图:

是的

网友:
多谢分享,很细节的问题,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真的很晕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凭感觉配的电容

网友:
直接看手册,写的很明白。

网友:
从来不并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LDO的MLCC震荡好像和这个有区别
请大师解释一下啊

78XX系列手册中明确要求ESR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以为不并电容不行 以后并电容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这是很常用的基准,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31输出没必要并电容,输出并电容搞不好就会震荡,有些震荡还是非常非常缓慢的,用示波器根本测不出来, ...

你这个有点意思。有什么资料没,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8XX系列手册中明确要求ESR了。

78xx系列还有?能截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31输出没必要并电容,输出并电容搞不好就会震荡,有些震荡还是非常非常缓慢的,用示波器根本测不出来, ...

1小时以上的振荡周期,你是怎样观察到的?
这需要多大的L、多大的C、多大的R啊?!

网友:
哈哈,学到了一招,TL431,输出2.5V,不能并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78xx系列还有?能截图吗?

78系列是射随结构,没有这个要求好像,那哥们估计记错了

网友G:
运放都不能这么接好吧

网友:
嗯,这个问题几年前就遇到过

网友:
谢谢 又学到新知识了  这个齐纳噪声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十几年前踩过这坑了,习惯加上了个104,,,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放都不能这么接好吧

运放有什么问题呢,能简单画图说一下吗

网友:
不仔细读Datasheet的结果,里面对于电容容量稳定范围写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TL431是闭环的,任何一个规格书,上都有这个稳定曲线图,按照这个选择就行了。
规格书要优先阅读。

网友:
这个还真需要注意的,谢谢分享了

网友:
mark一下,电容并联实际经验tl431。

网友:
这个之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
学习了 并电容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H:
一直都是226起步,躲过一劫。

网友I:
晚点要拿示波器看下之前的431电路了,貌似我的也有0.1uF…

网友:
以前听说过,这次楼主验证过,谢谢分享.

网友:
从来没加电容,直接输出给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直都是226起步,躲过一劫。

106就足以保证了。实际那个图上显示的下限差不多是475,但是考虑到mlcc的容量随着电压上升而减小,所以至少要106

网友:
乱并电容是早期音响发烧时代遗留的毛病。

网友:
数据手册中都有说过,没仔细看手册怨谁

网友:
TI有篇文档,给出了关于负载电容的稳定性问题的曲线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这个

网友:
不久之前就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网友:
昨天就遇到了,是锯齿波,增大电容就好。

网友:
没用示波器量过,下次真要试试。

网友:
431的说明里面都写了,接了0.1uf电容,如果你是作为基准的话,肯定会遇到AD不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晚点要拿示波器看下之前的431电路了,貌似我的也有0.1uF…

绝对输出会是锯齿波

网友:
我的一直都是0.1,一直以为没问题。。下次注意了

网友(2018-11-12):
很好的提醒,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的MLCC震荡好像和这个有区别
请大师解释一下啊

317 压差大是 NPN 的输出,输出阻抗小 AMS1117 为了获得低的压差采用PNP的输出,输出阻抗大,容易振荡,要配合电容的ESR 做零点补偿。

网友:
我之前也是一直放的0.1UF的电容,总感觉ADC不准,还认为是老姚家的芯片AD跳动大,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个IC用的少,一直没注意过~

网友(2019-04-23):
很好的经验,最近踩到这个坑了

网友J(2019-08-16):
今天踩到这个坑了,之前一直注意的是电流要大于1ma的问题,结果今天加了个104的电容震荡了,唉,真是防不胜防,都以为自己是老司机了

网友:
顺带问一下大家,431输出可以不加电容吗?直接作为基准直接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今天踩到这个坑了,之前一直注意的是电流要大于1ma的问题,结果今天加了个104的电容震荡了,唉,真是防不胜 ...

你碰到的是纹波大还是电压不稳定?一般我做2.5v参考 我一般都用3.3u好像没碰到过问题,没示波器看过4位半表测试 末尾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TL431输出没必要并电容,输出并电容搞不好就会震荡,有些震荡还是非常非常缓慢的,用示波器根本测不出来, ...

请教下,非常缓慢的您遇到过?怎么解释这个事?多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碰到的是纹波大还是电压不稳定?一般我做2.5v参考 我一般都用3.3u好像没碰到过问题,没示波器看过4位半 ...

为了保险还是不要加电容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为了保险还是不要加电容了

今天特意示波器看了一下 纹波vpp10mv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今天特意示波器看了一下 纹波vpp10mv

10mV的纹波,不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10mV的纹波,不小了吧

确实 电池供电 有明显的vpp8mv 电容拿掉就好了, 3.3v供电 串510r电阻 输出参考2.5v,并联的10u电容

网友(2021-03-07):
受教了 并电容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用 TL431 从来不接电容,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