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使周期为几US的不规则波形相移几US的芯片

楼主(2018-09-14):
一组不规律的数字波形,周期7、8us左右,电压3V,希望可以使用一个芯片

波形输入此芯片,输出以后产生4-15us的相移,相移可调,步进为1US

望大家推荐,非常感谢!

修改-》延时是固定的,不需要改变就可以

网友:
没有这样的芯片,除非你用个小fifo移位输出,控制多读几个可以减少延时,少读几个可以增大延时。

网友:
随便用一个单片机啊,做fifo,采集输入的一组io数据到内存,然后把之前的数据从另外一组IO输出就行了。整个过程在1us内完成就行。fifo的深度就是延时的时间。

网友:
FPGA,做这个事情很轻松。

网友:
延迟线或延时线(美信就有,没有仔细看)。
但如果需要可调的就难了吧

网友:
DS1023,延时比较短,且有时会有BUG

网友A:
595移位寄存器可不可以
首先确定一个时钟频率,保证对输入信号采样之后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失真,如选择10M的时钟,延时15个us,需要移位150次,取160,需要20片595。。。。。。
或者如楼上两位所说,用CPLD或者FPGA

网友:
74HC164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95移位寄存器可不可以
首先确定一个时钟频率,保证对输入信号采样之后不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失真,如选择10M ...

几十片好壮观

网友:
我怎么感觉fpga最简单

网友:
军用电子干扰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没办法,如果不用CPLD或者FPGA的话

刚刚发现两颗64位移位寄存器,CD4031B一片顶8片595,CD4517B一片顶16片595 ,缺点是芯片比较老,不一定能买到
用2片CD4517B,做256位移位,12M时钟,最大21us延时,每16bit有一个输出,对应的时间是1.33us

修改原因,补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