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有人搞过用2g模块的远程升级?

楼主(2018-09-14):
物联网设备,带gprs模块。如果可以远程升级代码,确实比较有用。

网友A:
刚搞好一个,通过DTU升级F103VB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搞好一个,通过DTU升级F103VBT6

dtu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板子上的

网友:
通道能打通,基本上就没问题啊,剩下的就是可靠性了

网友:
http  socket自定义ftp都用过,没啥难度

网友:
前段时间测试过tcp可以,好像ftp方式数据大小好像超过多少要分开传,还是模块本身问题不清楚,没时间搞就停下来了。。。。

网友:
我是把程序存外部spi flash,当然会加上文件信息,校验信息等,接收完成确认无误后重启,在boot中升级.所以从哪里传过来的升级包,包大小,根本不重要.

网友:
老早之前玩过,其实只要IAP没问题就行,至于如何下载程序可以自拟简单的协议,我当初就是扩展了下电表的DLT645协议搞出来的

网友:
可以的,IAP要重点做好,特别是升级失败情况下要保证设备仍能正常联网等

网友B:
OTA升级

通过TCP分块接收固件,存在外部FLASH,校验无误后,通过boot把固件从外部FLASH读到代码段,再软重启即可

网友:
支持5楼的,ftp我还没有弄过以后用到向你请教。

网友:
就怕丢包,升级包太大通信速率也不会很快

网友:
STM32 有软件包支持FTP么?  还是由DTU 实现FTP?

网友:
10楼正解!最大保证数据的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OTA升级

通过TCP分块接收固件,存在外部FLASH,校验无误后,通过boot把固件从外部FLASH读到代码段,再软重 ...

这个是做个类似的吧

网友C:
什么方式不重要吧,接收整个固件包后,存入flash中,在flash中做个标志位,再写个bootloader程序,启动时检测到更新标示位,进行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方式不重要吧,接收整个固件包后,存入flash中,在flash中做个标志位,再写个bootloader程序,启动时检 ...

就是这么干,重点难点在于收包分包验证以及断点续传,升级失败等问题处理。
准备使用外挂flash来搞。

网友D:
模组有ftp就用ftp搞,没有可以用http/https文件下载,都支持断点续传,嫌麻烦也可以自定义协议,程序不大可以直接下载到MCU flash中,分三个区,bootloader/app/app_download,新的固件先下载到app_download中,然后校验没问题了就跳入bootloader,把固件拷贝到app区,然后运行

网友:
应用代码的校验和断点续传是必须要实现的,这样网络稍微差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哦。慢慢传,总能传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干,重点难点在于收包分包验证以及断点续传,升级失败等问题处理。
准备使用外挂flash来搞。 ...

做好校验,失败了通知重发

网友:
16年做过,已经批量使用,为公司节约了大笔出差费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dtu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板子上的

现成的,其实也是自己做的,只是没集成到一个板子上。DTU是F030RCT6。可以自己升级自己,也可以升级下挂的F103芯片

网友:
网上有人卖源代码,应该还有1点小小的服务,上下位机源代码不到400
准备直接买一个,自己做花的的时间价值不会低于4K

网友:
这个难度不大,不过完全自己编写调试的话,估计也需要一个月时间

网友(2019-03-28):
引用 网友D:
模组有ftp就用ftp搞,没有可以用http/https文件下载,都支持断点续传,嫌麻烦也可以自定义协议,程序不大可 ...

请问用http升级的话如何实现分包呢?

网友:
比如下载文件从起始地址1k的数据,在GET报文中加这个字段就OK,依次类推
Range: bytes=0-1023

网友:
只要流程走通,管它USB 串口还是网络,条条大路通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