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学习python

楼主(2018-09-14):
貌似python在很多场合都可以用
本人做了几年小家电PCBA的软硬件开发
不知道先了解嵌入式技术还是先了解python
请问过来人
python有没有必要了解呢
如果学习python有没有比较有效的方法?
python难学吗?

网友:
入门容易,学好难

网友:
有需求推动才好学,比如我用来写些小的脚本工具,如固件打包合并等。

网友A:
我的一般学法是先看一本入门的书,全看完,看的时候不用敲代码,但是要理解每句程序的意思,看完后,自己做一个小项目,不懂得就查,看书,做完后就可以了,我也是最近才学得,大概学了不到一个月吧,现在正在努力学习TF深入学习框架呢。

网友:
看视频教程,网上很多

网友:
静下心用最慢的速度学

网友:
一句话,有需求就有动力!

网友:
如果硬件工程师,学了也没太大用处。
软件工程师,AI,网络方面的,学了用的地方多。

网友:
可以同时进行,就如同前面有人说的,你得有需求推动,否则用进废退啊。。。

建议先写个串口工具,这样,能与嵌入式结合用的得到。。。

脚本主是还是走工具流吧,肯定对你的嵌入式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般学法是先看一本入门的书,全看完,看的时候不用敲代码,但是要理解每句程序的意思,看完后,自己做 ...

tf学的咋样了,一起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f学的咋样了,一起交流啊

刚学到LSTM

网友:
买个树莓派搞搞是个简单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完全可以应用到正式的 ARM板子上去

网友:
python处理数据很方便,很快。我经常要处理一些串口 CAN或USB的一些数据。软件输出的太多太乱,用python整理一下就好分析多了。随学随用就好。不可能先学精通了再用。

网友:
数据显示是优势

网友:
做项目,边做边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