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下可以用Cadence OrCAD Capture吗?

楼主(2018-09-15):
有在Linux系统下搞EDA设计的吗?

楼主:
似乎Linux下原理图用Allegro HDL

网友A:
试过,体验太差,我现在Linux下用Kicad,需要Cadnce时还需要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体验太差,我现在Linux下用Kicad,需要Cadnce时还需要windows

目前所有的原理图都是Capture画的,一时半会儿也转不了KiCAD

网友:
最好用win版本的,之前折腾过几年linux版本的,能折腾死人,即便安装上去了,也各种问题,会有segment fault闪退。

网友:
cadence 系列软件都是支持Linux的;早期就是咋Linux上运行的;主要是大企业应用的多些;个人及小公司不会选择Linux版;个人玩的较少;资源难寻;其次破解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