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103使用6路PWM控制两个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8-09-15):
最近想使用STM32控制两个电机,每三个PWM控制一个电机:  驱动上下桥芯片使用IRS2003,因为我看了下桥输入/输出信号是反向的。现在想把IRS上下桥引脚HIN和LIN/连接起来,这样一路PWM就可以控制上下桥了(下桥反向,也就是互补PWM)。哪位拿下有做过类似测试吗?方案可行不?

网友:
有想法就应该闷头努力去实现,然后申请专利,然后。。。。

网友A:
那你上下桥臂的死区怎么处理啊!STM32不是有两个高级定时器么?TIM1和TIM8,也能控制两路电机吧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把控制器和驱动器二合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上下桥臂的死区怎么处理啊!STM32不是有两个高级定时器么?TIM1和TIM8,也能控制两路电机吧 ...

没有那么多PWM,不然需要12路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把控制器和驱动器二合一吧?

是想六路pwm分别驱动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上下桥臂的死区怎么处理啊!STM32不是有两个高级定时器么?TIM1和TIM8,也能控制两路电机吧 ...

IR2003自带死区的

网友:
想都不用想

网友C:
互补的PWM,没法单独控制上或下吧?

网友:
用到这么多PW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补的PWM,没法单独控制上或下吧?

不能单独控制,但我想做矢量的话只需要互补就行了

网友D:
是控制两个无刷吗?选有两个高级定时器的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控制两个无刷吗?选有两个高级定时器的就能搞定

想选用stm32 48脚的芯片。不想选引脚那么多的。

网友E:
pwm多有个毛用啊,你是三相电机麽?要么就选主频比较高的芯片,要么就用两个芯片,48pin的,几十mhz的就不要用了,还两个电机,还要申请专利,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多有个毛用啊,你是三相电机麽?要么就选主频比较高的芯片,要么就用两个芯片,48pin的,几十mhz的就不 ...

72My应该够用的。两个电机并不需要同时工作的。

网友F:
大哥你应该没完全弄懂无刷控制的原理  你仔细看下原理 再回过头来看需求,必须要可以单独控制 上桥或者下桥的

网友:
你这种就应该上nxp的rt1021这样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应该没完全弄懂无刷控制的原理  你仔细看下原理 再回过头来看需求,必须要可以单独控制 上桥 ...

矢量控制,不是使用六拍的。这种方案我看到有人做过,做的矢量控制PMSM,别人做得没点问题

楼主:
其实这种方案有人做出来了。我那天看到别人的板子,猜测是这样做的。昨天接到别人的板子测了一下,确实是一路PWM控制上下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这种方案有人做出来了。我那天看到别人的板子,猜测是这样做的。昨天接到别人的板子测了一下,确实是一 ...

驱动器能够实现死区的话,可以不需要互补PWM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器能够实现死区的话,可以不需要互补PWM

驱动是可以实现死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