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误差有点大,请大家推荐一款电流传感器芯片

楼主(2018-09-15):
如题,电流最大20A(正常在8A,20A属于保护了),还有像ACS712-SOP8的封装真的能过20A吗?谢谢

网友A:
我最近也画了ACS712,还没实际测。

楼主板子的712,电压和电流对应关系是固定的吗? 还是会漂?   如果是固定的,可以校准。

网友B:
交流电压检测吗? 之前用过确实不是很准确,交流测量电流之后还需要FFT运算

网友C:
712是个坑,建议用724

网友:
有购买渠道?

网友D:
TI有很多差分放大器,类似INA199,180,212一类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724已经替换71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画了ACS712,还没实际测。

楼主板子的712,电压和电流对应关系是固定的吗? 还是会漂?   如果是 ...

校准了,误差还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检测吗? 之前用过确实不是很准确,交流测量电流之后还需要FFT运算 ...

直流检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2是个坑,建议用724

这个坑多大,我还没看724的手册

楼主:
在立创上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有很多差分放大器,类似INA199,180,212一类的,可以考虑一下

先不考虑差分放大器,谢谢

楼主:
误差怎样,性能怎样

楼主:
你在那里买的ACS724,多少钱一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误差怎样,性能怎样

双差分霍尔 抗干扰好多了 价格好像跟712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差分霍尔 抗干扰好多了 价格好像跟712差不多

在那里买的啊!我看立创好贵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那里买的啊!我看立创好贵啊!

找代理商买的 名字叫晶利德 你自己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代理商买的 名字叫晶利德 你自己找一下吧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18-12-21):
引用 网友E:
双差分霍尔 抗干扰好多了 价格好像跟712差不多

测量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F(2019-10-23):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楼主最后用的哪颗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楼主最后用的哪颗料做的?

项目停掉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