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2018年末,大家stm32用什么外设库?

楼主(2018-09-15):
2011年开始使用STM32,7年了,从撸寄存器,到标准外设库(Standard Peripherals Lib),到Cube工具开始HAL库,官方又开始提供LL库。

现在最新的板子官方都只提供:HAL库模板例子+LL库模板例子

目前大家都换过去了吗?感觉怎么样?

楼主:
LL库效率高一些

网友:
一直用寄存器

网友:
HAL配合CubeMX用的很爽。

网友:
hal库,需要速度的地方操作寄存器

网友:
一直标准外设库

网友:
LL库是什么?

网友:
还在用标准外设库

网友:
一直在用标准库,LL啥时候出来的?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hal 必要的时候直接寄存器…库里有寄存器操作的宏

网友:
标准库,hal ll库资料不多,目前网上大部位资料还都是标准库的,找资料方便……

网友:
去年用hal做了个项目,用了半年吧,还是忍受不了,回归标准库了

网友:
hal库就是硬推,也是没办法,那效率能好吗

网友:
新项目新mcu当然是hal+ll,尽量走ll除非比较复杂的外设用hal。老的103还是标准库方便。

网友:
自己的库,没有标准库繁杂,比寄存器又方便些

网友:
什么叫ll库

网友:
使用寄存器

网友:
标准库。因为103,407有标准库。再往上可能也得用HAL,LL.

网友:
LL库不全吧

网友:
一直标准库,用惯了也还好

网友:
用的STM32的片子,最高只到STM32F429 ,主要就是F205,L151....所以KEIL一直停留在V4.72+标准库。

网友:
一直标准库

网友:
一直标准库,主要还是用那些老的M3,M4,没有使用ST新推的器件的话,没必要更换新的库,浪费精力,曾经试过cube和HAL库,又继续使用标准库了。

网友:
标准库,不然以前的工程都得推翻重来,太麻烦。

网友:
一直用的寄存器版本

网友:
Cubemx hal,用着很爽,不过新手还是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
M0, M3  一直标准外设库

网友:
现在还是用标准库+寄存器混合使用。HAL库以前用过,不是那么顺手,强迫证表示函数的名称看着好别扭

网友:
初始化用cube,操作用hal掏出来的寄存器操作方式。

网友:
用标准库,没有标准库的也把其他库改成标准库形式

网友:
LL库  我才听说

网友A:
没有人用keil的中间件来开发吗?

网友:
稳定还是第一选择

网友:
自己寫囉,直接寄存操作

网友B:
看大家几乎都用标准库,可不可以说ST的HAL库很失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大家几乎都用标准库,可不可以说ST的HAL库很失败呢

不是失败,是工程师保守,不愿意改变。可以说用寄存器版本的方式写单片机,永远都只能写简单驱动程序了

网友:
还是习惯老的

网友(2018-11-16):
一直寄存器。

网友:
标准库,找资料方便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用keil的中间件来开发吗?

我和你一样!

网友:
用习惯了标准库,感觉很好,HAL库吧,和标准库相比,本质上没太大改变,只不过封装的更抽象,应该是ST公司为了提高不同系列的芯片之间的兼容性而为的,但个人感觉用HAL库有点儿放屁脱裤子的感觉,也许是没用习惯吧。但如果用F429以上的芯片搞项目,只能用HAL库了,再就是寄存器操作了,LL库没用过。

网友:
用标准库    老代码就是积累的财富,  现在不复制 没法写程序

网友:
一直用rt-thred,下载rt-thread,用的什么库,我就用什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