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M4性价比那么高,怎么没看到有谁用来替换STM32F103

楼主(2018-09-16):
我准备试试GD32F350了,假货宝上GD32F350CBT6 5.4元,就当64K Flash的用,反正后64K没什么卵用,带个16MB的SPI Flash。120MHz的M4,30MHz 4线SPI,比STM32F103那慢到渣的18MHz SPI不知快到哪里去了,哇哈哈哈。
做了个表对比了下,除了内存容量小了4K,少了一个USART和CAN,反正我也不用,其他外设强太多了,可是为什么就没见多少人用呢?难道都要用到CAN?
做了个对比图,以STM32F103C8/CB做基准,红色是更强的,绿色是更弱的,几家国产的对比了下。价格均以某创含税价作为参考。

网友:
150用了两年多了,没啥问题,据说350和150程序可通用,还没测试

网友A:
stm32网上资料一大堆,好多做产品的也不在乎这点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网上资料一大堆,好多做产品的也不在乎这点差价

是啊,等到拼价格那一步就已经快gg了。

网友:
比较来看GD32F350CBT6的确有优势.

网友:
GD32F的flash是个坑

楼主:
所以我说了呀,把128K的CBT6当做64K的用,后64K让它自个儿玩泥巴去,还不如外部SPI Flash要了有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FLASH太小,看看GD大的FLASH....

网友:
GD系列的价格确实便宜,在很多领域还是很有市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FLASH太小,看看GD大的FLASH....

16M SPI Flash还不够大?要不我换个4Gbit的SPI NAND Flash,貌似也就贵3块钱...
片内的除了那些个0等待的部分外就是个残废,弃之如敝履

网友:
别的不知道,做电机控制GD32F130很耐操。

网友:
用STM32的都是价格不敏感的产品,价格敏感的,都不会用STM32F3系列了,都用M0的,或者台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M SPI Flash还不够大?要不我换个4Gbit的SPI NAND Flash,貌似也就贵3块钱...
片内的除了那些个0等待的 ...

外部SPI FLASH运行程序怎样?会不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SPI FLASH运行程序怎样?会不会慢?

慢啊,而且似乎不能运行程序只能读写数据。spi只能到主频的1/4,也就是8个时钟周期才能读一个字节。和内部的后面的数据Flash差不多。但好处是不会卡死,可以DMA。

网友:
STM32F103的SPI1一直使用在36MHz,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个由什么说法吗?正想用呢。

网友:
我正在用 GD32F350CBT6。

网友:
国产如果不是有价格优势,应该都不考虑了

网友C:
这价格有点有差异吧,STM32F1随便淘宝大把买,而且ST的是C8T6也有20kb的ram啊,这GD的是只有8KB。还有C8T6的芯片ST的标64kb的flash但实际上有128kb。而GD的是CBT6才有128KB,而且后面64KB超级慢。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各种省料省东西,就内核是M4而已。还有103c8t6有3个串口,gd的350只有两个串口。其实GD的350是GD32F150的升级版,而150主要对标的是ST的STM32F0系列的,所以资源是不能比的。比如内部DMA控制器就只有一个,没有CAN。对应的TIMER,ADC之类的也有所变化。

网友D:
GD的片内AD能不能替代STM32片内12BITAD。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工作做得扎实。GD的F4确实在价格上有竞争力。如果不用USB,GD32F330更便宜,信息同样来自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D的片内AD能不能替代STM32片内12BITAD。

不能,GD的AD跟ST的根本不能放一起比,12位只能做到8位的精度,最后几个字跳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难道找到一个能上四线SPI的,这价格的确不错!

可惜ram少了点,要能到20k就完美了!

网友F:
目前产品使用GD32F330。

网友:
正在使用GD32F103CBT6,FLASH的坑在那里,求指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有点有差异吧,STM32F1随便淘宝大把买,而且ST的是C8T6也有20kb的ram啊,这GD的是只有8KB。还有C8T6 ...

而且以前用f103 48脚的方案很多早已改用f030和f072了吧。。
x创的f072, 128k的比64k的还便宜,人家也是16k r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而且以前用f103 48脚的方案很多早已改用f030和f072了吧。。
x创的f072, 128k的比64k的还便宜,人家也是16 ...

不见得,现在用最多的还是stm32f103

网友(2018-11-26):
其实还是能上STM32基本不差那个价格了。除非ST公司和AVR一样作死。

网友:
价格差异不太大

网友H:
>片内的除了那些个0等待的部分
at what speed? 16M?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片内的除了那些个0等待的部分
at what speed? 16M?

不知道,官方数据手册只说是“有较长延时”

以下是我个人猜测,什么也不代表,因为官方没说:速度还是120MHz不变,但是进入这1KB的边界时要先把这1KB数据拷贝到SRAM,此时似乎没有DMA,也没有Cache,也没有XIP,CPU干等着其他什么事也不做,按4线SPI 1/4的速度算1KB数据占用8192个时钟周期还不算读指令和设置地址时间。这么长时间延时CPU还干不了活足以使中断无法执行而丢失中断了。因为有这个隐患,所以非0等待的Flash基本上都只是摆设了。

网友H:
>非0等待的Flash基本上都只是摆设了。
Do you know any MCU has this feature?
Even Atmel MCU SAM C21 family will need insert 1 wait state (21~38MHz CPU Fmax) or 2 wait state (39~48MHz CPU Fmax).
It claims "Programmable wait states for read optimization".
I am curious how fast can NOR Flash be read?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0等待的Flash基本上都只是摆设了。
Do you know any MCU has this feature?
Even Atmel MCU SAM C21 fam ...

我说的“非0等待的Flash基本上都只是摆设了”是指GD32的内部Flash非0等待的部分基本是摆设,还不如外部SPI Flash,至少不会卡死中断。
华邦的W25Q、旺宏的MX25L系列大概是可以达到100M以上 QuadSPI或QPI的,也就是50MB/s,不慢了,比好多并行Flash都快。要是XIP再加上Cache,还是可以跑很快的。但是MCU的Flash控制器往往和这个指标差得很远,瓶颈并不在Flash本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非0等待的Flash基本上都只是摆设了”是指GD32的内部Flash非0等待的部分基本是摆设,还不如外部SP ...

其实搞成双bank的话,也不会锁死flash了,这样可以当外挂flash使用了,因为gd32是用sram映射的flash,它没有延迟,所以我当时以为它写flash时不会锁死flash,期望会比stm32好,

结果还是和stm32一样,写flash照样锁死,这完全属于硬件设计失误,有好的硬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否则它用flash当eeprom完全可以超过stm32,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非0等待的Flash基本上都只是摆设了”是指GD32的内部Flash非0等待的部分基本是摆设,还不如外部SP ...

50MB/s对于执行程序来说,也是很慢了,因为一次要取4个byte,这样就只有12.5MB/s了。
跳转时还要送地址,就更慢了。

网友:
BLM32那个供电电压我是真喜欢

网友:
事实上,我用 GD32,一开始也很担心后面 Data Flash 的速度会影响程序的表现,
但目前来看,也没特别在意去调整什么,程序也跑得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产品使用GD32F330。

请教大神,能用Jlink调试吗?

网友:
GD32F350要是带USB HOST DEVICE HIGH SPEED就好了!

网友:
现在在用GD32F450,驱动LCD。

网友(2019-05-15):
我怎么看GD32F350只有前32k是正常flash,一个page是1kB,原文:
Read accesses to the preceding 32 pages can be performed 32 bits per cycle without any wait state.
另外STM32没有大容量的QFN28封装,准备试试看GD32

网友I:
除了电压,别的没看到啥亮点,价格上更体现不出优势,别扯那些没用的,动不动100K用量价格如何,考,有那么大量再用你的不怕找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电压,别的没看到啥亮点,价格上更体现不出优势,别扯那些没用的,动不动100K用量价格如何,考,有那么 ...

我说哥们您是不是走错片场了特意过来怼我一下?
您得看清楚了,我说的是GD32M4,主频、指令集、外设、价格都有优势,我都标红了您老还看不见。电压范围明显要窄一些我都标绿了,难道还是亮点?
我觉得您是不是该去看看眼科了。

网友J:
我觉得这次毛衣站打起来,如果ST这些芯片涨价的话,国内的芯片厂商的机会就来了

网友:
为啥我觉得是走私的会更火?

网友:
你们以为国内的厂商是慈善家?如果国外的价钱上涨了,国内的厂家会跟着涨一波价。这是国内的本性。
哪次涨价的背后没有国内的资本身影?

网友:
GD的东西,感觉很神秘,没啥好感。F407卖的比ST的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哥们您是不是走错片场了特意过来怼我一下?
您得看清楚了,我说的是GD32的M4,主频、指令集、外设、 ...

看的很清楚,我说的是你上面表里可以5V的有优势,而GD的基本毫无优势,为啥这么多人都不换,你觉得大家都眼神不好么,不要动不动四眼仔看人

如果使用串行FLASH的不管宣传多好,在某些场合就是不好用,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项目测试,反而像华大一类的后来者感觉更靠谱点,不爽的是他们的库和外设不如ST兼容的舒服,就这两年看未来肯定大把国内厂家起来,但是谁能笑到最后还得靠实力和产品说话

网友:
最近也关注了一下,发现DMA太弱,我这里F072用了五个通道,两个USART接收各一个,SPI FLASH收发需要两个,液晶屏发送一个。
GD32F350虽然也有7通道DMA但是根本不可能配出我要的效果,除非两个USART放弃DMA接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这次毛衣站打起来,如果ST这些芯片涨价的话,国内的芯片厂商的机会就来了 ...

st是法国的,不是美国的,我看这贸易战反而更加巩固非美系半导体的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K:
st是法国的,不是美国的,我看这贸易战反而更加巩固非美系半导体的地位

还是不全,ST本名就是意法半导体,就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两个企业合并后的企业。

网友:
目前在用TI的TMS320F28034,要不要切换到STM32F302呢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E:
不能,GD的AD跟ST的根本不能放一起比,12位只能做到8位的精度,最后几个字跳到你怀疑人生。 ...

大神说的AD不准,具体是指哪个型号?

网友:
大神分享下经验

网友(2021-03-11):
现在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