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动机适合做小车?

楼主(2018-09-16):
最好是无刷电机,带测速。越小越好。似乎现在都是tt这种低端电机,便宜但是体积大没有测速

网友A:
不能多说两句?
用在什么场合?低速大扭矩还是高速小扭矩?具体参数有什么要求,功率,电压等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多说两句?
用在什么场合?低速大扭矩还是高速小扭矩?具体参数有什么要求,功率,电压等等的 ...

就是普通智能小车用的,功率小于1瓦,电压3到5V,扭矩想大点,但要保证轮子足够速度,3cm的轮子我想跑到1m每秒

网友:
直流电机来回摆动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智能小车用的,功率小于1瓦,电压3到5V,扭矩想大点,但要保证轮子足够速度,3cm的轮子我想跑到1 ...

600rpm就够了啊

网友(2022-06-28):
直流电机,用TB6612FNG驱动芯片,已测试,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