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电镀线上用RFID定位有哪些型号可以选择?

楼主(2018-09-16):
性价比是最先考虑的,有没有标签ID直接用IO输出的?不用通信的方式,龙门线长度有点长,485方式实时性不能保障。

网友A:
既然都用线了,那还用RFID干啥呢,标签内容实时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用线了,那还用RFID干啥呢,标签内容实时变化?

用接近开关容易出问题,感应距离只10mm,IO模块也是远程模块

网友B:
没明白要搞什么?设备定位?人员定位?还是被电镀产品定位?还是其他的东东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要搞什么?设备定位?人员定位?还是被电镀产品定位?还是其他的东东定位? ...

其实就是一个小车定位,每个小车有50个位置,每到一个位置读取当前位置

网友:
为何 我看到 龙门  就想到 龙门护士呢?

网友:
安装一个编码器。

楼主:
编码器不方便安装,精度不需要那么高

网友:
用反射式光耦够了吧。

网友:
漫反射光电检测的远

网友B:
固定位置贴一维码可以吗,用一维码读码器,小车与左右相对距离固定,读卡器读的距离也固定,应该读取效率比较高了。当然二维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位置贴一维码可以吗,用一维码读码器,小车与左右相对距离固定,读卡器读的距离也固定,应该读取效率比 ...

标签位置是固定的,电镀环境很差,不能用扫码的方式。读取距离50mm就可以,可以不用加密那些,只要能保正读码不会出错就可以了。输出用8位NPN方式就能满足要求。不知道定制的话大概费用是多少?需要耐酸碱。电镀行业用的比较多,每一条产线用4到6个读卡器,标签20个以上

网友C(2018-10-24):
楼主是在写龙门电镀的plc吗,我也有这个需求,能联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在写龙门电镀的plc吗,我也有这个需求,能联系一下。

是的,我已经找到了,同行有人定制的有。你也需要这个东西还是?

网友C:
我朋友也需要,你能提供全套的自动控制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已经找到了,同行有人定制的有。你也需要这个东西还是?

我这边也需要这个比较复杂的plc 你能提供吗 ,这个难度在  任务排班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朋友也需要,你能提供全套的自动控制模块吗

我给你发私信了 你看下  能 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