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sdk5.0电机库开源程序的理解

楼主(2018-09-16):
1、这段程序中PWM_PERIOD的意思?
2、舍得同步AD采样的的作用和原理?
                // ADC Syncronization setting value
                if ((u16)(PWM_PERIOD-hTimePhA) > TW_AFTER)
                {
                  hTimePhD = PWM_PERIOD - 1;
                }
                else
                {
                  hDeltaDuty = (u16)(hTimePhA - hTimePhB);
3、穿越点的定于和原理
                                  // Definition of crossing point
                  if (hDeltaDuty > (u16)(PWM_PERIOD-hTimePhA)*2)
                  {
                      hTimePhD = hTimePhA - TW_BEFORE; // Ts before Phase A
                  }
                  else
                  {
                      hTimePhD = hTimePhA + TW_AFTER; // DT + Tn after Phase A

                    if (hTimePhD >= PWM_PERIOD)
                    {
                      // Trigger of ADC at Falling Edge PWM4
                      // OCR update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PWM4Direction=PWM1_MODE;

                      hTimePhD = (2 * PWM_PERIOD) - hTimePhD-1;
                    }
void SVPWM_3ShuntCalcDutyCycles (Volt_Components Stat_Volt_Input)
{
   s32 wX, wY, wZ, wUAlpha, wUBeta;
   u16  hTimePhA=0, hTimePhB=0, hTimePhC=0, hTimePhD=0;
   u16  hDeltaDuty;

   wUAlpha = Stat_Volt_Input.qV_Component1 * T_SQRT3 ;
   wUBeta = -(Stat_Volt_Input.qV_Component2 * T);

   wX = wUBeta;
   wY = (wUBeta + wUAlpha)/2;
   wZ = (wUBeta - wUAlpha)/2;

  // Sector calculation from wX, wY, wZ
   if (wY<0)
   {
      if (wZ<0)
      {
        bSector = SECTOR_5;
      }
      else // wZ >= 0
        if (wX<=0)
        {
          bSector = SECTOR_4;
        }
        else // wX > 0
        {
          bSector = SECTOR_3;
        }
   }
   else // wY > 0
   {
     if (wZ>=0)
     {
       bSector = SECTOR_2;
     }
     else // wZ < 0
       if (wX<=0)
       {
         bSector = SECTOR_6;
       }
       else // wX > 0
       {
         bSector = SECTOR_1;
       }
    }

   /* Duty cycles computation */
  PWM4Direction=PWM2_MODE;

  switch(bSector)
  {
    //#define T                    (PWM_PERIOD * 4)
                //#define PWM_PRSC ((u8)0)
        /* Resolution: 1Hz */
                //#define PWM_PERIOD ((u16) (CKTIM / (u32)(2 * PWM_FREQ *(PWM_PRSC+1))))
                //2^17 = 131072
                case SECTOR_1:
        hTimePhA = (T/8) + ((((T + wX)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B - wX/131072;

                // ADC Syncronization setting value
                if ((u16)(PWM_PERIOD-hTimePhA) > TW_AFTER)
                {
                  hTimePhD = PWM_PERIOD - 1;
                }
                else
                {
                  hDeltaDuty = (u16)(hTimePhA - hTimePhB);

                                  // Definition of crossing point
                  if (hDeltaDuty > (u16)(PWM_PERIOD-hTimePhA)*2)
                  {
                      hTimePhD = hTimePhA - TW_BEFORE; // Ts before Phase A
                  }
                  else
                  {
                      hTimePhD = hTimePhA + TW_AFTER; // DT + Tn after Phase A

                    if (hTimePhD >= PWM_PERIOD)
                    {
                      // Trigger of ADC at Falling Edge PWM4
                      // OCR update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PWM4Direction=PWM1_MODE;

                      hTimePhD = (2 * PWM_PERIOD) - hTimePhD-1;
                    }
                  }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PHASE_B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1->JSQR = PHASE_B_MSK + BUS_VOLT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PHASE_C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2->JSQR = PHASE_C_MSK + TEMP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break;
    case SECTOR_2:
                hTimePhA = (T/8) + ((((T + wY)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 ADC Syncronization setting value
                if ((u16)(PWM_PERIOD-hTimePhB) > TW_AFTER)
                {
                  hTimePhD = PWM_PERIOD - 1;
                }
                else
                {
                  hDeltaDuty = (u16)(hTimePhB - hTimePhA);

                  // Definition of crossing point
                  if (hDeltaDuty > (u16)(PWM_PERIOD-hTimePhB)*2)
                  {
                    hTimePhD = hTimePhB - TW_BEFORE; // Ts before Phase B
                  }
                  else
                  {
                    hTimePhD = hTimePhB + TW_AFTER; // DT + Tn after Phase B

                    if (hTimePhD >= PWM_PERIOD)
                    {
                      // Trigger of ADC at Falling Edge PWM4
                      // OCR update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PWM4Direction=PWM1_MODE;

                      hTimePhD = (2 * PWM_PERIOD) - hTimePhD-1;
                    }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PHASE_A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1->JSQR = PHASE_A_MSK + BUS_VOLT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                   PHASE_C_CHANNEL,1,SAMPLING_TIME_CK);
                                ADC2->JSQR = PHASE_C_MSK + TEMP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break;

    case SECTOR_3:
                hTimePhA = (T/8) + ((((T - wX) + wY)/2)/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hTimePhB = hTimePhC + wX/131072;

                // ADC Syncronization setting value
                if ((u16)(PWM_PERIOD-hTimePhB) > TW_AFTER)
                {
                  hTimePhD = PWM_PERIOD - 1;
                }
                else
                {
                  hDeltaDuty = (u16)(hTimePhB - hTimePhC);

                  // Definition of crossing point
                  if (hDeltaDuty > (u16)(PWM_PERIOD-hTimePhB)*2)
                  {
                    hTimePhD = hTimePhB - TW_BEFORE; // Ts before Phase B
                  }
                  else
                  {
                    hTimePhD = hTimePhB + TW_AFTER; // DT + Tn after Phase B

                    if (hTimePhD >= PWM_PERIOD)
                    {
                      // Trigger of ADC at Falling Edge PWM4
                      // OCR update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PWM4Direction=PWM1_MODE;

                      hTimePhD = (2 * PWM_PERIOD) - hTimePhD-1;
                    }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PHASE_A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1->JSQR = PHASE_A_MSK + BUS_VOLT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PHASE_C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2->JSQR = PHASE_C_MSK + TEMP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break;

    case SECTOR_4:
                hTimePhA = (T/8) + ((((T + wX)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B - wX/131072;

                // ADC Syncronization setting value
                if ((u16)(PWM_PERIOD-hTimePhC) > TW_AFTER)
                {
                  hTimePhD = PWM_PERIOD - 1;
                }
                else
                {
                  hDeltaDuty = (u16)(hTimePhC - hTimePhB);

                  // Definition of crossing point
                  if (hDeltaDuty > (u16)(PWM_PERIOD-hTimePhC)*2)
                  {
                    hTimePhD = hTimePhC - TW_BEFORE; // Ts before Phase C
                  }
                  else
                  {
                    hTimePhD = hTimePhC + TW_AFTER; // DT + Tn after Phase C

                    if (hTimePhD >= PWM_PERIOD)
                    {
                      // Trigger of ADC at Falling Edge PWM4
                      // OCR update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PWM4Direction=PWM1_MODE;

                      hTimePhD = (2 * PWM_PERIOD) - hTimePhD-1;
                    }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PHASE_A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1->JSQR = PHASE_A_MSK + BUS_VOLT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PHASE_B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2->JSQR = PHASE_B_MSK + TEMP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break;

    case SECTOR_5:
                hTimePhA = (T/8) + ((((T + wY) - wZ)/2)/131072);
                                hTimePhB = hTimePhA + wZ/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 ADC Syncronization setting value
                if ((u16)(PWM_PERIOD-hTimePhC) > TW_AFTER)
                {
                  hTimePhD = PWM_PERIOD - 1;
                }
                else
                {
                  hDeltaDuty = (u16)(hTimePhC - hTimePhA);

                  // Definition of crossing point
                  if (hDeltaDuty > (u16)(PWM_PERIOD-hTimePhC)*2)
                  {
                    hTimePhD = hTimePhC - TW_BEFORE; // Ts before Phase C
                  }
                  else
                  {
                    hTimePhD = hTimePhC + TW_AFTER; // DT + Tn after Phase C

                    if (hTimePhD >= PWM_PERIOD)
                    {
                      // Trigger of ADC at Falling Edge PWM4
                      // OCR update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PWM4Direction=PWM1_MODE;

                      hTimePhD = (2 * PWM_PERIOD) - hTimePhD-1;
                    }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PHASE_A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1->JSQR = PHASE_A_MSK + BUS_VOLT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PHASE_B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2->JSQR = PHASE_B_MSK + TEMP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break;

    case SECTOR_6:
                hTimePhA = (T/8) + ((((T - wX) + wY)/2)/131072);
                                hTimePhC = hTimePhA - wY/131072;
                                hTimePhB = hTimePhC + wX/131072;

                // ADC Syncronization setting value
                if ((u16)(PWM_PERIOD-hTimePhA) > TW_AFTER)
                {
                  hTimePhD = PWM_PERIOD - 1;
                }
                else
                {
                  hDeltaDuty = (u16)(hTimePhA - hTimePhC);

                  // Definition of crossing point
                  if (hDeltaDuty > (u16)(PWM_PERIOD-hTimePhA)*2)
                  {
                    hTimePhD = hTimePhA - TW_BEFORE; // Ts before Phase A
                  }
                  else
                  {
                    hTimePhD = hTimePhA + TW_AFTER; // DT + Tn after Phase A

                    if (hTimePhD >= PWM_PERIOD)
                    {
                      // Trigger of ADC at Falling Edge PWM4
                      // OCR update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PWM4Direction=PWM1_MODE;

                      hTimePhD = (2 * PWM_PERIOD) - hTimePhD-1;
                    }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PHASE_B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1->JSQR = PHASE_B_MSK + BUS_VOLT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PHASE_C_CHANNEL,1,
                //                                    SAMPLING_TIME_CK);
                                ADC2->JSQR = PHASE_C_MSK + TEMP_FDBK_MSK + SEQUENCE_LEN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PWM4Direction == PWM2_MODE)
  {
    //Set Polarity of CC4 High
    TIM1->CCER &= 0xDFFF;
  }
  else
  {
    //Set Polarity of CC4 Low
    TIM1->CCER |= 0x2000;
  }

  /* Load compare registers values */
  TIM1->CCR1 = hTimePhA;
  TIM1->CCR2 = hTimePhB;
  TIM1->CCR3 = hTimePhC;
  TIM1->CCR4 = hTimePhD; // To Syncronyze the ADC
}

楼主:
第一次用stm32 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
不懂,路过帮顶!ST有专门的电机专家,推广会时候介绍。

网友A:
ST的库做的太花哨,只能玩玩demo,不实用,要做产品还要用户优化核心算法,如果能做到TI的fast那种效果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库做的太花哨,只能玩玩demo,不实用,要做产品还要用户优化核心算法,如果能做到TI的fast那种效果才可 ...

TI的也是库我用的28027效果 还可以,就是带着负载启动还是差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TI的也是库我用的28027效果 还可以,就是带着负载启动还是差一点

TI的fast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比很多的商业化产品性能好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楼主要讲心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