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离线SWD编程器代码

楼主(2018-09-16):
SWD离线编程器,其实很简单,,
因为关键代码国外的大侠都已经给实现了,,我们只需要简单拼接一下就OK啦

下面我就说下怎样通过拼接代码实现离线编程器:

1、首先,既然是SWD编程器,那首先当然是要实现SWD时序协议了
由于单片机都没有SWD外设,所以只能用GPIO模拟实现SWD时序,,这部分功能已经由ARM公司的CMSIS-DAP代码实现

2、然后就是基于CMSIS-DAP,实现通过DAP读写目标芯片的内存、内核寄存器,,这部分功能已经由DAPLink里面的swd_host.c文件实现

同时,swd_host.c还实现了另一个对实现编程器至关重要的函数:
uint8_t swd_flash_syscall_exec(const program_syscall_t *sysCallParam, uint32_t entry, uint32_t arg1, uint32_t arg2, uint32_t arg3, uint32_t arg4)

它的作用是通过DAP在目标芯片上执行

那么,我们只要把编程算法(一段在目标芯片上执行的代码,里面有Flash_Erase、Flash_Write两个函数)通过SWD写入目标芯片的SRAM,然后再通过SWD调用目标芯片SRAM里面的Flash_Erase、Flash_Write两个函数,不就能实现通过SWD给目标芯片编程了吗??

所以,程序的主体结构就是:

其中target_flash_init()的主要作用就是把芯片的编程算法下载到目标芯片的SRAM中去

好了,SWD编程器已经实现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下载到目标芯片SRAM中去的编程算法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Keil针对每一颗芯片都有一个Flash编程算法,这个算法存在一个后缀为.FLM的文件里面,,要是我们能把.FLM文件里面的算法内容抽取出来给我们用,,那不就完美了吗

3、其实这个功能也已经有国外大神给实现了,GitHub上的FlashAlgo项目里面有个flash_algo.py文件,它就是用来实现这个功能的

工程示例代码:

另外,这个工程我也已经上传到github上了,,希望坛友能顺便去给加个星,,谢谢啦

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Pr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users\FreeRTOS\Desktop\FlashAlgo\flash_algo.py", line  ...

我把flash_algo.py给打包成.exe文件了,,把*.FLM文件放到flash_algo.exe文件目录下,,,然后双击执行flash_algo.exe就能生成*.FLM对应的*.c文件

楼主:
Keil_v5\ARM\Flash\_Template目录下有个烧录算法模板,,其中部分函数如下:

对比SWD_flash.c的代码发现一些问题:
1、Keil算法中的函数都是正确返回0、错误返回1,而SWD_flash.c认为函数返回0表示出错
2、Keil算法中Init函数的第三个参数说明,Init函数应该是在Erase、Program、Verify之前各分别执行一次,,而SWD_flash.c的实现只在最开始(也就是Erase之前)调用一次Init

所以,很可能SWD_flash.c不是针对Keil的编程算法写的,,DAPLink项目可能实现了自己的编程算法接口,,而我上面那个STM32的Demo之所以能执行成功,可能是因为:
1、所有函数都没检查返回值,
2、可能在STM32的编程算法中Init函数对Erase、Program、Verify这三个操作执行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执行一遍Init就行了

不过用在另一些芯片上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我对SWD_flash.c做了一些修正,,不过由于没有板子,暂时没法测试,,感兴趣的坛友可用试一下

============================================================

另外如果想实现在线编程器的话,其实GitHub上也有现成的代码可用参考:https://github.com/mbedmicro/pyOCD

在这个项目下有个叫flash.py的文件,其中部分函数如下:

是不是看起来和SWD_flash.c中的函数非常像啊 ,,有了这个文件,实现在线编程器就So Easy了!!

不过也有两个小问题:
1、这个项目是基于CMSIS-DAP(DAPLink)的,如果想用JLink做在线下载的话,需要把底层部分换成jlink.py
2、这是个命令行的项目,想要做个带图形界面的在线下载器的话,需要自己添加GUI功能

楼主:
继续填坑

下面两段内容分别来自flash_algo.py和c_blob.tmpl

整个编程烧写过程占用了目标芯片4K SRAM,其中SRAM起始地址为0x20000000,栈顶指向4K SRAM的末尾,,编程算法占用4K SRAM的前1K,,待烧写数据占用4K SRAM的中间2K,,静态变量和栈共用4K SRAM的最后1K

这种设计对绝大多数Cortex-M芯片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几种情况可能需要调整红线框住的部分:
1、SRAM的起始地址不是0x20000000,这种调整最简单,把entry的值调整成正确值就可用了
2、单片机的SRAM小于4K,这种就比较麻烦,得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规划SRAM的分配,,然后红线框住的部分可能都要改动
3、编程算法内容大于1K,,有些使用片外SPI Flash的芯片它的编程算法会非常大,1K SRAM装不下,,这种把后面几个部分的地址都往后延就行了

所以,对于有些比较特殊的芯片,,需要先修改一下flash_algo.py和c_blob.tmpl,然后再生成算法文件对应的.c文件,,不过还好,生成是一次行的,,

网友B:
工程的事例是使用什么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的事例是使用什么硬件?

随便一个STM32F103C8的demo板就行,,模拟SWD用的B13、B14两个引脚

网友:
不错
曾经自己写过SWD协议实现,可以通过寄存器编程

网友:
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

贴一个基于STM32的乞丐原始版SWD离线下载器MDK工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8953-1-1.html

网友C:
哈哈哈  好像都是这么干的哦  keil的闪存编程算法就是这么个东西

网友:
顶楼主!希望以后会用上廉价的脱机烧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好像都是这么干的哦  keil的闪存编程算法就是这么个东西

是啊,只有能利用Keil(或IAR)的编程算法,制作编程器(不管是离线的还是在线的)才有意义,不然每个芯片都自己实现一遍编程算法,累都累死啦

网友:
必须顶!!! 感谢楼主分享!+ 收藏了。

网友:
mark,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Users\FreeRTOS\Desktop\FlashAlgo\flash_algo.py", line 13, in <module>
    import jinja2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jinja2

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D:
我更改了一下端口,修改打印口到串口1,在我测试的C8T6小板上没有试验成功。
修改硬件接线,程序没修改,还是没成功。空了再研究一下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git已加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users\FreeRTOS\Desktop\FlashAlgo\flash_algo.py", line  ...

pip安装这个库

网友:
lz可以看看 adafruit用raspberry pi配合openocd直接用gpio烧录的教程。也算是离线烧录的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更改了一下端口,修改打印口到串口1,在我测试的C8T6小板上没有试验成功。
修改硬件接线,程序没修改,还 ...

光修改PIN_SWCLK、PIN_SWDIO的宏定义是不够的,,下面还有些代码需要修改,,

封装性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git已加星

感谢加星

还第一次长星这么快,,感动

网友:
这个要点赞....

网友:
谢谢分享  先收藏了  有空看看

网友:
flash_algo.py 还能这么玩,编译完的东西还能提取出来,厉害厉害,又学到一招
如果能直接加载FLM就更厉害了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加星

还第一次长星这么快,,感动

说明这个有需求,哈哈,许多人都想做这个,奈何大牛都憋着不动。
另外,你的程序我测试可以了,就是下载程序之后,还无法软件复位运行,我尝试修改一下

网友:
target_flash_erase_sector(0x08000000+addr);

這應該是stm32的起始位置吧,其它家的不一定一樣

大俠的項目已給星

网友F:
35楼的大哥,下载完程序不运行的问题有解决么?

网友:
等待楼主出一个离线烧录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35楼的大哥,下载完程序不运行的问题有解决么?

嗯,解决了,源代码的软件复位函数有点问题

网友:
Mark 脱机烧写器实现方法。

网友:
关注一下
另已在github上加了个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解决了,源代码的软件复位函数有点问题

可以分享下如何解决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分享下如何解决的么?

网友:
不错,以后做定制烧录器治具可以用得上,谢谢了

楼主:
感谢反馈,,我晚上更新到github上去

网友:
这个不错。已加星

网友:
脱机烧录器的福音。感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反馈,,我晚上更新到github上去

我自己修改了你的代码,重新移植了IO驱动部分,方便定义IO,删除了JTAG部分的一些定义
将代码上传到github了
https://github.com/jiaosanjue/swd_offlie_down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修改了你的代码,重新移植了IO驱动部分,方便定义IO,删除了JTAG部分的一些定义
将代码上传到github ...

赞!!GitHub上好资源很多

网友:
历害了,持续关注。谢谢分享。

网友:
能否支持同时给8个板编程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
过节了还在更新,顶楼主一下。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研究离线烧写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Keil_v5\ARM\Flash\_Template目录下有个烧录算法模板,,其中部分函数如下:

替你验证了,C8T6给C8T6,rct6下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替你验证了,C8T6给C8T6,rct6下载,可以

好的,,感谢

网友:
NXP KE0系列的ROM是0x0開始,所以改了Flash_Start_Addr=0;
其它0x08000000的也都改成0x0
NXP的sectors是512Bytes,不像ST是1024,但是改了Flash_Page_Size為512,程序就只會寫0x00

NXP KE0系列的MCU都失敗,
KE04只有1k SRAM,KEIL平常燒寫就比較久,c_blob.tmpl、flash_algo.py還沒想好怎麼改

KE06的RAM有16K但是失敗了,偶爾會讓原本MCU內的Code無法執行,多數是f103c8不一定連上NXP KE06

不知道還有哪些地方是沒注意到的

网友:
谢谢分享,正想看这方面的。

网友:
好东西,一直调用jlink实现下载功能。有这个可以抛弃jlink了。

网友:
把keil的编程算法加到你的MCUProg里  速度应该可以提起来了

网友:
好东西。可以给客户提供定制的下载器,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才行,自己做编程器

网友:
不错不错,我们也做了nrf51系列的一拖16离线烧录器,改装了下也可以烧stm32和da14580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SWD编程器这种实现方法很巧妙

网友:
看起来很有意思,谢谢分享。

网友G:
提示: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flash_algo.py", line 14, in <module>
    from elftools.elf.elffile import ELFFile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elftools.elf.elffile

我用pip安装:pip install elftools.elf.elffile

安装不成功,提示:Could not find any downloads tha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elftools.elf.elffile

请教一下,这个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示: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flash_algo.py", line 14, in

pip install pyelftools

网友:
引用 楼主:
pip install pyelftools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

网友:
现在使用的是网上购买的,有空自己倒腾下SWD离线下载,谢谢分享。

网友(2018-10-17):
Mark 脱机烧写器实现方法。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把flash_algo.py给打包成.exe文件了,,把*.FLM文件放到flash_algo.exe文件目录下,,,然后双击执行f ...

大神,前面的资料已经学习了很多,能不能再分享一下,FLM你如何解析的,特别感激,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神,前面的资料已经学习了很多,能不能再分享一下,FLM你如何解析的,特别感激,再次谢谢 ...

解析*.FLM文件的flash_algo.py是从网上找到的,,只知道*.FLM实际是个.elf文件,所以flash_algo.py内部是通过elftools.elf.elffile完成解析的,

底层工作原理我也没深究,我觉得要研究底层的话需要先研究清楚.elf文件格式,,然后阅读下elftools的源码

网友:
看到网上有成品300以内一个的都有,就没有在去研究了。自已用,买来得快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解析*.FLM文件的flash_algo.py是从网上找到的,,只知道*.FLM实际是个.elf文件,所以flash_algo.py内部 ...

大神,其他芯片你有过验证码?我用转好的STM32L0xx_64.c,可是下载进去后,只有前200个字节正确??是你转的.c有问题,还是我的有问题?期待回复,谢谢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其他芯片你有过验证码?我用转好的STM32L0xx_64.c,可是下载进去后,只有前200个字节正确??是你 ...

字节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8-11-24):
这个有用,666

网友I:
感谢分享。已经试验ST的F1和F0芯片烧录成功,F4等其他品牌的Cortex M4 内核的烧录 失败,不知道为啥

网友:
这个资料猛,必须得顶。 我目前是用SWD的代码直接去操作寄存器来实现的,而不是下载到RAM中去执行。

网友:
swd资料猛

网友:
扭了隔壁楼主

网友:
SWD离线下载器

网友:
大佬 脱机代码里面好像没有读保护设置 研究了好久没研究出来 怎么实现呢

网友:
可以的,很厉害,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试了您的程序,可以烧录STM32F103,但是无法烧录GD32F130或GD32F330,程序下载到目标芯片后,目标 ...

你看下我置顶的那三个帖子,,

GD32内部好像是SPI Flash,可能得根据置顶的66楼、72楼的帖子做相应修改

网友(2018-12-24):
测试成功了 感谢楼主

网友(2019-02-24):
引用 楼主:
光修改PIN_SWCLK、PIN_SWDIO的宏定义是不够的,,下面还有些代码需要修改,,

封装性不太好,, ...

大侠,哪些代码还需要修改?最近在捣鼓这玩意。。

网友:
编程器狂人啊

网友K:
把楼主的源码porting到了F4平台,整合到了一个工程下,测试给103下载可用,已经PR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把flash_algo.py给打包成.exe文件了,,把*.FLM文件放到flash_algo.exe文件目录下,,,然后双击执行f ...

您好,在吗?最近在用您FLash_Algo做个项目,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芯片是nRF51822,用FLashAlgo.exe转换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帮忙看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好,在吗?最近在用您FLash_Algo做个项目,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芯片是nRF51822,用FLashAlgo.exe转换不 ...

邮件已回复,,后缀名改大写

网友:
嘎嘎嘎嘎嘎嘎

网友(2019-03-26):
网友的,我给汇集到这个贴里:
STM32的乞丐版SWD脱机下载器开源,含下载软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230-1-1.html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SWD KEIL 下载算法

网友:
虽然国外有, 但是贵在整理. 方便大家自己动手.

网友:
先留名,慢慢有机会好好看看!!谢谢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您好,在吗?最近在用您FLash_Algo做个项目,遇到一个问题。我们的芯片是nRF51822,用FLashAlgo.exe转换不 ...

你好,请问一下你的51822烧录成功了吗?我试了52832,始终无法擦除和烧录

网友:
仔细看了下楼主大神的帖子,厉害!

网友(2019-08-20):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已经试验ST的F1和F0芯片烧录成功,F4等其他品牌的Cortex M4 内核的烧录 失败,不知道为啥 ...

你好,请问你试验F0用的FLM生成的代码是什么,我从Keil5里提取的不行,
page大小是1K还是2K的
谢谢解惑~

网友M:
引用 楼主:
继续填坑

下面两段内容分别来自flash_algo.py和c_blob.tmpl

大神,您好!请教一下flash_algo.py和c_blob.tmpl这两个文件怎么用?怎么样才能根据*.FLM文件生成对应的.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神,您好!请教一下flash_algo.py和c_blob.tmpl这两个文件怎么用?怎么样才能根据*.FLM文件生成对应的. ...

把 *.FLM文件放到flash_algo.py目录下,双击flash_algo.py文件执行就能生产对应的*.c文件了

如果你不懂python的话,,26楼有打包好的flash_algo.exe文件,

网友M:
引用 楼主:
把 *.FLM文件放到flash_algo.py目录下,双击flash_algo.py文件执行就能生产对应的*.c文件了

如果你不懂 ...

多谢您的答复!我用flash_algo.exe生成的.C文件不能支持GD的单片机。我看到帖子里的提示如果想支持GD单片机可能需要修改flash_algo.py文件。所以我按照提示安装了python2.7,  把 *.FLM文件也放到flash_algo.py目录下了,双击flash_algo.py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试了您的程序,可以烧录STM32F103,但是无法烧录GD32F130或GD32F330,程序下载到目标芯片后,目标 ...

可以烧写GD32单片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谢您的答复!我用flash_algo.exe生成的.C文件不能支持GD的单片机。我看到帖子里的提示如果想支持GD单片 ...

没反应那原因可多了,,可能是你脚本写的有问题(格式问题、逻辑问题),也可能是你没安装脚本执行依赖的外部package,,

这些问题需要你学会了python才能解决,,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你还是先别折腾flash_algo.py了,,你就用flash_algo.exe提取出*.c文件,,文件的内容可能不完全对,,不过那个文件一共也没多少东西,,你只要搞懂那个文件里都是些什么东西,,你自己手动改下就好了

具体需要改什么,,它们什么含义你看下72楼的内容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反应那原因可多了,,可能是你脚本写的有问题(格式问题、逻辑问题),也可能是你没安装脚本执行依赖 ...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多谢楼主开源,方便人民群众!

网友N(2019-11-02):
非常感谢大神分享的的资料,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程序烧写进去以后如何设置芯片加密呢?

网友(2020-03-04):
学习了,找了好久的关于离线烧写器的资料,网上买的离线烧写器好有次数限制,感觉还是可以自己开发一个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大神分享的的资料,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程序烧写进去以后如何设置芯片加密呢? ...

这也是我想问的 选项字节怎么写进去呢 比如读保护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这也是我想问的 选项字节怎么写进去呢 比如读保护啥的

SWD通信连接到AP后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也就是说SWD可以直接控制AD,DA,GPIO等,那么控制写保护也不成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D通信连接到AP后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也就是说SWD可以直接控制AD,DA,GPIO等,那么控制写保护也不成问 ...

明白原理了 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2020-05-09):
Swd脱机编程

网友(2020-07-05):
mark一下后面可能会用到,多谢楼主

网友:
厉害,刚好想做一个离线烧录器

网友(2020-08-21):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写选项字节以达到解除读保护的问题了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大神分享的的资料,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程序烧写进去以后如何设置芯片加密呢? ...

请问设置芯片加密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已经试验ST的F1和F0芯片烧录成功,F4等其他品牌的Cortex M4 内核的烧录 失败,不知道为啥 ...

你好,我这边F1烧录成功了,但是烧录F0失败了,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还有你的F4 烧录成功了没呢?感谢!(下载算法文件我都有替换过)

网友(2020-11-06):
有没有支持烧录STM32L071CZ啊?我换了STM32L071CZ的ramcode,但是擦除和写入都无效,只有读取数据正常,求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flash_algo.exe转ramcode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的芯片Flash大小去做相应修改吗?

网友:
这个怎么添加其他型号呢,需要修改的地方是除了flash code那还有哪

网友P(2021-02-26):
感谢楼主分享!

我也弄了一下,stm32f1没问题,然后我修改为烧录灵动MM32f0010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每烧录1024字节,最后的8个字节都变成了:FF FF FF FF 01 00 00 20 。

目标芯片:
16K flash, 2K ram,是小容量芯片

以下是我的修改:

c_blob.tmpl 修改:
// BKPT : start of blob + 1
// RSB  : address to access global/static data
// RSP  : stack pointer
    {
        {{'0x%08X' % (entry + 1)}},
        {{'0x%08X' % (entry + 1024 + 512)}},
        {{'0x%08X' % stack_pointer}}
    },

    {{'0x%08X' % (entry + 1024)}},  // mem buffer location
    {{'0x%08X' % entry}},  // location to write prog_blob in target RAM

flash_algo.py 修改:
    data_dict = {
        'prog_header': BLOB_HEADER,
        'header_size': HEADER_SIZE,
        'entry': 0x20000000,
        'stack_pointer': 0x20000000 + 2048,
    }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

我也弄了一下,stm32f1没问题,然后我修改为烧录灵动MM32f0010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哈哈,问题已经解决,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那这样KEIL的每一个芯片的编程算法,都要导出为.c 和.h文件吗

网友:
特别好用,我已经调试完成了

网友Q(2021-06-08):
Flash_Erase1K 加, 时间全部浪费在擦写flash上了。。。

网友:
多谢分享,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Mark SWD 离线编程器

网友(2021-07-13):
为什么我读的ID始终不对

网友(2021-09-22):
怎么提高烧录速度

网友:
烧录算法里面有没有verify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Q:
Flash_Erase1K 加, 时间全部浪费在擦写flash上了。。。

今天我移植了下,操作了F4,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下次擦除改下。写倒是挺快的。

网友:
flash_algo好用,也做了个脱机烧录器。

网友R(2022-02-09):
引用 网友K:
把楼主的源码porting到了F4平台,整合到了一个工程下,测试给103下载可用,已经PR了 ...

大哥,可以分享下移植到F4平台的工程源码吗,我整了半天,下载还是没成功

网友K:
引用 网友R:
大哥,可以分享下移植到F4平台的工程源码吗,我整了半天,下载还是没成功  ...

https://github.com/442534820/DAPProg
以前的代码,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s://github.com/442534820/DAPProg
以前的代码,你试试

多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修改了你的代码,重新移植了IO驱动部分,方便定义IO,删除了JTAG部分的一些定义
将代码上传到github ...

大哥,我用这个代码测试,调试读取DP的ACK值一直是5,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的?目标板的PA13 PA14脚的SWD功能需要禁止吗?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修改了你的代码,重新移植了IO驱动部分,方便定义IO,删除了JTAG部分的一些定义
将代码上传到github ...

大哥,我调这个代码,总是不成功呢,这个代码确定可以下载么

网友S:
GPIO 模拟 SWD,一直在用。

增加一点说明:
                                ++swd_try_cnt;
                                //可以自动识别SWD 的CLK SDA
                                if (0 == swd_try_cnt%2)
                                        swd_clk_dio_exchange = 0;
                                else
                                        swd_clk_dio_exchange = 1;

网友T(2022-07-15):
引用 网友S:
GPIO 模拟 SWD,一直在用。

请问这个代码段加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T:
请问这个代码段加在哪

一般加在芯片检测IDCODE部分。

网友(2022-10-13):
我使用 逻辑分析仪 抓取波形 发现提取的算法少了 6个32bit,不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