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金霸王碱性电池搞坏了FLUKE 189的电池触片,哪里可以买到原装的?

楼主(2018-09-16):
几年前,突然发现我的fluke 189电池触片给腐蚀了。

我之前一直使用金霸王碱性电池的。这是金霸王在我手上的唯一事故。

宜家碱性电池,也弄坏了我的机顶盒遥控器。

技术讨论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8528-1-1.html

FLUKE 189的电池触片腐蚀得不严重,当时我在淘宝上30元买了一套电池触片,收到后发现金属厚度比较单薄和有毛刺,店家承认是仿造的。所以,当时就没有换上去。

也就这样凑合使用了几年。但每年总发现一两次不能开机,要折腾一下电池触片。

现在我不再使用碱性电池,改为使用不锈钢外壳的碳性电池(GP或松下)。

趁这机会,想换掉这fluke被腐蚀得电池触片。

联系了淘宝上有卖的几家店,都回应不是原装的。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原装的?

网友A:
可以考虑把旧的清洗了镀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把旧的清洗了镀银

找谁镀银?淘宝店有吗?

不过我还是想换新的,因为接触不好,每次我要用力钣负极触片,弹性没以前好了。

网友:
电路板镀银是抛光后放到有银水里泡下都白了(硝酸银,记得不太清了,用量很少)

网友:
在板子上面加个电阻,可以用充电电池。

网友B:
可以去38hot碰碰运气,有时会看到有人卖后盖,上面有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38hot碰碰运气,有时会看到有人卖后盖,上面有触片。

全新原装的优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新原装的优先。

前段时间,的确看人出过,看这个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4&highlight=289

不知道还在不在

——————————————————————————————————————

哦,看错,坛主的是189啊。。。。不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的确看人出过,看这个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494&highlight=2 ...

这是289。我的189。

网友C:
但是看了碳性电池,比如松下的,明确标明保质期是2年,那这样的话,囤在家里用,就不太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看了碳性电池,比如松下的,明确标明保质期是2年,那这样的话,囤在家里用,就不太合适了。。。。。 ...

我买GP 到2021年7月。看起来是3年。看起来比松下好 :)

反正这东西随时可以买到。不用屯。

另外,过了保质期,其实还能使用的。不用担心。

楼主:
咸鱼上找到一家拆机的101元。

正想下手,发现有锈迹,店家也承认。看来买不了。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上这个看看
如果不是原装的就只能问原厂售后服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9.34d176efB8y7xC&id=556523718962&ns=1&abbucket=9#de ...

这个只是部分。
完整一套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咸鱼上找到一家拆机的101元。

正想下手,发现有锈迹,店家也承认。看来买不了。

101一套,干脆收多一块189的表了,当备件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1一套,干脆收多一块189的表了,当备件拆。。。。。

189普通成色应该也要1200元。

我的189是全新的时候3900元买的。用到现在还很满意。

网友D:
还是直接上原厂售后服务部省心,弄不好有可能会免费换,就算要钱老大你也不缺这点钱吧。

网友D:
我搞不懂 福禄克的表买那么贵 板子都会去镀金 而这些要命的却不镀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搞不懂 福禄克的表买那么贵 板子都会去镀金 而这些要命的却不镀金处理

碰到电池漏液,镀金也会被腐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上原厂售后服务部省心,弄不好有可能会免费换,就算要钱老大你也不缺这点钱吧。 ...

问题是: 我也不知道哪里找原厂。

可以问一下原厂电池触片多少钱,买一套回来也行。

网友:
上海和北京都有厂

网友D:
https://www.fluke.com.cn/支持/售后服务/联系维修站

全部复制可直接进入/售后服务/联系维修站页面

网友:
老大手机直接扫二维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fluke.com.cn/支持/售后服务/联系维修站

全部复制可直接进入/售后服务/联系维修站页面 ...

我发了电邮了。

网友E:
我的187换了 淘宝的仿造电池片,还好,没有出现过接触不亮的问题;   电池现在用的是三洋“”爱老婆“”充电电池,碱性的不够胆用了

网友F:
我的15B也是这样,现在都测不准了,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G:
镍氢电池应该不容易发生漏液吧,一直用镍氢电池,没有遇到漏液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87换了 淘宝的仿造电池片,还好,没有出现过接触不亮的问题;   电池现在用的是三洋“”爱老婆“”充 ...

其实仿造的用起来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镍氢电池应该不容易发生漏液吧,一直用镍氢电池,没有遇到漏液的情况。

镍氢电池当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15B也是这样,现在都测不准了,不知道怎么修

线路板也给腐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板也给腐蚀了?

线路板没有腐蚀,但电池弹片下面有印记,就是不准,其它正常。

网友:
建议自己制作比较好。

网友H:
买1.5V锂电池不漏液,一次性的;上次用的南孚漏了,买了一盒,给家里天然气计费的用,还要等几年才知道漏不漏,听说是里面没液体,没东西可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1.5V锂电池不漏液,一次性的;上次用的南孚漏了,买了一盒,给家里天然气计费的用,还要等几年才知道漏不 ...

1.5V的锂电多少钱?

GP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京东自营价0.7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的锂电多少钱?

GP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京东自营价0.75元。

锂铁五号电池,大概5元一节,不锈钢的里面有液体,也有可能漏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69&abbucket=16

网友:
FLUKE售后应该有,但肯定贵,搞不好需要寄过去,若检修报价后不修的话是要检测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