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芯片的价格?

楼主(2018-09-16):
想请教下 具体价格。顺便再问一个:电阻0805,丝印层挨上 ,能不能贴?

PCB底层文件

PCB底层文件

网友:
什么叫丝印层挨上?

网友:
那要看你的封装丝印层有多大了,要是AD自带库里的封装没问题。

现在很多自己做的封装把丝印贴着焊盘边缘来画,那就不可以了。

网友:
    可贴元器件列表中有列出元件的售价. 可以去这里查.

电阻0805,丝印层挨上 ,能不能贴?
    这个说的是元器件之间的布局间距吧?   如果是的话.      我们仅支持中密度 和低密度.  不支持高密度.   密度可以参考一下行业标准:  IPC-7351B

需要注意: 焊盘尺寸也要按照 IPC-7351B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