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负载0.05重复精度2轴滑台,单线规与双光轴哪个耐用?

楼主(2018-09-16):
如题。
需要做一个步进驱动的2.5轴平台,负载<5N,行程<100x100(实际30*30吧),重复定位精度希望在0.05以内(这个指标是否容易达到?),有视觉可以校正。是用来校正插件器件(小变压器、电感)引脚的
需要频繁动作,希望寿命长一点。
准备从tb买300~600一个轴的滚珠丝杠滑台搭。
请教一下做过的大佬,这种低价滑台,丝杠和方轨比哪个更耐用一点。

另外,这种需求,如果用关节机器人的结构,是否更合适(指寿命和成本),有没有推荐的减速机

多谢!

网友:
还是直线导轨更好

网友A:
才5N,感觉两种寿命都差不多,接近无限……
例如上银MGN12线轨的标称动态载荷是2.84kN(将近300kgf),在这个载荷下可保证50km滑动距离的寿命,手册给出的寿命计算公式是(标称载荷 / 实际载荷)^3 * 50km,代入5N载荷算出来是91亿公里,这是地球与太阳距离的61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5N,感觉两种寿命都差不多,接近无限……
例如上银MGN12线轨的标称动态载荷是2.84kN(将近300kgf),在这 ...

前提是  安装精度符合要求

有些结构容错很强,有些就很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5N,感觉两种寿命都差不多,接近无限……
例如上银MGN12线轨的标称动态载荷是2.84kN(将近300kgf),在这 ...

这个牛逼了。

网友:
机械设计是基础,装配水平很重要,话说现在0.05mmyi已经很普通了

网友B:
樓主搭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搭好了嗎?

没搞,算法的人拒绝这个思路。
要做还是不能太便宜的,丝杆的轴承座太不讲究了,精度没保证。
核心问题不是丝杆或方轨。而是价格

网友(2018-10-27):
加起来值不了几个钱呀

网友:
丝杆支撑座就几百一套,taobao那些电机直连丝杆。。。。

网友A:
受力不大的传动结构用同步带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不大的传动结构用同步带最靠谱。

大师,同步带的刚度和精度做不到0.05吧。
用过同步带的滑轨,加了光栅尺,重复误差轻松超过0.1,受力读数之后更是明显变化

网友:
直线导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同步带的刚度和精度做不到0.05吧。
用过同步带的滑轨,加了光栅尺,重复误差轻松超过0.1,受力读数 ...

楼主的负载很轻啊,而且没说是哪个方向的负载,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这些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如楼上说的,结构设计和装配水平很重要,滚珠丝杠装不好一样达不到这个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