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微波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2018-09-16):
各位大师好,小弟第一次接触开关电源,对于图中红线所框地方几个引脚的功能不是很明白,希望有大师能够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小板上的标注,大概意思是:
1:保护,过热或过压
2:可能是检测温度
3:上管PWM
4:下管PWM
5:300V电压检测
6:VCC电压检测?
7:VCC
8:GND
9:检测电流?
10:检测半桥是否有输出?
11:保护信号隔离输出
12:隔离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小板上的标注,大概意思是:
1:保护,过热或过压
2:可能是检测温度

那我的PWM占空比控制应该以5脚还是以9脚为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PWM占空比控制应该以5脚还是以9脚为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