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有什么工具可以方便批量修改图片大小,分辨率

楼主(2018-09-17):
请问大佬,有什么工具可以方便批量修改图片大小,分辨率等?

有时候发帖配图,不支持那么大分辨率或者那么大体积,图片数量又不少,一想到那么烦,就放弃发帖了,请问下有什么工具可以方便批量修改图片么?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XnView

网友A:
photoshop  自动化就可以,类似批处理。自己操作一张图片,把动作录下来。批量执行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otoshop  自动化就可以,类似批处理。自己操作一张图片,把动作录下来。批量执行就OK ...

。。。。这个就太大材小用了吧,平时不用photoshop了,呵呵

网友:
美图秀秀,很好用

网友B:
与楼主有同样的烦恼,,
高分屏截图用在论坛回复中会变得超大,超出页面,,每次都得用软件缩小下才能用

刚刚写了个脚本,双击执行下就自动将本目录下的.png和.jpeg图片文件缩小保存,,试了下可用,,楼主可以试下

本来想打包成.exe发上来的,,可是打包后竟然22M ,,看来Pillow库太大了,,等以后找到小的库在考虑打包吧

楼主:
曾经在win98时代,ACDSEE好像是我的装机必备,很好用,很精简~~

后来发现,进入到XP时代,ACDSEE作死,太多杂七杂八的功能了,后来就没有再用它了~~~

今晚回去,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楼主有同样的烦恼,,
高分屏截图用在论坛回复中会变得超大,超出页面,,每次都得用软件缩小下才能用

这个就很屌了~~

弱弱问下,这个可以自定义一些分辨率那些,使得转换的图片,可以用于其他场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楼主有同样的烦恼,,
高分屏截图用在论坛回复中会变得超大,超出页面,,每次都得用软件缩小下才能用

python 玩的一流啊

网友C:
我用的irfanview,官网 https://www.irfanview.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很屌了~~

弱弱问下,这个可以自定义一些分辨率那些,使得转换的图片,可以用于其他场合,谢谢! ...

修改IMG_WIDTH的值就能生成各种宽度的图片了,,图片高度等比例缩放

网友:
好像记的迪文DGUS软件里面有个工具可以批量修改图片大小。

网友:
我绝不会告诉你我一直用 Image Optimizer 绿色版。

网友:
我用LightRoom非常方便,批量导出指定格式、质量、尺寸,添加水印,保存预设,该有的基本都有

网友:
光影魔术手可以

http://www.neoimaging.cn/

网友:
matlab写一段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irfanview,官网 https://www.irfanview.com/

同推荐这个,用了十几年了,还给作者捐过款

网友:
ps录下来 然后搞,或者凌霄批处理

网友:
Radical Image Optimization Tool.exe,编辑文档时特别方便

网友:
我能说我用世界上最好的语言php自己写了个脚本吗

网友:
光影魔术手, 旧版本的更好用。可以批量, 用起来简单。

网友:
我一直用可牛,现在换成会声会影2018带的插件

网友:
格式工厂

网友:
小巧的一个BatchImageResizer

网友:
我用JPEG Resizer,简单粗暴。忘了有没有偷偷附送多款国惨软件,安装过程中注意观察。

网友:
一直用这个,绿色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