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发电机的吗?电厂的气轮机是如何控制转速的?

楼主(2018-09-17):
RT电网里每时每刻都有大负载频繁接入退出肯定会造成电流大范围波动,电网里的电厂的发电机发出来50HZ相位一致的电肯定要求汽轮机转速很稳呀,几百吨的大家伙在负载突然变小的时候是如何保证不飞车呢?肯定蒸汽量不能在几毫秒没变化过来吧?就算蒸汽断了几百吨的转子存储的能量肯定不能马上泄放完吧?这么牛逼的玩意儿究竟是用的什么技术?

网友:
不懂啊,猜一下,负载频繁接入对于几百吨的转子没啥影响吧

网友:
感觉你所谓的大负载, 对于现在的电网来说, 都是小负载,   另外,大负载切入切出过程中, 发电机频率确实会来不及变化, 会有点小波动。

网友:
电厂的机组不会因为你开了一盏灯而加速,只是随着调度系统的指令决定开停哪些机组,甚至整个电站的切换,这是根据用电量预测来进行的,如果遇到大的灾害会有临时处理。

网友:
你想象的大负载其实在并网运行的电厂眼中都是小负载

网友A:
曾经和一个小水电站的工程师聊过天。
他说并网的时候,要保证相位,他们的方法是:用灯泡先连接发电站和电网,如果发电站和电网之间相连的灯泡是亮的,就说明相位还不同步。这时候调节水量开关。等灯泡全灭的时候,合闸。   这时候就并网了,之后再加大水力就可以了。相位会一直同步的。

网友:
也许在轻载时,多余的电供给抽水机把下游的水抽到上游

网友:
另一个方面,RTC的怎么保证稳定的,总不至于用1hz晶振来保证吧

网友B:
转速会被电网同步,并网的时候如果 转速不一致,并网之后会被电网强行同步一致

网友:
大的电厂机组不了解。
一般工厂自备电厂的汽轮机的转速,由专门的调速器来控制:测量实际转速,和设定转速比较,经PID计算后输出控制汽轮机的进汽阀开度,调节进汽量。
发电机并网后,进汽阀的开度可认为不再调节,只根据发电机的功率因数,调节发电机的励磁,保持功率因素在规定的范围内。

你所谓的大负载, 对于现在的电网来说, 都是小负载.

网友:
请查阅汽轮机DEH系统。

网友:
首先,电网50Hz频率是可以有一定偏差的,千分之几的误差是可以容忍的;其次,只要在并网前那一刻确保相位在允许范围内同步上即可,并网后,电网对发电机会有很强的自反馈效应,只要原动机不发生大的故障,就能保持稳定同步。

网友C:
研究一下柴油发电机比这个更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一下柴油发电机比这个更有意义

我这儿的柴油机就是个PI调节转速下降了马上轰油门儿

网友:
这一点在整个电网来说不算什么。
另外50Hz频率的确会有所变动,电压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和一个小水电站的工程师聊过天。
他说并网的时候,要保证相位,他们的方法是:用灯泡先连接发电站和电 ...

意思就是转速会被电网钳位呗

网友:
首先,相对于电网,单个发电机或者发电厂,或者单个负荷都是达不到电网总容量的千分之一,电源或者负荷的这点波动对于电网算不了什么。其次,在蒸汽量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小负荷变动时还能稳定在50hz,你可以了解一下同步发电机的功角曲线。

网友:
现在的电网,大到你无法想象,再大的发电机,在电网面前都是小菜,并网后,发电机的频率会被电网钳住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先逆变成高压再送出去的,你说的这种都是小发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转速会被电网同步,并网的时候如果 转速不一致,并网之后会被电网强行同步一致 ...

前几天看到一个轻熟女穿的白T印的图像就是你的头像,这图像有什么来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和一个小水电站的工程师聊过天。
他说并网的时候,要保证相位,他们的方法是:用灯泡先连接发电站和电 ...

好办法    简单有效

网友:
我见过的最大负载是8KKW的设备,属于10KV高压变频器的产品,应用于高压电机的调整。

此类电机并网都是阶梯型,有点软启动的味道。不会一下子全部功率切入。

甚至为了启动时不造成冲击,高压变频器在这个时候只当然启动器使用。

网友:
并网是全自动并网的,当并上之后,什么冲击对电网来说都是一根蒜头

网友:
更难的是弱电网互联,比如就只有三台容量差不多的光伏发电设备和储能设备,一个切除投入,电网都会振荡,而且每台设备谐波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看到一个轻熟女穿的白T印的图像就是你的头像,这图像有什么来历么? ...

你去搭讪一下就好了,少了一个you

网友:
长姿势了,电网真大得无法想象

网友:
在学校里曾做过并网发电的实验,用电动机拖发电机发电然后并网,不仅要求电压、频率,而且要求相位必须与电网一致,否则会有较大冲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和一个小水电站的工程师聊过天。
他说并网的时候,要保证相位,他们的方法是:用灯泡先连接发电站和电 ...

这是很老的玩意了吧?现在都是自动并,有功无功自动调节了,突加负载原动机肯定降速的,大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和一个小水电站的工程师聊过天。
他说并网的时候,要保证相位,他们的方法是:用灯泡先连接发电站和电 ...

还有这种操作?
最后那句会一直同步,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原来单位有6MW发电机,系统并网前我记得是要等转子转速稳定到3krpm,然后看蒸气压力到一定程度,然后并网,并网后电压是靠励磁控制的。

网友:
并网后是功率控制,汽轮机转速和电网同速,也就是3000rpm的额定范围内。并网前解列后是转速pid控制,会采集转速的。这是针对并网的汽轮机,如果孤网运行的汽轮机,接上负荷后也是转速控制。

网友:
并网后快了他拖着网 慢了网拖着天它。

网友:
汽轮机会做甩负荷试验,瞬间甩掉全部负载,转速会升高,有要求转速要能迅速回到3000,甩负荷试验通过后,一切正常了就可以在并网了。并网运行时负荷波动很小的,真波动太大,汽轮机及控制系统扛不住了,那就是超速 解列 停机。

网友:
受教了,好多知识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
看到这个贴子想起了另一个疑问,动车组列车多组动力是如何协调速度的?

网友:
不熟悉火电的汽轮机的同步模式,水电站见过有一个大装置叫同期装置,大概就是管理一台水轮机的输出频率和电网同步的。

网友:
刚毕业时在企业的配电房呆过,记得好像是切换供电!

一般汽轮机带发电机,由于锅炉输出的蒸汽压力变化和负载变化,输出的频率保持在47-52Hz变化,

低于47HZ了,值班电工拉下一个刀开关切换一部分负载到外网供电,

高于52HZ了值班电工推上哪个刀开关切换到内网,一般也不是很频繁。那时还做了个频率报警器!

网友:
前面网友说的:并网后,发电机的频率会被电网钳住,没理解,谁能给科普下
我记得电网50hz是非常准的,频率偏差是万分之几的精度,或更高

网友:
汽机转速电液调节简称DEH,通过控制液动调速门控制进汽调节转速,电网频率电厂有一次调频,电网发频率信号到电厂控制汽轮机转速调节,需要并网的电厂都参与调节

网友:
水电站并网现在除了一些容量很小的电站,都是可以自动并网了。三个条件达到就可以并网,电压/相位/相序相同。电网的频率并不稳定,时时刻刻在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在规定范围之内,电网里面有很多调频调峰的电站,根据电网情况调度会发出停机和开机指令,来稳定电网的频率和电压。这种电站一般由水电站承担

网友:
并网以后,就像100匹马拉一辆车,其中一匹马想多走一步(转速升高)就需要带动所有的马还有拉的车一起动,结果就是尽管多出了力,但位置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