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如何做到在文本框中类似于填写IP固定格式的方法

楼主(2018-09-17):
如图,在填写IP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数字而且可以写完3个数字后自动切换。

现在想写这样的:XX / XX / XXX / XXX ,也就是文本框中的:" / "是固定的,不能改变。用户只能改变 XX 的内容。类似于写IP的方法。

网友:
网上搜过类似的自定义控件。

网友:
要么自己在TextChanged内处理,要么自己下个控件,要么自己写个控件。

网友:
放4个不要边框的文本输入控件不可以吗

网友:
不是有个maskedtextbo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