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130v电压表,降压电路求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8-09-17):
如题<DC:5-130v电压表,降压电路求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在某宝上买了几个直流电压表,看他的降压可以做到5-130V,比较好奇,就绘制原理图,

绘制出原图后,我的理解D3是为了限制输出电压用的,那Q1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D2?

买过2家某宝上的电压表,版本一致,元件排列有些区别,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MCU,MCU没有任何丝印,pin1是电源正;pin4和pin14是电源地

网友A:
Q1是给D3供电的,D2是限制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是给D3供电的,D2是限制电流的

D3供电用R2不行吗?还搞个Q1出来

网友B:
D2,Q1构成一个恒流源,电流是(2.7-0.7)/1k = 2mA
D3,Q2稳压,输出4.4-0.7 = 3.7V

网友C:
直接用R2提供Q2的IB电流的话,当满足5V供电的时候R2需要比较小的阻值,这样等输入带到130V时R2和D2上的电流就非常大了。尤其是R2发热巨头。相反当R2取值大时,高输入电压发热量小了,但是低电压输入无法提供足够的IB给Q2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Q1构成一个恒流源,电流是(2.7-0.7)/1k = 2mA
D3,Q2稳压,输出4.4-0.7 = 3.7V

这样输出电压的高低靠D3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R2提供Q2的IB电流的话,当满足5V供电的时候R2需要比较小的阻值,这样等输入带到130V时R2和D2上的电流 ...

有道理,涨知识了

网友D:
进来学习了,这种数码管比较难驱动。。

网友E:
D2的Vz=2.5V
Ve(Q1) = Vb(Q1) - Vbe ≈ 2.5 - 0.6V =1.9 V
Q1形成恒流源,Ic = I(R2) = I(D3) = 1.9 V / 1K = 1.9 mA
D3形成恒压源,V(D3) = 4.4 V
Q2是射极跟随器,主要作用是增强驱动能力,
Ve(Q2) = V(D3) - Vbe ≈  4.4-0.6 = 3.7 V = V(C1)

虽然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大,但由于是线性降压
必须注意Q2的功耗

网友:
这是典型的线性电源,书上有讲的。
稳压管 D3 提供基准电压, Q2 在此基准的基础上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
R2 和 Q1 为 D3 提供合适的电流。D2 的恒定电压使得 R2 Q1之间形成负反馈,使 D3 得到稳定的电流。
R1 再为 D2 提供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学习了,这种数码管比较难驱动。。

数码发我看某宝上做的不咋样,还是天微的专用芯片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D2的Vz=2.5V
Ve(Q1) = Vb(Q1) - Vbe ≈ 2.5 - 0.6V =1.9 V
Q1形成恒流源,Ic = I(R2) = I(D3) = 1.9 V / 1K  ...

Q2是个耗电大户啊,DC-DC芯片好像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电动车控制器5V有些用三极管这么搞出来的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

楼主:
底成本小电流,可以使用

网友:
Q1是恒流给D3提供工作电流的

网友:
好办法,不错!!q2对功率要求有点大,怪不得用dpak的封装!

网友:
以前某乐论坛有人拆解过,手画的电路图不太清晰,今天的很完美又有原理分析

网友:
不错,又涨了一点知识,看来以后要多接触一些模电的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D2,Q1构成一个恒流源,电流是(2.7-0.7)/1k = 2mA
D3,Q2稳压,输出4.4-0.7 = 3.7V

D2,Q1构成一个恒流源,电流是(2.7-0.7)/1k = 2mA

为什么是2.7-0.7

不是2.5-0.7,上面用的稳压管不是2.5V的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2的Vz=2.5V
Ve(Q1) = Vb(Q1) - Vbe ≈ 2.5 - 0.6V =1.9 V
Q1形成恒流源,Ic = I(R2) = I(D3) = 1.9 V / 1K  ...

如果我要输出12V的电压,是不是只要把D3换成12V的稳压管就行。

网友F:
DC:5-130v电压表  链接我看看

网友:
C2v7应该是2.7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D2,Q1构成一个恒流源,电流是(2.7-0.7)/1k = 2mA

2V7  不应该是2.7V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要输出12V的电压,是不是只要把D3换成12V的稳压管就行。

是的 , 调整D3稳压管的Vz值,就能够调整输出电压Vout
Vout= (Vz - 晶体管Q2的Vbe电压)

网友G: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很强大

网友:
涨知识,分析的很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5-130v电压表  链接我看看

某宝 搜索"电动车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谁设计的,很强大

买了几家的电动车电压表都是同一个方案,就是元件摆放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R2提供Q2的IB电流的话,当满足5V供电的时候R2需要比较小的阻值,这样等输入带到130V时R2和D2上的电流 ...

非隔离150mA,降压 空载功耗低于0.1W的有没 方案

网友H:
烫,滚烫。     0.03*120=3.6W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烫,滚烫。     0.03*120=3.6W

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意思???

意思是,负载电流30mA时Q2的功耗3.6w,发热很厉害,好吧我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隔离150mA,降压 空载功耗低于0.1W的有没 方案

你要输入5-130V,输出3.3V,估计输出只需要10mA,参数同帖子里面的应用差不多。这样的方案吗?

网友:
恒流源给稳压管供电,稳压射极跟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要输入5-130V,输出3.3V,估计输出只需要10mA,参数同帖子里面的应用差不多。这样的方案吗? ...

如果我要输入60V,输出12V,这个电路怎么修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输入5-130V,输出3.3V,估计输出只需要10mA,参数同帖子里面的应用差不多。这样的方案吗? ...

这种功耗太大 150ma 电压从264V降压到5V ,三极管功耗38.85w  我要待机功耗小于0.1w 效率起码9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功耗太大 150ma 电压从264V降压到5V ,三极管功耗38.85w  我要待机功耗小于0.1w 效率起码90%吧 ...

你需要输出5V 150mA?推荐你使用MP174,可以查看我的帖子:        [YJGQDD]分享24VDC到380VAC小功率隔离电源开发记录。你直接使用MP174部分,不用去后端的隔离部分。调整MP174输出电压的分压电阻,让MP174输出5V电压,可以做到12VDC到380VAC的输入范围。MP174手册上有待机功耗的测试,0.1W还是可以做到的,可能对电感的选型有一定的要求。效率90%不现实,264V到5V这个压差很大了。DCDC压差大效率就会降低,这个是通病,另外输出才750mw的输出静态功耗就算0.1W效率,除去静态功率,750mW全部输出整体效率也就:750/850=88%。你的应用效率估计60%,不过芯片最后有些温而已。
推荐MP174是因为小电流输出输入电压范围够你随便接都不会烧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要输入60V,输出12V,这个电路怎么修改比较好

直接把D3改为13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你输出电流最好控制在10mA以内,10mA时三极管上功耗48*10=480mW。电流再大的话三极管的焊锡都会融化。输出要200mA以内使用MP174。

网友I:
线性稳压,不是一般的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要输入60V,输出12V,这个电路怎么修改比较好

D3改12V稳压管就好了

网友:
很经典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性稳压,不是一般的烫。

低成本  小电流  不注重效率这个方案就是非常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D3改为13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
你输出电流最好控制在10mA以内,10mA时三极管上功耗48*10=480mW。电 ...

我看到有个板子上用的三极管降压,60V到12V,很不错,就用一个三极管,在加其他的

网友:
经典电路吧,MP174这个芯片在小电流输出时很好用

网友:
DC:5-130v电压表,降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性稳压,不是一般的烫。

应该可以烤肉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有个板子上用的三极管降压,60V到12V,很不错,就用一个三极管,在加其他的 ...

软件工程师转型搞硬件,是不是很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软件工程师转型搞硬件,是不是很酸爽?

可不是哎,尴尬的一逼,话说你怎么知道我做硬件

网友K:
没有搞懂,这个东西的LED驱动是没有限流电阻的,,直接动态驱动的话一般都是多少ms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搞懂,这个东西的LED驱动是没有限流电阻的,,直接动态驱动的话一般都是多少ms 啊??? ...

你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2018-12-26):
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L:
还有12v-260v的降压电路   欧姆龙有一款传感器上面使用

网友:
这个效率实在是,,,成本是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12v-260v的降压电路   欧姆龙有一款传感器上面使用

把图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有12v-260v的降压电路   欧姆龙有一款传感器上面使用

发图学习一下哈,谢谢。

网友L:
公司技术文档  不能外传   不好意思哦   产品是百分百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公司技术文档  不能外传   不好意思哦   产品是百分百有的

说说什么方式做到的

网友L:
开关电源    非隔离 前后级地不是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关电源    非隔离 前后级地不是等电位

用到高频变压器了吗

楼主:
这样大概就知道了,山社步进电机控制器中的mcu电源就是通过一个高频变压器+mos+控制芯片做 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样大概就知道了,山社步进电机控制器中的mcu电源就是通过一个高频变压器+mos+控制芯片做 的 ...

这个原理图方便发上来吗

网友:
学习一下。
这种只能极小小电流下应用吧,
输入与输出是否能成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原理图方便发上来吗

我是看到别人产品上用的,大概看了一眼原理,没细研究

网友M:
20多年前,就看到过小鬼子在这电路基础上扩展出来的BUCK 电源电路!24V-240V 范围, 电流在100-200mA!Q2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M:
20多年前,就看到过小鬼子在这电路基础上扩展出来的BUCK 电源电路!24V-240V 范围, 电流在100-200mA!Q2不 ...

欧姆龙的传感器啊

网友(2019-06-24):
各位大侠,想在实际的项目中使用这个电路,但是不知道R1的阻值是如何确认的,各位能帮忙解析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2,Q1构成一个恒流源,电流是(2.7-0.7)/1k = 2mA
D3,Q2稳压,输出4.4-0.7 = 3.7V

正解,哈哈

网友:
mark,DC:5-130v宽压输入,输出3.3V,低成本解决方案。

网友(2019-10-14):
引用 网友M:
20多年前,就看到过小鬼子在这电路基础上扩展出来的BUCK 电源电路!24V-240V 范围, 电流在100-200mA!Q2不 ...

求电路~~~

网友:
DC:5-130v宽压输入

网友:
DC 5-130V , I<=2mA的应用场合。

楼主(2020-07-25):
类似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1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