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子称,直接用单片机采集称重传感器信号了吗?

楼主(2018-09-17):
买了个电子称,到手第一步,拆解。整个主板上面就一个SOP16的芯片,丝印sd15209,没有找到资料,我看称重传感器直接接在了上面,还有按键和液晶接口也接在了上面,没有发现AD芯片。
难道现在的电子称,直接用单片机采集称重传感器信号了吗?

网友A:
都是专用IC,有些直接牛屎,一切都是为了成本

网友:
可能是自带多个AD的单片机,电阻应变传感可以直接称,毕竟只是显示到0.1kg

网友B:
电子秤专用MCU,内置AD

网友:
是的,不可以吗?

网友:
那种芯片内部集成的AD精度已经够用了。参考和泰的某些单片机芯片看看。

网友C:
你找不到资料的原因是型号看错了。
是SDI5209,不是SD152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不到资料的原因是型号看错了。
是SDI5209,不是SD15209。

哈哈,这位兄台 认真看了

网友D:
这种内部带AD的MCU,内部MCU已经集成到16-24位,并有PGA,可以直接放大微弱的称重信号

网友:
这个芯片价格够低,就是厂家没有仿真器

网友:
这些专用芯片越做越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内部带AD的MCU,内部MCU已经集成到16-24位,并有PGA,可以直接放大微弱的称重信号 ...

话说同事买了个能称0.05g的电子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不到资料的原因是型号看错了。
是SDI5209,不是SD15209。

厉害厉害!

网友(2019-08-16):
引用 网友A:
都是专用IC,有些直接牛屎,一切都是为了成本

有低成本专用芯片的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子秤专用MCU,内置AD

求专用mcu 型号,或者专用AD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专用mcu 型号,或者专用AD芯片型号

去合泰网站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内部带AD的MCU,内部MCU已经集成到16-24位,并有PGA,可以直接放大微弱的称重信号 ...

除了ADI公司还有什么公司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F:
国产很多的秤上用单芯片方案,天微,芯海,楼主那个是芯易德的芯片,现在国产便宜的计价秤基本都是它的方案

楼主(2019-09-18):
引用 网友F:
国产很多的秤上用单芯片方案,天微,芯海,楼主那个是芯易德的芯片,现在国产便宜的计价秤基本都是它的方案 ...

看来你是这个行业的大牛!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F:
国产很多的秤上用单芯片方案,天微,芯海,楼主那个是芯易德的芯片,现在国产便宜的计价秤基本都是它的方案 ...

请教下,芯易德的这个芯片开发工具是什么?keil C51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国产很多的秤上用单芯片方案,天微,芯海,楼主那个是芯易德的芯片,现在国产便宜的计价秤基本都是它的方案 ...

请教一下:看了下这个芯片的介绍,竟然是只有3个24位的AD,做电子秤的话,不是至少要4个脚,需要4个AD输入吗?为何3个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H:
一般工业物料称重都采用3点式,特别是称大型物料罐。即三个支点各放置一个传感器,物料的重量就是3个之和,常常一个罐有几十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工业物料称重都采用3点式,特别是称大型物料罐。即三个支点各放置一个传感器,物料的重量就是3个之和, ...

看了家里的电子称,是4个脚的

网友:
以前的电子秤都是用HX711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看了下这个芯片的介绍,竟然是只有3个24位的AD,做电子秤的话,不是至少要4个脚,需要4个AD输 ...

4个传感器弄个接线盒并联起来的,一般只用一个通道AD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4个传感器弄个接线盒并联起来的,一般只用一个通道ADC

您说的是并联还是串联呀?

请指教,要是串联觉得有可能的

这个方法好,我怎么想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是并联还是串联呀?

请指教,要是串联觉得有可能的

接线盒就是把多个称重传感器并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很多的秤上用单芯片方案,天微,芯海,楼主那个是芯易德的芯片,现在国产便宜的计价秤基本都是它的方案 ...

大神,能评价下这几家的优缺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