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师: 百兆路由机接千兆交换机,最后通讯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8-09-17):
请问: 家里路由器是百兆的。 现在准备买一个千兆交换机在路由器后面,所有设备都接在千兆交换机后面。
那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是百兆还是千兆? 默认线路都是千兆的。  我指的是理论值!

网友:
经过路由的还是百兆,不经过路由的就是千兆

网友A:
真麻烦,直接买个千兆的路由器多好。家里才有几个设备?值得上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麻烦,直接买个千兆的路由器多好。家里才有几个设备?值得上交换机

一个房间里 预留了2个口,被老鼠咬断一条线。以前两个设备凑活用了半年。 现在要接三个设备,怎样也不够了。没办法才买交换机的

网友:
自动协商成百兆模式

网友:
遵行古老的木桶理论,不会是阿莫新推出的那个

网友:
"所有设备都接在千兆交换机后面" 这里"所有的设备"之间网速必定是千兆无疑.

网友:
千兆的,字数

网友:
就低不就高,百兆!

网友:
路由和交换机是1对,百兆×千兆,实际速度是10万兆。

网友:
交换机是储存转发,每个端口按照自己的握手速率通讯,互不影响,两个千兆口通讯就是千兆,千兆口和百兆口通讯当然只能是百兆,但是一个千兆口可以同时和10个百兆口以百兆速率通讯(理论上)。
以前的集线器才是按最低速率的端口来,百兆集线器插一个十兆的就全跑十兆了。

网友:
经过路由器的就是百兆的,不经过路由器只经过交换机的就是千兆的。

网友:
局域网二层交换机下千兆,三层路由百兆

网友:
我的路由器早都是千兆了。